急,请教三菱伺服接线

楼主(2011-04-22):
请问我只做 JOG点动测试,接好线,只能驱动MR-J2S-20A,10A行,但是接到40A就不行了,点动电机,伺服都没放映。

我接线是 F+ 接  伺服CN1A的 3脚 PP

                 F-   接 伺服 CN1A的13脚 PG

                 R+ 接 伺服CN1A的2脚 NP

                  R- 接伺服CN1A的 12脚NG

    QD75D1定位模块的 READY 和 RDY COM 给了个24V。

伺服CN1B  是 5 servo on 短接 10 sg ,15 接 10 。  3和13短接

求大虾解答。哎郁闷啊

网友A:
应该是有参数没有设置好吧,比如伺服的正反限位有没有接哦

网友B:
10A/20a/40A的接线都是一样的

网友A:
那参数设置呢,也是一样的吗,比如PA41号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