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小电控箱(没有最好 只有更差)

楼主(2011-04-22):
看到别人做的电控箱 那么漂亮 接线那么好看整齐 很是羞愧

这是我的小电控箱 自我感觉很乱 平时都不好意思让别人看的

现在诚心请大家指点 就这电控箱 怎么才能布线整齐 美观 符合标准 谢谢

楼主:
本来想加线槽的 但发现空间有限 箱子是标准的 500*400*250的

网友A:
买一些定位片,制作一些定位片模板,贴在边沿,用扎带捆扎,会好点

网友B:
今天到市场想买一个电控箱,找了半天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只好买 了一个大一些的标准箱500X600X230的。

网友C:
试下把电线的长短剪掉点看看

网友D:
我觉得元器件好好布置一下 加走线槽不成问题

网友E:
布局不合理 建议用BV1.5铜线   布线贴边走号点

楼主: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的 现在看看 最主要是布局不好 线长短没弄好 再加上那个大开关电源 丑就一个字 BV1.5铜线 不知道是不是偏硬的 我上面的线都软 没法整出好看的形状 再加上没线槽遮丑的

网友F:
用线槽肯定要好看的多

网友E:
一般用途单芯硬导体无护套电缆,适用于交流电压450/750V及以下动力装置、日用电器、仪表及电信设备用的电缆电线。具有抗酸碱、耐油性、防潮、防霉等特性。ZR-B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阻燃电线:绝缘料加有阻燃剂,离开明火不自燃。 自己百度下就可以了  优点是容易整形

网友G:
应该用线槽,这样显得线太乱

网友H:
板后接线,线的长度要合适!

网友I:
这箱子如果是做给自己单位用的,那是可以了,如果要卖的话,估计是要被用户大砍价的.

网友J:
只能算是半成品。。。。。。。。。。。

网友K:
确实不太美观

楼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处理后,箱子会提升一个档次

1、线长度缩短些

2、用扎带或者行线槽

3、元器件布置再优化以下

网友L:
这应当是技术的最高境界,不在接线的好坏,而是在技术含量的高低!找一个什么都不懂得人,只会接线可以接的很好,但是,主要还是控制的技术含量。我也有接线的配电柜,也传一张图,请大家看看指教!是用手机拍的。

网友L:
再传一张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板后接线,线的长度要合适!

这种线板后走,不太现实吧?

想好看,楼上说的不少了,总结下吧

1、优化元器件的布局

2、用行线槽或者定位片加扎带统一线的走向

3、到元件的线尽量要一样的长,弧度就一样了,整齐了

4、还是用BVR的线吧,线径么1.0或者是的1.5的吧,单芯硬线有点硬,本人不喜欢。

网友N:
布局合理了 加线槽 肯定漂亮

网友O:
楼主的柜子乱哦,你是做给客户的话,那个敢用。我们公司的柜子不是最好,但是也是15F那样的哦,

建议做之前了元器件的尺寸,最好是画CAD....然后你懂的。。。

楼主:
说的也是 多亏都是自己厂用的 老板们只管设备能不能正常运行 至于你爱怎么走线是你自己的事 只是自己要对得起自己的职责 这是做的第二个了 第一个做的更差 都不好意思拍的 希望下一个能做的更好点的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再传一张

这也忒专业啦。。。。。。。。。。。。。。。。。。

网友P:
走线槽就会美观多了

jinliang

网友Q:
引用 网友L:
再传一张

  非常专业啊,看着舒服!

网友R:
合理规划线路的走向,加上走线槽,就板正了。

网友S:
用线太随意,线径没有标准(好像拿来就用),一回路、二回路线颜色没有统一标准,最大问题是像个做实验的临时接线。不要说什么箱体小,合理布局电器元件肯定能装下线槽。看看你那继电器,想打伏击似的这放俩那放一个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L:再传一张

  非常专业啊,看着舒服!

线槽做的不咋地。。。。。。

网友T:
引用 网友L:
再传一张

有没有发觉电器箱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接线错误,能找出来吗!

网友U:
楼主好有才哦,方便查线呢,随便扯一根就知道去哪了

网友V:
二次线做的不错,不过主线最好不要压在一个大线鼻子上 否则不好维护. 有没有做二次线的呀 介绍一两个呀

网友W:
线扎一下了,力争横平竖直。

楼主这种接法还是有一个好处,便于检修哈。

网友X:
这种是很不好的习惯,没有专业的学习过,不是便于检修,有小线槽的可以尝试一下,部件整理一下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Y:
乱不乱,在于自己能不能看得下去。

网友Z:
是第一次配线吧!还可以,如果给电后电器功能都可以,打70分,30分是扣选箱小了5分,布局扣10分,应当是把放在箱底元件放在左下侧立着,放线槽搭成"目"字布局,再配线走线槽.(配线长度取从A到B点加80就可以了)15分是扣配线。还可以作成线把用砸代。不想换箱就用砸代整理一下也可以。加油!未来工程师。

网友AA:
不是一般的乱,是出奇的乱!

楼主:
引用 网友Z:
是第一次配线吧!还可以,如果给电后电器功能都可以,打70分,30分是扣选箱小了5分,布局扣10分,应当是把放在箱底元件放在左下侧立着,放线槽搭成"目"字布局,再配线走线槽.(配线长度取从A到B点加80就可以了)15分是扣配线。还可以作成线把用砸代。不想换箱就用砸代整理一下也可以。加油!未来工程师。

说起来有点惭愧的 做电气这一行都五年了 水平一直不见涨的 前几年跑业务打杂 后来做技术 公司也没多少活干 自己没怎么动手过 这是我做的第四个小电控柜的 虽然乱 但是一上电 设备都能正常运行的           谢谢哥们的鼓励!!!

网友L:
对:欣欣向荣 关于引用大话东游 的回复内容:再传一张

有没有发觉电器箱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接线错误,能找出来吗!

内容的回复:当局者迷!请指教!谢谢!

网友L:
对:哭泣的夜莺 关于引用我隨風 的回复内容:引用大话东游 的回复内容:再传一张

  非常专业啊,看着舒服!

线槽做的不咋地。。。。。。
内容的回复:多谢批评,下次让我媳妇做的好一点!钳工的基本功让她再好好的练练!

网友T: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
对:欣欣向荣 关于引用大话东游 的回复内容:再传一张

有没有发觉电器箱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接线错误,能找出来吗!

内容的回复:当局者迷!请指教!谢谢!

注意接地端子上的黄绿线了吗!接地线是不容许打成弹簧状连接的如果遇到有大的接地电流,就会在此产生一个感抗影响接地线的接地效果。

网友L:
哦,不知是那个GB中的规定,还请指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注意接地端子上的黄绿线了吗!接地线是不容许打成弹簧状连接的如果遇到有大的接地电流,就会在此产生一个感抗影响接地线的接地效果。

1、门框接地线,不可能直放着;

2、一般都是打成弹簧状,或者用编制软铜线。

网友AB:
我是服了U了,看这柜有点技术含量呀,(不过对着接线图可能是不是啥难事)。接线的基本工真的不敢恭维,布线的基本道理是横平竖直,避免斜拉。用扎带整理一下吧,

网友AC:
        楼主的电箱是见到过的最乱的一个.大话东游的那个电箱还行,但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么多次有点太那个了。

网友AD(2011-06-28):
我最喜欢的就是外国人做的配电箱就是专业,倒不是中国人做的不好就是爱对付。

网友AE:
如有布线的活可以找我啊,本人比较专业

网友AF:
因为敬业,所以专业,

因为专业,所以敬业

网友AG:
我也试过接线,挺累人的,而且线多很容易乱,控制线的长度很重要。

网友AH(2011-09-29):
多谢批评,下次让我媳妇做的好一点!钳工的基本功让她再好好的练练

好羡慕啊,夫妻档,我就会接线编程 ,帮朋友公司搞点设备,上海有需要电柜外包的吗,

网友AI(2012-02-02):
引用 网友A:
买一些定位片,制作一些定位片模板,贴在边沿,用扎带捆扎,会好点

我感觉也是这样。

即使用了线槽,某些位置也可能需要定位片。另外,有些地方可以用缠绕管弄下。

网友AE(2012-08-07):
元器件布局不合理!强电和弱电要区分

网友AJ:
引用 网友F:
用线槽肯定要好看的多

网友AK(2018-07-12):
1.jpg一样大的电箱哦,500*400*2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