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11-04-22):
我现在使用的是威纶6100i系列的触摸屏,现在想pc与HMI通信,用的是usb-rs232的转化线,驱动也正确安装了,显示port是com6,后来改成com2,但是一下载就显示错误,线并没有连接上,是不是仅仅用普通的usb-rs232线不能通信啊?

网友A:
威纶6000i系列的触摸屏不是使用usb-rs232线与PC通讯。要用USB线。

网友B:
直接用USB线通信的吧

网友C:
usb线或者U盘

网友D:
你跟PC是通讯还是上传下载啊?上传下载的话是使用USB线的,不是串口线哦!这个需要手动安装USB驱动的,安装到Usbdriver文件夹中即可!

网友E:
你这是通讯线哦,下载线直接用USB就行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