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PLC,大侠们帮我解释下下面的程序吧

楼主(2011-04-22):
大侠们帮我解释一下M1000到T18这段程序的意思吧,是不是编程的时候都要这样的啊?
还有,我手上这个是别人留下来的夹具,我拆开来看接线,发现从0V输出这里两根线直接拉到急停这里面,为什么是两根线呢?各位麻烦下让我学习学习吧,谢啦

网友A:
    该段程序的大概意思,是做一些先期处理工作吧;程序开始时、或某个流程开始时,通常会做一些初始化等准备工作,但具体所用指令,会有区别。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对比了一下PLC手册,但是自己的理解还是不太明确,所以来这里求证,是不是这个程序都得是这样编的呢?

网友B:
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样的程序哦?

网友C:
程序不全哦,没有输出线圈

网友D:
没有输出线圈,没法解释。

楼主:
各位看看吧,图片不知道能不能缩小啊

网友E:
M1000到T18这段程序是指当PLC工作时后把10ms的时间继电器换成100ms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F:
M1000到T18是程序的启动和停止!急停由0V到PLC的吧。台达的PLC的S/S是接+24V,所以急停是输入就是0V经过一个触点到PLC得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M1000到T18这段程序是指当PLC工作时后把10ms的时间继电器换成100ms的时间继电器

要做这种变换的理由是什么呢?不变换的话影响在哪里?

楼主:
M1000有具体的使用说明和所表达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M1000到T18这段程序是指当PLC工作时后把10ms的时间继电器换成100ms的时间继电器

查了下手册,貌似你说的说反了吧?M1028在ON的时候为10ms的定时器,OFF时为100ms的定时器,是不是?

网友G:
M1000:为RUN中常时ON接点,即运行监视常开接点(A接点),PLC于RUN的状态下,M1000保持为ON。

在软件的帮助那里有这些指令的说明,

我也是刚学PLC,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