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凸轮实现方式进一步探讨

楼主(2011-04-22):
控制卡中电子凸轮的实现方式,采用的是模拟量控制方式(闭环)还是数字量控制方式。一般都采用模拟量控制方式,好处在哪里?还有周期问题,难道凸轮只在其凸轮表的点到达时才实现调节?

网友A:
“控制卡中电子凸轮的实现方式,采用的是模拟量控制方式(闭环)还是数字量控制方式。”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逻辑关系的问题。

“还有周期问题,难道凸轮只在其凸轮表的点到达时才实现调节? "

当然不是。

楼主:
“控制卡中电子凸轮的实现方式,采用的是模拟量控制方式(闭环)还是数字量控制方式。”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逻辑关系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我认为位置环放在伺服里和控制卡里应该和凸轮是有关系的,,在伺服中的位置环响应特性对凸轮影响很大,而在卡中则可以避免,也许还可以和位置环结合一下。至于周期问题,是突发奇想,没有仔细思考。同意你的观点。

楼主:
其实,凸轮中主轴对从轴的控制,应该在主轴的编码器沿(也可以是n个沿)实现的。我的理解是主要通过对比从轴和主轴对应从轴的速度(可以理解为从轴理论速度)后的规划速度实现。

网友A:
凸轮本身是一种 位置-时间 曲线的规划方式,位置环的作用是保证实际 位置-时间 曲线与规划的曲线一致。位置环在控制器上还是在驱动器上(也就是说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还是位置模式,也就是说控制器输出模拟量还是脉冲),与曲线的规划没有必然关系。

当然,对于常规的三层闭环结构的控制方式而言,把位置归和与位置环放在一起比分别在控制卡和驱动器上,实际控制效果可能要好一些。但这这个优势是不仅局限在凸轮应用中的,在任何需要频繁变换速度的应用中,都可以体现出这种优势。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

凸轮本身是一种 位置-时间 曲线的规划方式,位置环的作用是保证实际 位置-时间 曲线与规划的曲线一致。位置环在控制器上还是在驱动器上(也就是说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还是位置模式,也就是说控制器输出模拟量还是脉冲),与曲线的规划没有必然关系。

内容的回复:

感谢回复,在位置-时间方式下应该没什么影响。但是在主从轴以实际编码器反馈控制时,由于主动轴和从动轴的伺服位置环调节响应特性,首先是它的滞后性,和伺服累计偏差(速度越大偏差越大),在速度上升下降时,会产生很大偏差。

网友A:
对:cyq850815 关于回复内容:
感谢回复,在位置-时间方式下应该没什么影响。但是在主从轴以实际编码器反馈控制时,由于主动轴和从动轴的伺服位置环调节响应特性,首先是它的滞后性,和伺服累计偏差(速度越大偏差越大),在速度上升下降时,会产生很大偏差。
内容的回复:

这种区别不只体现在电子凸轮中,任何频繁变速的应用都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这种区别不只体现在电子凸轮中,任何频繁变速的应用都有这样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对于电子凸轮来说,他是要求主从轴时刻能够完全同步的,在一些场合要求从动轴始终跟随主轴编码器,如果在高速运转下主从轴的伺服偏差会达到几千个脉冲。在快速减速的时候,主轴会释放偏差,从轴要检测主轴运动,同时也要释放偏差,相当于从轴多走几千个脉冲。

        如果采用速度控制方式,其偏差量可以是主从轴的偏差量,从轴只要调节这个偏差即可。当然对于编码器反馈轴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B:
对:cyq850815 关于

这种区别不只体现在电子凸轮中,任何频繁变速的应用都有这样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对于电子凸轮来说,他是要求主从轴时刻能够完全同步的,在一些场合要求从动轴始终跟随主轴编码器,如果在高速运转下主从轴的伺服偏差会达到几千个脉冲。在快速减速的时候,主轴会释放偏差,从轴要检测主轴运动,同时也要释放偏差,相当于从轴多走几千个脉冲。

        如果采用速度控制方式,其偏差量可以是主从轴的偏差量,从轴只要调节这个偏差即可。当然对于编码器反馈轴是没有关系的。

内容的回复:

从轴肯定是走位置控制的,不会采用速度控制方式。走位置控制的时候不会有偏差累计的情况,只可能短期响应滞后导致偏差较大。

楼主:
感谢小白兄,我只是感觉电子凸轮应该保证其最小的实时偏差优先。所以这么认为的。有块翠欧的卡,它的接法是速度控制方式的。但是卡坏了,没实际用过。你以前用的是采用脉冲控制方式么?谢谢

楼主:
从轴肯定是走位置控制的,不会采用速度控制方式。走位置控制的时候不会有偏差累计的情况,只可能短期响应滞后导致偏差较大。 内容的回复:

之前试过脉冲控制方式,在其加减速时,若不加特殊处理其偏差很大。再高速快速下降的时候,偏差可以达到几千脉冲。匀速可以达到10脉冲以内。当然可以采取补偿的办法,但是这个似乎很难把握。在速度模式下目前正在试验,零漂问题目前没解决。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下,伺服从在零漂时,控制时补偿应该是固定值还是比例值?

网友B:
对:cyq850815 关于

感谢小白兄,我只是感觉电子凸轮应该保证其最小的实时偏差优先。所以这么认为的。有块翠欧的卡,它的接法是速度控制方式的。但是卡坏了,没实际用过。你以前用的是采用脉冲控制方式么?谢谢

内容的回复:

如果是驱动器自己作电子凸轮的时候,都是用位置控制模式
用运动控制卡,都是模拟量控制伺服作位置控制,不过原理上也可以脉冲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顺便请教一下,伺服从在零漂时,控制时补偿应该是固定值还是比例值?

运动控制器使能伺服时是会自动补偿零漂的。

当然,伺服驱动器有补偿更好,是补偿固定值。

楼主:
如果是驱动器自己作电子凸轮的时候,都是用位置控制模式
用运动控制卡,都是模拟量控制伺服作位置控制,不过原理上也可以脉冲控制。
内容的回复: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控制卡实现时,对伺服进行速度控制,位置环在控制卡中。至于伺服中实现,没有涉及过。其实速度控制方式实时性要好点,速度控制方式通过补偿也是可以的,效果差点。也许是我没找到跟好的实现方式。

楼主:
运动控制器使能伺服时是会自动补偿零漂的。

当然,伺服驱动器有补偿更好,是补偿固定值。

内容的回复:

这个可能我的伺服参数设置有问题,补偿时感觉速度不同,需要补偿的也不同

楼主:
下面是我实现的,主从凸轮跟随精度  ,串口实时反馈的  主从轴位置 。C打头的表示主轴的位置,0是从轴的位置  。第一位为主从标示位。

C0 16 66 3A     00 16 66 3A     C0 16 66 9D    00 16 66 9D    C0 16 67 00    00 16 67 00    C0 16 67 63    00 16 67 62

C0 16 67 C7    00 16 67 C4     C0 16 68 2B    00 16 68 26      C0 16 68 8F     00 16 68 89    C0 16 68 F4   00 16 68 EC

C0 16 69 58    00 16 69 50     C0 16 69 BD     00 16 69 B5     C0 16 6A 22    00  16 6A 19    C0 16 6A 86    00 16 6A 7E

C0 16 6A EA 00 16 6A E2 C0 16 6B 4F 00 16 6B 47 C0 16 6B B4 00 16 6B AD C0 16 6C 18 00 16 6C 13

C0 16 6C 7C 00 16 6C 79 C0 16 6C E1 00 16 6C DE C0 16 6D 45 00 16 6D 43 C0 16 6D A9 00 16 6D A7

 C0 16 6E 0D 00 16 6E 0C C0 16 6E 70 00 16 6E 70 C0 16 6E D4 00 16 6E D4 C0 16 6F 37 00 16 6F 36

C0 16 6F 9B 00 16 6F 98 C0 16 6F FE 00 16 6F FB C0 16 70 62 00 16 70 5D C0 16 70 C7 00 16 70 C0

C0 16 71 2B 00 16 71 24 C0 16 71 90 00 16 71 89 C0 16 71 F4 00 16 71 ED C0 16 72 58 00 16 72 51

C0 16 72 BC 00 16 72 B6 C0 16 73 21 00 16 73 1A C0 16 73 85 00 16 73 80 C0 16 73 E9 00 16 73 E6

C0 16 74 4C 00 16 74 4B C0 16 74 B0 00 16 74 B0 C0 16 75 13 00 16 75 13 C0 16 75 76 00 16 75 76

 C0 16 75 DA 00 16 75 D9 C0 16 76 3D 00 16 76 3C C0 16 76 A0 00 16 76 9F C0 16 77 03 00 16 77 02

 C0 16 77 67 00 16 77 64 C0 16 77 CB 00 16 77 C6 C0 16 78 2F 00 16 78 29 C0 16 78 94 00 16 78 8D

C0 16 78 F8 00 16 78 F1 C0 16 79 5D 00 16 79 55 C0 16 79 C2 00 16 79 BA C0 16 7A 26 00 16 7A 1E

C0 16 7A 8A 00 16 7A 83 C0 16 7A EF 00 16 7A E8 C0 16 7B 54 00 16 7B 4D C0 16 7B B8 00 16 7B B3

C0 16 7C 1D 00 16 7C 19 C0 16 7C 81 00 16 7C 7F C0 16 7C E5 00 16 7C E3 C0 16 7D 49 00 16 7D 48

C0 16 7D AD 00 16 7D AC C0 16 7E 11 00 16 7E 10 C0 16 7E 74 00 16 7E 74 C0 16 7E D8 00 16 7E D7

C0 16 7F 3B 00 16 7F 39 C0 16 7F 9F 00 16 7F 9B C0 16 80 03 00 16 7F FE C0 16 80 68 00 16 80 61

C0 16 80 CC 00 16 80 C5 C0 16 81 31 00 16 81 29 C0 16 81 95 00 16 81 8E C0 16 81 F9 00 16 81 F2

 C0 16 82 5D 00 16 82 56 C0 16 82 C2 00 16 82 BB C0 16 83 26 00 16 83 21 C0 16 83 8A 00 16 83 87

C0 16 83 ED 00 16 83 EC C0 16 84 51 00 16 84 50 C0 16 84 B4 00 16 84 B4 C0 16 85 17 00 16 85 17

C0 16 85 7A 00 16 85 7A C0 16 85 DE 00 16 85 DD C0 16 86 41 00 16 86 40 C0 16 86 A4 00 16 86 A2

C0 16 87 07 00 16 87 04 C0 16 87 6B 00 16 87 66 C0 16 87 CF 00 16 87 C9 C0 16 88 34 00 16 88 2D

C0 16 88 98 00 16 88 91 C0 16 88 FD 00 16 88 F5 C0 16 89 62 00 16 89 59 C0 16 89 C6 00 16 89 BE

C0 16 8A 2A 00 16 8A 22 C0 16 8A 8F 00 16 8A 87 C0 16 8A F4 00 16 8A ED C0 16 8B 58 00 16 8B 53

C0 16 8B BD 00 16 8B B9 C0 16 8C 21 00 16 8C 1E C0 16 8C 85 00 16 8C 83 C0 16 8C E9 00 16 8C E8

C0 16 8D 4D 00 16 8D 4C C0 16 8D B0 00 16 8D B0 C0 16 8E 14 00 16 8E 13 C0 16 8E 77 00 16 8E 76

 C0 16 8E DB 00 16 8E D8 C0 16 8F 3E 00 16 8F 3A C0 16 8F A2 00 16 8F 9D C0 16 90 07 00 16 90 00

 C0 16 90 6B 00 16 90 64 C0 16 90 D0 00 16 90 C9 C0 16 91 34 00 16 91 2D C0 16 91 98 00 16 91 91

楼主:
其实,目前新产品大多是基于总线方式实现的电子凸轮,这就无关什么速度和位置控制方式了。今年这个发展很快

网友B:
对:cyq850815 关于如果是驱动器自己作电子凸轮的时候,都是用位置控制模式
用运动控制卡,都是模拟量控制伺服作位置控制,不过原理上也可以脉冲控制。
内容的回复: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控制卡实现时,对伺服进行速度控制,位置环在控制卡中。至于伺服中实现,没有涉及过。其实速度控制方式实时性要好点,速度控制方式通过补偿也是可以的,效果差点。也许是我没找到跟好的实现方式。
内容的回复:

没表述清楚,我说的就是伺服处于力矩或者速度控制模式,控制器做位置环控制,走电子凸轮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其实,目前新产品大多是基于总线方式实现的电子凸轮,这就无关什么速度和位置控制方式了。今年这个发展很快

是的,这种方式我也做过,比如要求4个轴同步做正弦波运动

采用了两个虚拟轴,一个虚拟轴用来控制频率,另一个虚拟轴实现正弦波。四个实际轴都跟随第二个虚拟轴。四轴控制走Powerlink总线。

楼主:
是的,这种方式我也做过,比如要求4个轴同步做正弦波运动

采用了两个虚拟轴,一个虚拟轴用来控制频率,另一个虚拟轴实现正弦波。四个实际轴都跟随第二个虚拟轴。四轴控制走Powerlink总线。

内容的回复:

不知你用的是哪家的产品,以前欧美系的很多高端产品是走总线的,近几年日本的同类产品也很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目前新产品大多是基于总线方式实现的电子凸轮,这就无关什么速度和位置控制方式了。今年这个发展很快



欧系总线型运动控制器已经 很多年历史了。日系这几年也跟上了。国内现在有吗?

网友D:
国内的光洋、华中、广数、高精、航天、开通、汇川等企业都有总线式伺服产品,虽然有些未必实用。

网友E:
我想问,用SIEMENS的S7-200实现控制:由旋转编码器到伺服电机之间的凸轮传动。用怎么样的策略做控制好?旋转编码器是AB相的,伺服是方向加脉冲的。

我的控制要求可以首先降低速度然后降低精度。凸轮轴每转大概最快1秒,最慢很慢。凸轮曲线有三分之一直线上升就可以了,另外三分之二大概包含100个点位置准确就可以了。

要是处理不到的话还可以把速度降低到两秒。

总之就要用200实现。

先谢了。

网友F:
用电子凸轮/伺服的方式做的定位,是否没有机械原点,这样长期运行的话会否产生误差的积累?还是还是需要原点接近与原点信号。这方面还真没了解过,都是用的电机+减速器+电磁离合刹车做的定位。

网友C:
电子凸轮自身不会有累计误差,但是如果考虑减速机就不了解了,大不了在固定位置放一个光电传感器。做修正,这样无论如何都不会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国内的光洋、华中、广数、高精、航天、开通、汇川等企业都有总线式伺服产品,虽然有些未必实用。

欧系的Ethercat Powerlink CANopen ,日系CCLINK 、MECHATROLINK 、还有富士的总线(至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市场上都见过。国内的确实不了解。

总线型伺服固然重要。总线型运动控制器应该才是总线型运动网络的核心。大家要多关注哦!呵呵!!

楼主:
欧系总线型运动控制器已经 很多年历史了。日系这几年也跟上了。国内现在有吗?
内容的回复:

国内的没见过,但很多公司已经开始研发。需要时间啊,差距不是一天俩天

楼主:
补充:一般国内见到的总线伺服,其实一般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只是支持哪些接口而已。性能等差别很大

楼主:
对:alexqiu 关于

引用 网友D:
国内的光洋、华中、广数、高精、航天、开通、汇川等企业都有总线式伺服产品,虽然有些未必实用。

欧系的Ethercat Powerlink CANopen ,日系CCLINK 、MECHATROLINK 、还有富士的总线(至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市场上都见过。国内的确实不了解。

总线型伺服固然重要。总线型运动控制器应该才是总线型运动网络的核心。大家要多关注哦!呵呵!!

内容的回复:

基本同意,总线伺服最主要的应该是其控制器对应的主站软件中的控制算法,比如EtherCAT总线主站软件中加入了PLC控制器,PLC是软件实现的哦。和便于实现的一些高级的控制算法。凸轮等。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我想问,用SIEMENS的S7-200实现控制:由旋转编码器到伺服电机之间的凸轮传动。用怎么样的策略做控制好?旋转编码器是AB相的,伺服是方向加脉冲的。

我的控制要求可以首先降低速度然后降低精度。凸轮轴每转大概最快1秒,最慢很慢。凸轮曲线有三分之一直线上升就可以了,另外三分之二大概包含100个点位置准确就可以了。

要是处理不到的话还可以把速度降低到两秒。

总之就要用200实现。

先谢了。

内容的回复:

你是要自己做凸轮功能?做几个轴的控制

楼主:
有谁知道电子凸轮可不可以在启动时即连接,停机后断开连接?

网友A:
对:cyq850815 关于

有谁知道电子凸轮可不可以在启动时即连接,停机后断开连接?

内容的回复:

这只能针对具体产品上的电子凸轮功能来问吧.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回复内容:
对:cyq850815 关于

有谁知道电子凸轮可不可以在启动时即连接,停机后断开连接?

这只能针对具体产品上的电子凸轮功能来问吧.

我是想知道,不管那种产品的电子凸轮功能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实现。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有谁知道电子凸轮可不可以在启动时即连接,停机后断开连接?

程序上电运行,直接把电子凸轮关系建立,自然就可以工作啊。停机后断开连接也没问题啊。无非编程处理技巧。也许没理解你真正意图。

楼主:
有谁知道电子凸轮可不可以在启动时即连接,停机后断开连接?

程序上电运行,直接把电子凸轮关系建立,自然就可以工作啊。停机后断开连接也没问题啊。无非编程处理技巧。也许没理解你真正意图。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你理解的没错

网友E:
回复<你是要自己做凸轮功能?做几个轴的控制 >

仅仅是伺服和编码器之间建立关系。

控制中也要像上面说的类似。特定条件下建立关系,特定条件下解除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谁知道电子凸轮可不可以在启动时即连接,停机后断开连接?

按照PLCopen Motion Control 的定义完全可以做到,但是在脱离后再加个MC_Stop指令,否则一直以最后的速度运行。

楼主:
对:alexqiu 关于引用cyq850815 的回复内容:

有谁知道电子凸轮可不可以在启动时即连接,停机后断开连接?

按照PLCopen Motion Control 的定义完全可以做到,但是在脱离后再加个MC_Stop指令,否则一直以最后的速度运行。
内容的回复:

“否则一直以最后的速度运行”    这个很关键,非常感谢。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回复<你是要自己做凸轮功能?做几个轴的控制 >

仅仅是伺服和编码器之间建立关系。

控制中也要像上面说的类似。特定条件下建立关系,特定条件下解除关系。

内容的回复:

其实我的意思是想知道你是要应用这个功能还是自己设计这个功能后应用。SIEMENS的S7-200好像没有凸轮功能

网友E:
自己设计这个功能。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自己设计这个功能。

自己设计的话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般这个要在底层设计比较好,应用层的话效果会很差。很难实现。而且脉冲控制方式响应速度会很慢,在主轴速度变化较大时,很难保证较好的精度

内容的回复:

楼主:
我目前做的精度为10脉冲以内

网友E:
能大概说说如何控制吗?

你是自己写程序做的吗?用什么PLC。

是不是像我这样的用法?

网友C:
其实我的意思是想知道你是要应用这个功能还是自己设计这个功能后应用。SIEMENS的S7-200好像没有凸轮功能

要用运动控制器会比较方便。可以实现很多功能。

电子凸轮技术远没有这么简单。大多数的电子凸轮都遵循VDI2143 .其具有很多数学模型,在不同的状态下使用不同的数学模型进行过渡。用普通PLC可是实现简单的电子凸轮功能,高精度、高速光滑过渡的应用还是要用运动控制器来做。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能大概说说如何控制吗?

你是自己写程序做的吗?用什么PLC。

是不是像我这样的用法?

内容的回复:

我是采用的控制卡做的,自己写的控制代码。不过不懂PLC,

楼主:
对:alexqiu 关于

其实我的意思是想知道你是要应用这个功能还是自己设计这个功能后应用。SIEMENS的S7-200好像没有凸轮功能

要用运动控制器会比较方便。可以实现很多功能。

电子凸轮技术远没有这么简单。大多数的电子凸轮都遵循VDI2143 .其具有很多数学模型,在不同的状态下使用不同的数学模型进行过渡。用普通PLC可是实现简单的电子凸轮功能,高精度、高速光滑过渡的应用还是要用运动控制器来做。

内容的回复:

我只是设计了简单的模型,在底负载下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目前在试验阶段。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很多的,玩玩而已,这不是一个俩个人可以搞定的

楼主:
谁有VDI2143 资料传我一份可以么,非常感谢 cyq850815@163.com

网友E:
我只要基本能动就可以了。速度也不高,精度也不高。一些高级的拟合完全可以忽略。1/100的精度应该不高吧。速度脉冲最高大概2k。也不高吧。

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C:
VDI 2143 谁有英文版,贡献一下。呵呵。只能买到德文的。英文的买不到。。。。

楼主:
德文的书名有没,告诉我一下,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德文的书名有没,告诉我一下,没找到

这个就是一份行业规范,德国工程师协会的一份规范,VDI-2143 共分两卷。

楼主:
这个明白,但是在网上搜索搜不到,那俩卷的全名是什么,急用。谢谢

网友C:
VDI 2143 Part 1 Motion rules for cam mechanisms; theoretical fundamentals 1980-10
VDI 2143 Part 2 Motion rules for cam mechanisms; practical application 1987-01

楼主:
非常感谢,搜到了,但没卖的。再找找

网友C:
尽量买英文版。德文版的翻译是个大问题。

楼主:
呵呵,连德文的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