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池反冲洗排队问题

楼主(2011-04-22):
现在我用LK读LM数据,LM在滤池上,控制滤池上的设备进行反冲洗,一共20个,但是同时只能冲洗2个,如果同时有多个需要反冲洗的,按先到先反冲洗,进行排队。现在不知道怎么控制了。下面是具体要求。

6、滤池反冲洗描述:
滤池工作状况包括正常过滤和反冲洗控制两种:
a)滤池正常过滤的工作程序
依据系统设定的时间,首先开启原水进水方闸门400×600、清水出水阀门DN400,系统转入正常的过滤程序,过滤时间为24小时并应可调(0-24小时可调)。
b)滤池反冲洗控制的工作程序
当系统接收到滤池上水位信号或定时冲洗信号中的任一个指令时,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排队进行。首先关闭原水进水方闸门400×600、清水出水阀DN400同时打开反冲进气阀DN250、反冲排污阀DN400,待阀门的信号到位后,启动风机进行气冲,完成单独的气冲需要时间3-5min,然后打开反冲进水阀DN350,待阀门的信号到位后,开启反冲水泵进行气水混合冲洗,时间为8-20min。然后停风机并关闭反冲气阀进行单水冲洗,需要的时间3-5min,完成后停水泵并关闭反冲进水阀DN350、反冲排污阀DN400,打开放气阀DN50进行排气,开启原水进水方闸门400×600、清水出水阀门DN400,阀门全开后系统转入正常的过滤程序。
c)D型滤池设有上水位控制,清水池设有与相应滤池联动的上、中、下液位控制,参与系统控制,并提供报警信号。
上述过程的实现是通过自控设备供货商成套带来的整座滤池PLC控制对就地电控柜的控制实现的。该套PLC系统提供监控和上位机通讯接口(工业以太网通讯方式),通过以太网网接口接入PLC分站和全厂自控系统,实现远程控制。
成套带来的就地电控柜可实现对上述设备的联锁开停及自保护,电控柜至设备的所有内部动力及信号电缆均由自控设备供货商成套供货,需方仅需提供外接电缆。
自控设备供货商成套带来的整座滤池PLC控制柜:简称程控柜,安装于滤池控制室。由PLC、触模屏等组成,PLC的主要功能:负责协调各格滤池工作以及反冲洗控制,对反冲洗设备(反冲水泵、鼓风机等)及其各阀门进行手动控制、半自动控制和全自动控制,触模屏的主要功能为:动态显示、参数设置、历史分析、在线控制、报警等功能。
另随PLC控制柜设备带来的还有配电柜:亦称MCC柜,安装于滤池控制室。我方只需提供一路380D(3P+N+PE)电源送至该柜的电源进线开关端头,MCC柜主要对各电气设备提供配电。
具体控制描述如下:
1)工艺操作流程
先将“控制电源”旋钮向右旋到指定位置,接通电源,观察“电源”(红色)指示灯是否有指示。如果红灯点亮,则表明控制系统电源已经接通,等待操作;否则,检查供给电控箱电源线路及控制箱内部控制断路器是否正常接通。

a)手动操作过程:
①首先将系统处于手动工作状态,观察所有阀门是否处于关闭状态,是否全部正常关闭。如果没有关闭,请检查阀门电源及配线。
②手动过滤操作:按下触摸屏上的‘净水’按钮,1秒后系统将开启原水进水方闸门和清水出水阀门。这些阀门开到全开状态后(其阀门状态指示条位于最右端),制水开始,系统处于过滤状态。
③手动反冲洗:首先按下面板‘急停’按钮,关闭所有阀门,再将系统处于手动状态。按下“气冲”按键,开启反冲洗气冲阀门,其所有阀门都开到开限位后,按下“风机启停” 按键,启动罗茨风机,进行气冲;3-5分钟,按下‘水冲’ 按键,开启水冲阀门,然后启动反冲洗泵,进行气水反冲;8-20分钟,按下“风机启停”按键,关闭罗茨风机,再按一次‘气冲’ 按键停止气冲,单独进行水反冲洗;3-5分钟后,再按下“水泵启停” 按键,水泵停止运转,按下‘水冲’ 按键停止水反冲洗,关闭所有阀门。
④至此,手动‘过滤’和‘冲洗’过程操作完成。
⑤手动可以运行以下设备:反冲洗风机(2个)、反冲洗水泵(2个)、单个滤池原水进水方闸门、清水出水阀、反冲进水阀、反冲出水阀、反冲进气阀等,均可实现手动启、停动作。
b)自动运行过程
将系统处于“自动”运行状态,系统首先将所有电动阀门关闭,再按系统的控制工艺流程进行工作,其循环过程为:“净水过滤(24小时,可设定)——气冲(10分钟,可设定)——气水冲(30分钟,可设定)——水冲(10分钟,可设定)——转回过滤”(注:以上时间视水质情况调节,仅供参考)。若阀门首先是关闭的,则将自动启动过滤程序。在自动状态下,如果停电后再来电,系统首先将所有阀门关闭,再进入过滤状态。在自动状态下,如果过滤时间到或滤池液位达到设定上液位,系统将停止过滤净水,立即进入反冲洗状态,反冲洗完后又开始重新工作。在自动状态下,清水池水位达到上液位,系统将停止过滤净水,立即进入反冲洗状态,完成反冲洗后,系统将处于休闲状态,当清水池水位到达中水位时,滤池又重新开始工作。
其中,过滤时间、气冲时间、气水冲时间、水冲时间可以人工设定。利用操作面板上的触摸屏进行设定,在下次启动时自动生效。
当一组滤池处于反冲洗状态,另一组滤池也达到反冲洗状态时,必须排队等待反冲洗,每次反洗只有一组池子,所有待反洗池子必须依次进行反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