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问题求解

楼主(2011-04-22):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要是把松下FP-X E30T 和FP-X E30R扩展模块连接在一起的话,在其输入、输出端的公共端是怎么接?我在接完线后,主机部分(FP-X E60T)有信号显示,但是扩展部分没有信号输入,这是为什么?(输入端接的是+24V   输出端接的是-24V,输入输出端都是分别用电源供电)!

网友A:
检查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