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主轴编码器接法

楼主(2011-04-22):
原FANUC系统更换为广数系统,不知道FANUC的主轴编码器(A860-0306-T302)可以接在广数系统(GSK980)上吗?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这种fanuc的主轴编码器不可用在其他数控系统上。通讯协议标准不同用

网友B:
广数系统没接触过,但SIEMENS 840C、FANUC 0-T接触过,FANUC的主轴编码器(A860-0306-T302)可能是高精度磁栅编码器,能否用在广数上,有以下几点需考虑:

1)编码器信号形式(TTL数字信号或者是模拟的正余弦信号)与新系统是否匹配;

2)接口针脚的形式是否匹配,是否需要转换;

3)新系统提供的编码器的电压值是否匹配;

4)新旧系统的编码器的接口是否一致RS422或RS485,通常编码器接口是RS422;

5)新系统软件是否兼容编码器的脉冲数,是否能实现脉冲的四倍细分;

网友C(2011-07-31):
一般可以用,都是采用1024脉冲/转,

电源:+5VDC, 0V

信号:A, *A;   B, *B;   Z, *Z

将原主轴位置编码器线,系统侧的插头,改焊为广数的DB15(针)插头.

注意:信号要一一对应。

网友D(2011-10-22):
参考系统说明书 上的线号,DB15针也有线号,配对上就行了

网友E:
我只是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