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主轴异常噪声及振动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1-04-22):
数控机床,普通的主轴的传动用的都是带轮传动,1:1的传动比。最近,车间装配的几台加工中心,主轴在高速时响得要命,检查皮带松紧,OK。主轴动平衡OK。有没有干涉?没有发现。这问题哪里出现的。

网友A:
以下建议仅供参考:

1)检查齿轮箱是否有问题,可用听诊器听一下在高速时哪根轴声音异常;

2)检查主轴是否存在窜动;千分表打主轴的卡盘上,加力撬一下卡盘,如果表摆动大于0.005mm,而且不能回零,检查卡盘和主轴;

3)检查主轴的驱动,速定给定信号是否异常;外置的编码器测速信号是否异常;

网友B:
主轴轴承质量等级如何?轴承安装是否合格符合机械安装规范?

网友C:
同意fork的 建议

网友D:
检查轴承

网友E:
“数控机床主轴异常噪声及振动怎么解决啊! ”

组建安装的问题,主要部件重新安装!

网友F:
惯量增益的问题,更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G:
不知道动平衡OK,测出来的值是多少的?

还有就是主轴电机的动平衡和主轴的动平衡是两码事。

网友H:
你给的转速是多少,机床是震动响声还是车头响,还是在起停时响?

1 震动情况请打地基后根据机床稳定性调节,不要给主轴伺服最高转速,国内没几家机床厂家可以保证的。

2 车头响检查主轴转速与轴承的参数,结构及安装是否妥当。

3 检验皮带的质量和主轴伺服的起停时间

网友H:
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加工中心)新手,而且你们的加工中心主轴100%是主轴伺服,你的速度已超过4500

师兄,多借鉴新机床调试经验,别出自好奇伤了机

网友I:
注意主轴轴承批量,轴承是否是高速的,润滑油的使用情况,使用润滑脂型号和使用量,这都有关系!或者在某一段速度时的引起的共振。这都要做试验,从低速开始一直到额定转速,应该能判断出响声情况。然后才能正确判断解决发生的问题。

网友J(2012-10-26):
一台新的数控机床在铣削时与主轴发生共振,加工出来的工件侧面刀纹严重,如何解决啊?请大师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