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1-04-22):
一般的日系伺服电机均采用增量型编码器或绝对型编码器,其工作原理是一个AB相脉冲加一个Z相脉冲。AB向脉冲可理解为两组相互独立且相位相差90°的光栅把360°的圆等分成2500个格子,在旋转的时候当A领先B到达是可以理解为正转,反之则是反转,于是在旋转的时候产生了A上升沿,A下降沿,B上升沿,B下降沿,这就是为什么伺服电机在规格书上描述的2500线,每转10000个脉冲。而Z相则是在每圈产生一个脉冲。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标准的伺服电机就是每转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的要求。我们控制一个旋转需要最少的条件是1、旋转方向(即AB相的方向)2、旋转圈数(即脉冲数)3、旋转速度(即脉冲输出频率)。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伺服旋转最高的脉冲频率假设一个3000RPM的伺服电机其最大转速可达到5000RPM,那么我们需要提供的最大输出频率是5000RPM*10000PLS/60S= 833.333KHz,可见这已经超出了PLC的最大输出频率200KHz。于是在这种状况下就产生的电子齿轮比(其含义就是定义一个每圈脉冲数),具体是由分子/分母来描述这个值,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理解了,分子代表的是伺服电机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分母是伺服控制器接受的脉冲数。那么我们在设伺服控制器参数的时候就可以将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永远设为10000,电子齿轮比的分母设为PLC控制伺服转一圈所希望的脉冲数。假设电子齿轮比为10。那么通过这种方式转换以后就可以很直观的描述出分子为10000,分母为1000,PLC每发出1000个脉冲伺服电机旋转一圈。

网友A:
顶!

学习,怎么没人顶

网友B:
好东西,学习中。。。。。就是电子齿轮比哪里还不能理解。

网友C:
原来如此,
感谢楼主!

网友D:
终于理解了,谢谢!!!

网友E(2011-09-22):
自动化英才网(http://auto.dqjob88.com)过来学习了

顶起!~~

网友F: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介绍!!!

网友G:
長見識了!!!!!!

网友H:
楼主,A,B相脉冲是怎么发的,求教

网友I:
好,开篇有益,加油,更上一层楼

网友J:
谢谢!!!

-------------------------------------------

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K(2011-10-24):
那么伺服电机多少脉冲转一圈和那些参数有关呢?看到有些是10000一圈的,有的是1280000一圈的。有规定的吗?

网友L:
顶,,学习。。。。。。。。。。。。。还有伺服电机多少脉冲走多少距离。还有运动比率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M:
bu cuo zhi de xue xi

网友N:
喜欢这种深入本源的技术贴,谢谢楼主!

网友O(2011-11-29):
楼主的讲解非常的精彩,受益匪浅,支持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关于那么伺服电机多少脉冲转一圈和那些参数有关呢?看到有些是10000一圈的,有的是1280000一圈的。有规定的吗?

对应编码器的分辨率不同

网友Q:
楼主讲解很到位。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要补充下,一般这个电子齿轮比的设置与丝杠也有关系。比如要设置成1p/us等

网友R:
喜欢这种原创的技术贴,谢谢楼主

网友S:
yi zhi ban jie,wu ren zidi

网友T:
楼主分析得很好!顶!

网友U(2012-02-16):
引用 网友K:
关于那么伺服电机多少脉冲转一圈和那些参数有关呢?看到有些是10000一圈的,有的是1280000一圈的。有规定的吗?

主要是伺服编码器的分辨率有关

网友V:
讲得好的#####¥¥##¥¥¥¥%¥%¥%%%%%%%&&&%%%

网友W(2012-06-07):
很好,通俗易懂。

网友X:
引用 网友Y:
学习了,,,,顶顶顶起!

网友Z:
感谢楼主啊  也就是说按楼主说的10的电子齿轮比 此时的PLC最高频率不得超过83.33千赫兹啊

网友AA(2012-08-25):
樓主 很抱歉 要給你泼點冷水

PLC的工作頻率太低 還有軸控卡

那廠家推出高解析度伺服 只是為了多個電子齒輪功能給大家來多忙 忽悠大家嗎?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樓主 很抱歉 要給你泼點冷水 PLC的工作頻率太低 還有軸控卡 那廠家推出高解析度伺服 只是為了多個電子齒輪功能給大家來多忙 忽悠大家嗎?

1、笨鳥慢飛你能说说,电子齿轮设置的意义是什么?

2、电子齿轮的设置,最终目的是改变伺服的转速;

3、伺服的转速,完全可以在速度环上由用户自主设置,简单而有效!

4、用电子齿轮调节电机转速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B:
楼主说的编码器ABZ的问题,我赞同!

说的伺服电机问题,我也赞同!

但是它们两个没有必然的联系,编码器随着技术发展,精度会越来越高;伺服电机做的精度也会越来越高。

但是电子齿轮比不是专门为解决PLC输出频率低与伺服电机转速频率高而设计的!

PLC是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来控制伺服电机,PC也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一样,所以没有必要受老刘头影响一扯到伺服就谈到PLC!

确实是,想通过PLC输出的脉冲频率控制伺服电机,是存在着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但是伺服驱动器输了提供脉冲控制外,还有别的方式例如RS232或者RS485,模拟量输入,没有齿轮比一样可是实现!需要833.333KHz,直接232送过去就行了!你伺服需要多大频率,PLC都能给多大的!

当然,有了齿轮比,也没有坏处!就是多了一种选择,我在现场的时候,不匹配多数还是调的齿轮比!

还有一点,关于PLC输出频率脉冲,说明书上写的最高,都是理想状态,说是提供2个或者4个200KHZ 高速频率输出,实际没有,尤其当同时带2个或者更多的高速脉冲输出的时候,最高频率缩水很厉害!当然要是只是需要一个高速脉冲,我就没有必要非要买个PLC了!

PLC多数还是它的控制逻辑和稳定!脉冲输出不是它的特长!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笨鳥慢飛 的回复内容:樓主 很抱歉 要給你泼點冷水 PLC的工作頻率太低 還有軸控卡 那廠家推出高解析度伺服 只是為了多個電子齒輪功能給大家來多忙 忽悠大家嗎?1、笨鳥慢飛你能说说,电子齿轮设置的意义是什么?2、电子齿轮的设置,最终目的是改变伺服的转速;3、伺服的转速,完全可以在速度环上由用户自主设置,简单而有效!4、用电子齿轮调节电机转速有什么意义呢?

刘头,速度环不是为设定速度用的!

它是为保证速度达到设定值,而对应的PID参数值!

网友AA:
上面的轉帖 就不用看了 你的基本觀念就是錯的 推出的結論還是錯的

网友AA:
編碼器的頻率與PLC 是兩碼事

編碼器的脈衝又關PLC哪點屁事

若想把兩者搞再一起 那脈衝當量 還算有一點 至少都還有個脈衝

网友AB:
PLC  伺服系统  编码器!

没什么必然的联系,老刘头非要整到一起!越整越乱!

网友AD:
引用 网友AB:
楼主说的编码器ABZ的问题,我赞同!说的伺服电机问题,我也赞同!但是它们两个没有必然的联系,编码器随着技术发展,精度会越来越高;伺服电机做的精度也会越来越高。但是电子齿轮比不是专门为解决PLC输出频率低与伺服电机转速频率高而设计的!PLC是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来控制伺服电机,PC也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一样,所以没有必要受老刘头影响一扯到伺服就谈到PLC!确实是,想通过PLC输出的脉冲频率控制伺服电机,是存在着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但是伺服驱动器输了提供脉冲控制外,还有别的方式例如RS232或者RS485,模拟量输入,没有齿轮比一样可是实现!需要833.333KHz,直接232送过去就行了!你伺服需要多大频率,PLC都能给多大的!当然,有了齿轮比,也没有坏处!就是多了一种选择,我在现场的时候,不匹配多数还是调的齿轮比!还有一点,关于PLC输出频率脉冲,说明书上写的最高,都是理想状态,说是提供2个或者4个200KHZ 高速频率输出,实际没有,尤其当同时带2个或者更多的高速脉冲输出的时候,最高频率缩水很厉害!当然要是只是需要一个高速脉冲,我就没有必要非要买个PLC了!PLC多数还是它的控制逻辑和稳定!脉冲输出不是它的特长!

精辟、透彻。

网友AA:
楼主说:“我们在设伺服控制器参数的时候就可以将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永远设为10000,电子齿轮比的分母设为PLC控制伺服转一圈所希望的脉冲数。假设电子齿轮比为10。那么通过这种方式转换以后就可以很直观的描述出分子为10000,分母为1000,PLC每发出1000个脉冲伺服电机旋转一圈。”

1、根据楼主的观点,电子齿轮比10=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10000/指令位移脉冲数1000;

2、我把这个关系还原:

指令位移脉冲数1000=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10000/电子齿轮比10

网友AA:
楼主说:“我们在设伺服控制器参数的时候就可以将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永远设为10000,电子齿轮比的分母设为PLC控制伺服转一圈所希望的脉冲数。假设电子齿轮比为10。那么通过这种方式转换以后就可以很直观的描述出分子为10000,分母为1000,PLC每发出1000个脉冲伺服电机旋转一圈。”

1、根据楼主的观点,电子齿轮比10=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10000/指令位移脉冲数1000;

2、我把这个关系还原:

指令位移脉冲数1000=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10000/电子齿轮比10

3、这样我得到一个结论,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 缩小 电子齿轮比10倍,变成编码器周反馈脉冲为1000;

4、这时用户需要伺服转动10转,输入位移指令脉冲10000个;

5、伺服转动一周,编码器转一周输出1000个脉冲,从指令脉冲10000中减去1000还剩9000;

6、伺服转动10周,编码器转10周输出10000个脉冲,从指令脉冲10000减去10000等于零时,PLC计数器发出停机指令;

网友AA:
7、电子齿轮比,就是将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解析度)缩小的倍数;

8、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伺服电机速度)/PLC减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9、PLC减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伺服电机速度)/电子齿轮比

网友AA:
10、当PLC减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一定时,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不变,那么伺服电机的速度就缩小电子齿轮比(10)倍;

网友AA:
11、当PLC减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一定时,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缩小电子齿轮比(10)倍,那么伺服电机的速度就保持不变;

12、电子齿轮比就是在编码器的周脉冲数很高时,伺服电机的速度很低时,用电子齿轮比将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缩小,来提高电机速度的!

网友AA:
13、大家要改变一个说法,不是PLC发出指令脉冲,而是我们用户根据工件的位移计算出伺服电机的角位移,再根据这个角位移计算出电机需要转过多少个指令脉冲,作为上位机输入到PLC计数器,作为减计数的基数;

14、伺服转动时,编码器检测的反馈脉冲输入到,PLC计数器的计数端,被PLC减计数器减计数;

15、当输入的指令脉冲数基数,被编码器反馈脉冲减计数零时,说明工件移动到指定位置,发出停车指令停车!

网友AA:
16、PLC的减计数对脉冲计数时,有计数脉冲频率的限制,就楼主说的PLC发出指令脉冲的频率,现把它改成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网友AA:
17、楼主说,“我们需要提供的最大输出频率是5000RPM*10000PLS/60S= 833.333KHz,可见这已经超出了PLC的最大输出频率200KHz。于是在这种状况下就产生的电子齿轮比(其含义就是定义一个每圈脉冲数),”

18、用我的话说,实际是 编码器输出的检测反馈脉冲频率5000RPM*10000PLS/60S= 833.333KHz,超出了PLC的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200KHz。无法计数,于是在这种状况下就产生的电子齿轮比,其含义就是将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缩小若干倍;

网友AA:
19、用高输出脉冲数的编码器,在运行时,又通过电子齿轮比将其所小,欺骗用户,欺骗了所有人!!!

网友AA:
20、这样 5000RPM*10000PLS/60S= 833.333KHz,设电子齿轮比后变成5000RPM*10000/10PLS/60S= 83.3333KHz,小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200KHz了,系统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AA:
哎 編碼器的訊號的接口是驅動器 伺服速度提升 關鍵在驅動器的性能 真是一對寶 搞錯對象還玩得很快樂 還想跟大家分享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哎 編碼器的訊號的接口是驅動器 伺服速度提升 關鍵在驅動器的性能 真是一對寶 搞錯對象還玩得很快樂 還想跟大家分享

1、“伺服速度提升 關鍵在驅動器的性能”,这句话是错误的,应该说伺服速度的提升,是由驱动器的速度环给定的;

2、速度的提升,应该是用户根据工艺的需要,可以自行设定的;

3、编码器的解析度低时,用户可以自由设定伺服速度,解析度高时,用户一样应该自由设定伺服速度;

4、为什么编码器解析度高时,电机的速度跑不起来呢?是谁让驱动器限制了伺服的速度呢?

网友AA:
4、为什么编码器解析度高时,驱动器速度环要限制伺服的速度呢?

网友AA:
5、按照笨鳥慢飛的观点,编码器的解析度高时,驱动器的性能坏了?编码器怎么能影响驱动器的性能呢?

网友AA:
6、这个笨鳥慢飛乱了方位,一会接口,一会儿驱动器的性能,到底是什么?

网友AA:
7、大家看看,电子齿轮比,编码器的解析度,PLC发脉冲的额定频率,这三个怎么与伺服的速度扯上的?原理是什么?

8、我们先看看:电子齿轮比=1时,

伺服的速度=PLC发脉冲的额定频率/编码器的解析度

伺服的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PLC发脉冲的额定频率

网友AA:
就是说,电子齿轮比=1时,电子齿轮比=伺服的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PLC发脉冲的额定频率=1

网友AA:
如果电子齿轮比=10,电子齿轮比=伺服的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PLC发脉冲的额定频率=10

网友AA:
你繼續耍吧 -------------------------------

网友AA:
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伺服的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

PLC发脉冲的额定频率=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这样,电子齿轮比的定义就是,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网友AA:
9、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才是编码器的真正的物理定义;

10、当电子齿轮比=10时,其物理意义就是说,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的10倍,计数器不能正常计数了,这时用户设定参数电子齿轮比=10,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电子齿轮比

                                          =伺服的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10)

就等于将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10倍,保持伺服电机速度不变!

网友AA:
11、如果用户不设定电子齿轮比等于10,那么伺服电机的速度就会自动缩小10倍,慢慢跑,才不至于计数失败、伺服控制失败!

12、设计者千方百计的,保证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不高于计数器的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网友AA:
13、也就是说,设计者一边按装高解析度的编码器,一边用电子齿轮比将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欺骗广大用户!

网友AA:
14、电子齿轮比是个弥天大谎!

网友AA:
還是這句老話 高解析度的目的不再追求系統的精度 是在追求運動過程的平順度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還是這句老話 高解析度的目的不再追求系統的精度 是在追求運動過程的平順度

1、这句老话是没有道理的老话;

2、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经计数器,减脉冲计数,与指令脉冲的比较结果,形成伺服运动的命令;

3、编码器不参与伺服的驱动,伺服有什么不平顺的运动?

网友AA:
4、笨鳥慢飛是否也以为,PLC发出指令脉冲,发一个脉冲伺服就运动一个脉冲,所以发的密集了,伺服就运动的平顺了,哈哈!

网友AA:
5、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即便是计数器记得来,没有额定频率,电机的速度不会受到限制,那个高解析度也是没用的,因为电机转多少,它管不了,毫不相干!

网友AA:
老劉 真服了你 把過去的老帳 都翻出來 看了半天 還是錯誤連篇

電子齒輪是個彌天大謊 就是建立在你這些連篇的錯誤上

首先告訴你 電子齒輪他指是個參數 存在驅動器的一個參數 他會影響就是脈衝當量 他可任意設定 不信 問問你的老朋友 通訊網

早期日系的驅動器 其速度環的解析度只有1000HZ 高解析度編碼器真正功能 就是要提高驅動器之速度環的解析度 所呈現出來 在極慢速會有較佳的表現(0.1RPM) 這就是追求運動過程平順度的含意 甚至會降低無效功 提升電機扭力之效益

网友AA:
伺服電機的轉速 是受限於驅動器的能力 也就是驅動器能提供的最大電壓 來克服電機之轉動的反電動勢

現今高解析度之伺服多用通訊傳輸 更無頻寬的問題 只有用增量才會有頻寬問題 但此問題也僅限在驅動器

网友AA:
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 = PLC发的脉冲频率------------ 你這樣理解釋錯誤 這是兩碼事

:“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是不是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 是的

6、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 = PLC发的脉冲频率 是什么物理意义? --------電機所移動的步距=PLC發出命令所要移動的步距

网友AA:
電機所移動的步距=PLC發出命令所要移動的步距 這就是靠脈衝當量 來讓雙方能夠對應起來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 = PLC发的脉冲频率------------ 你這樣理解釋錯誤 這是兩碼事

1、说说你的理解?错误是什么?正确的是什么?
2、那两码事?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6、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 = PLC发的脉冲频率 是什么物理意义? --------電機所移動的步距=PLC發出命令所要移動的步距

1、为什么要睁着眼,说瞎话!

2、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与PLC发的脉冲频率相等,是两个脉冲数的频率相等;
3、伺服运动期间PLC发脉冲,发给了谁?
4、PLC发脉冲的说法本是错误的,上位机只输入指令脉冲数,这个指令脉冲数就是减计数器的基数,而且在运动控制前输入,伺服运动期间,只有转子上的编码器在发反馈脉冲;
5、既然PLC不发脉冲,PLC发脉冲数的频率的意义是什么?只能是PLC计数器对编码器反馈脉冲的计数脉冲的频率,而且是额定频率;

6、这样,伺服运动期间,编码器不断发出反馈脉冲,PLC的计数器不断对来至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进行计数,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PLC减计数器计数脉冲频率相等,PLC减计数器计数脉冲频率是个额定频率,是个上限频率!

7、这才是它的真正的物理意义。

网友AA:
8、如果: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 = PLC发的额定脉冲频率×10 ;

9、PLC发的额定脉冲频率=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10=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10;

10、由于PLC计数器减计数额定脉冲频率是一个定值,不能逾越,所以要么伺服速度缩小10倍,要么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10倍;

网友AA:
老劉 不是我睜眼說瞎話 實在是你的程度太低了 連下面這句話 你都看不懂 我勸你 這不是你該來的

電機所移動的步距=PLC發出命令所要移動的步距 這就是靠脈衝當量 來讓雙方能夠對應起來

网友AA:
現今高解析度之伺服多用通訊傳輸 更無頻寬的問題 只有用增量才會有頻寬問題 但此問題也僅限在驅動器

顯然這句話你也沒搞懂

我真的想罵你老娘

你告訴我哪個白癡講的 如果: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 = PLC发的额定脉冲频率×10 ;

                                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 = PLC发的额定脉冲频率

一直告訴你 電子齒輪是驅動器內部的參數 關PLC什麼屁事

网友AA:
17位高解析度之伺服  其解析度(分辨率)怎來

            伺服電機背後之編碼器 為256線之類弦波 就8位

            4倍頻                                                    2位

            驅動器內存模擬量(可做128倍頻)               8 位

 在扣掉1位的震盪 剛好17位

所以你這 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 是已經過電子齒輪比的脈衝數 哪來的如果

网友AA:
PLC是開環 他只負責送脈衝 置於伺服是否有走到定位 PLC是不管的

但在運動控制上 若是速度型的控制 那驅動器會模擬編碼器的訊號給軸控卡形成閉環  那驅動器輸出的頻寬小於軸控卡 encoder feedback 的頻寬 伺服電機的速度 跟解析度的乘積就會受限在這頻寬內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一直告訴你 電子齒輪是驅動器內部的參數 關PLC什麼屁事

1、请看伺服框图,电子齿轮比在框图中的位置用红线圈所示;

2、这个笨鳥慢飛 睁眼说瞎话,到了如此地步!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一直告訴你 電子齒輪是驅動器內部的參數 關PLC什麼屁事

1、请问笨鳥慢飛,下边是你出的题吧?这个个“選用200KHZ PLC 選用17位的伺服 利用電子齒輪比……”的PLC与电子齿轮比没有关系???

笨鳥慢飛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8-24 15:27:26 82楼

我選用200KHZ PLC 選用17位的伺服 利用電子齒輪比 讓他輸出1024脈衝/轉 請問我這伺服電機最高轉速是多少(同步電機 非異步電機)

网友AA:
2、请你说说200KHZ PLC 是什么意思?没有这个电子齿轮比还能不能计算?

网友AA:
3、“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200KHZ PLC ×电子齿轮比”,笨鳥慢飛请回答这个关系对不对?

网友AA:
4、"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200KHZ PLC ",笨鳥慢飛请回答这个关系对不对?

5、电子齿轮比与PLC的这个额定频率200KHZ PLC ,是分不开的!!!

网友AA:
6、看看下图,指令脉冲输入到图中+点,编码器输出的反馈脉冲到图中-点,海量脉冲是谁与谁的结果,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 所以你這 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 是已經過電子齒輪比的脈衝數 ……

1、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 是  經過電子齒輪比的脈衝數 ,对头!

2、就是:電子齒輪比 = 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200KHZ PLC

         200KHZ PLC = 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電子齒輪比

                                       = 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電子齒輪比

网友AA:
3、200KHZ PLC 是一定的,不能逾越的,这样电机速度 与 “编码器解析度/電子齒輪比” 成反比,电机速度高,“编码器解析度/電子齒輪比” 就小,電子齒輪比的值就大;

网友AA:
4、200KHZ PLC 是一定的,不能逾越的,这样 电机速度 与 “编码器解析度/電子齒輪比” 成反比,电机速度低,“编码器解析度/電子齒輪比” 就大,電子齒輪比的值就小;

网友AA:
1、楼上方框图中红色圆圈的就是PLC的计数器,从左到右的箭头就是上位机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作为计数器的基数(+);
2、楼上方框图中红色圆圈的就是PLC的计数器,从右到左、上的箭头就是编码器检测输出的反馈脉冲,作为计数器的减计数脉冲(-);
3、计数器输出海量脉冲数,等于零时,说明电机运行到指定目标位置,停车;
4、我要说的是,当安装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后,电机速度如果高,反馈脉冲频率高,超过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计数器就不能正确计数,伺服控制就会失败;
5、那么,伺服设计者,就想了一个办法,安装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后,电机速度低转速,反馈脉冲频率就不会超过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保证计数器能正确计数,伺服控制就不会失败;
6、那么,要电机速度高怎么办?伺服设计者,就想了一个办法,安装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后,让用户设置一个电子齿轮比参数10,把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10倍,电机速度提高10倍,反馈脉冲频率就不会超过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保证计数器能正确计数,伺服控制就不会失败;
7、伺服设计者一边安装高解析度编码器,一边让用户设置电子齿轮比,神不知鬼不觉的骗了所有人!

网友AA:
楼上方框图中红色圆圈的就是PLC的计数器,从左到右的箭头就是上位机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作为计数器的基数(+);

誰告訴你這是PLC(我看到指是脈衝指令) 就算是PLC 你看清楚 箭頭的方向 他可是單邊 也就是指令脈衝往電子齒輪 (驅動器) 還需要解釋嗎????!!!

在看清楚 右邊電機內的編碼器的訊號往哪邊跑 有經過電子齒輪嗎 這正說明轉速與電子齒輪無關(還需要解釋嗎 ???!!!)

你再看清楚編碼器他寫的是絕對位置 (現今高解析度之伺服多用通訊傳輸 更無頻寬的問題 只有用增量才會有頻寬問題 但此問題也僅限在驅動器) 這解釋看得懂嗎???

圖是你給的 雖很不清楚 但看了你的說明 更加驗證你治學態度不嚴謹

网友:
哪位出点钱给老刘整套伺服玩玩? 死qiu了半天,见过伺服吗?

网友:
哪位刘粉再做点好事,把你们闲置不用的PLC再送老刘,让他的晚年更加充实点!

网友AA:
你不要害老劉 那會讓他短命 連自己丟出來的方塊圖 流程怎麼跑都看不懂 你還要讓他寫程序 不是要他的老命

這是餿主義 少出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誰告訴你這是PLC(我看到指是脈衝指令) ……

1、那是个计数器,就是你出题的已知条件的那个200KHZPLC,200KHZ就是说它的计数脉冲频率;

2、你说他不是PLC,是计数器吧?如果不是计数器是个什么?大家听你来讲解!

网友AA:
老劉 你的狡辯 適可而止 不要為圓謊 而撒更多的謊 就到此為止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就算是PLC 你看清楚 箭頭的方向 他可是單邊 也就是指令脈衝往電子齒輪 (驅動器) 還需要解釋嗎????!!!在看清楚 右邊電機內的編碼器的訊號往哪邊跑 有經過電子齒輪嗎 這正說明轉速與電子齒輪無關(還需要解釋嗎 ……

1、“一直告訴你 電子齒輪是驅動器內部的參數 關PLC什麼屁事”,是你说的吧!

2、那这个图说明了,电子齿轮比总是和指令脉冲-PLC计数器相关吧!

3、你为什么要瞎说呢?

网友AA:
4、请看关系式: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200KHZ×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

网友AA: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200KHZ=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 / 电子齿轮比

网友AA:
请问笨鳥慢飛,上边两个式子有区别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只有用增量才會有頻寬問題 但此問題也僅限在驅動器) 這解釋看得懂嗎???圖是你給的 雖很不清楚 但看了你的說明 更加驗證你治學態度不嚴謹

1、“只有用增量才會有頻寬問題 ”,谢谢!

2、那就说说“谁的频宽问题”,这个频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你再看清楚編碼器他寫的是絕對位置 (現今高解析度之伺服多用通訊傳輸 更無頻寬的問題 ……

1、“現今高解析度之伺服多用通訊傳輸 更無頻寬的問題 ”;

2、那伺服控制就不会有电子齿轮的问题,只许用户直接在驱动器里设置自己需要的伺服速度!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老劉 你的狡辯 適可而止 不要為圓謊 而撒更多的謊 就到此為止

1、“不要為圓謊 而撒更多的謊 ”!

2、笨鳥慢飛 明白了这个道理,谁教你的?

3、那么,先把前边“為圓謊 而撒更多的謊 ”一一清理一下!

网友AA:
1、关于“笨鳥慢飛”说的脉冲当量的问题;

2、用户根据加工精度的要求,用户首先自主确定一个“脉冲对应于加工位移的多少”,即脉冲当量;

3、用户根据自己确定的脉冲当量,用户再自主确定工件移动的速度;

4、用户依据自己确定的脉冲当量、工件移动的速度,对系统分析,如丝杠螺距、减速比等,用户计算出需要的电机转速;

5、然后才根据电机转速、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PLC计数器脉冲计数额定频率,计算出电子齿轮比,并设定电子齿轮比;

6、设定电子齿轮比,伺服就会按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值确定出用户需要的伺服电机速度;

7、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 / PLC计数器脉冲计数额定频率!

8、用户确定电机速度后,根据 “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得到反馈脉冲的频率;

9、再根据计算出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的比,得到电子齿轮比,目的是,要让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等于或小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保证伺服控制不失败!

10、电子齿轮比=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11、用户本该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自主直接在速度环上设置电机速度就可以了;

12、之所以要通过电子齿轮比设定电机速度的缘由,就是伺服工作时,计数器的计数功能要正确,否则伺服控制会失败;

13、简单说就是,用户自主决定的电机速度,不能使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大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14、这就是电子齿轮的物理意义!别的什么都不是!

网友AA:
老劉 撒的大謊 就是將PLC輸出脈衝數當成輸出頻率

你犯了一個可笑的錯誤 劉至斌=雄性(公) 公豬=雄性 劉至斌=公豬

 A.“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得到馈脉冲的频率;脈衝/分(劉至斌)

B.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劉至斌) =(公豬)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X 电子齿轮比(脈衝/秒)

C.雄性=脈衝數

D.正確的說法 PLC輸出脈衝數=編碼器回饋的脈衝數 此脈衝數背後的物理意義 就是距離(脈衝數 X 脈衝當量)

E.那給的圖面就是高解析度之伺服流程圖 編碼器是絕對式(也就是阿Q說的偽絕對式) 你可以看XP給你的說明 這裡跟計數器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就是你被阿Q罵你是學生的原因 你真的不懂編碼器

F.PLC那你就更不懂 PLC只輸出賣衝(下達移動距離命令) 編碼器回饋訊號跟PLC完全沒交集 這就是你的笑話 劉至斌=公豬

G.在速度型的控制 那編碼器的訊號是要回到控制器 這就有頻寬的限制 在這裡就可透過電子齒輪

H.另外 你可能不知編碼器也有頻寬的限制 多數編碼器輸出頻寬100KHz-200KHz I.轉速的要求就是看你做的項目 來選定編碼器的解析度 如用在高速主軸 那用低的解析度 用在分度才會選高解析度

J.高解析度之伺服其追求運動過程的平順度 征兄弟 也給你答案 我跟他不認識 但說法完全相同

K.結論

專業是很現實 懂就是懂 不懂你再怎麼狡辯 很容易被拆穿 我到客戶那裏從不拿型錄 規格書 就可以幫人上課 介紹運動控制 介紹伺服 線纜 編碼器 這可不是你紙上推演 看看幾本書就可得到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老劉 撒的大謊 就是將PLC輸出脈衝數當成輸出頻率……

1、PLC输出什么脉冲?

2、这里只有两脉冲数,一个是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一个是伺服运动中编码器的实时反馈脉冲;

3、就好像倒计时牌,距离奥运还有365天,这个365天就相当于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这个数是伺服运动前输入,是伺服运动中不变的一个数;

网友AA:
4、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是在PLC计数器中设置的,这只是个数目,没有真实的脉冲发生!

5、有真实脉冲发生的就是伺服运动中编码器的实时反馈脉冲,这个脉冲要进入计数器的脉冲计数端,每发生一个脉冲,就减计数一次,直到365天减完到零,奥运会开始,这里就是伺服停车的位置!

网友AA:
6、计数器的计数额定频率,就是计数器接受计数脉冲的能力,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太快时,计数器就来不及计数,就要出错;

7、这里没有笨鳥慢飛说的“PLC輸出脈衝數”!

网友AA:
8、那么我们在计算电子齿轮比的时候,笨鳥慢飛说的那个“选200KHZ PLC”,这个频率就是计数器的额定计数脉冲频率;

9、但是,我们经常把“200KHZ”说成是PLC发出脉冲的额定频率,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伺服运动期间PLC不发脉冲,计数器只接受编码器实时反馈脉冲;

10、纠正这个错误,正确的说法是“200HZ PLC”是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网友AE:
实际上就是比例的问题,将PLC输出的脉冲经过伺服驱动器放大为电机需要的脉冲.

网友AA:
引用 网友AE:
实际上就是比例的问题,将PLC输出的脉冲经过伺服驱动器放大为电机需要的脉冲.

1、如果看这个定义,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周反馈脉冲/周指令脉冲数,好像是“将PLC输出的脉冲经过伺服驱动器放大为电机需要的脉冲”;

2、如果看这个定义,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电子齿轮比就是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是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的多少倍;

网友AA:
3、如果,编码器的解析度×用户要的电机速度=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 是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频率的10倍, 电子齿轮比=10;

4、这时候用户要设定电子齿轮比=10,伺服就知道了,伺服就会自动的将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10倍,以保证电机速度满足用户需要;

5、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10倍,电机速度是用户要求的速度,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缩小10 ,等于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计数器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A:
6、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周反馈脉冲/周指令脉冲数,与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是统一的:

1)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

2)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PLC计数器技术额定频率;

3)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编码器的解析度/周指令脉冲数

网友AA:
4)数学形式是一致的,但是物理意义不同,表面看是指令脉冲与编码器反馈脉冲的等价问题;

5)而实质是,编码器解析度过高时,伺服运动期间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很高,超出了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的能力;

网友AA:
6)用户根据计算结果设定电子齿轮比是10,伺服自动将编码器解析度缩小10,电机速度就会满足用户的需求;

网友AA:
1、PLC输出什么脉冲?(HTL 24V方波)

2、这里只有两脉冲数,一个是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HTL)一个是伺服运动中编码器的实时反馈脉冲(TTL 5V 方波)

3、就好像倒计时牌,距离奥运还有365天,这个365天就相当于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这个数是伺服运动前输入,是伺服运动中不变的一个数;

4、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是在PLC计数器中设置的,这只是个数目(可否告訴大家 這是甚麼意思),没有真实的脉冲发生!

5、有真实脉冲发生的就是伺服运动中编码器的实时反馈脉冲,这个脉冲要进入计数器的脉冲计数端,每发生一个脉冲,就减计数一次,直到365天减完到零,奥运会开始,这里就是伺服停车的位置!

6、计数器的计数额定频率,就是计数器接受计数脉冲的能力,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太快时,计数器就来不及计数,就要出错;

7、这里没有笨鳥慢飛说的“PLC輸出脈衝數”!

哈哈 你又犯了可笑的笑話 若4的條件成立 那123567 就是錯的 真是豬阿 拿石頭都自己的腳

网友AA:
我只聽過額定轉速 我只聽過 最高頻率 額定頻率 又是你偉大的創造 就像你的劉氏不進伺服

网友AA:
实际上就是比例的问题,将PLC输出的脉冲经过伺服驱动器放大为电机需要的脉冲.

又是個偉大的發現 打破能量不滅定律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 PLC只輸出賣衝(下達移動距離命令) 編碼器回饋訊號跟PLC完全沒交集 ……

1、指令位移脉冲数(移動距離命令)和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在图中红线圈+ -,就是个计数的过程;

2、“編碼器回饋訊號跟PLC完全沒交集”是睁着眼说瞎话!

网友AA:
3、可以把“指令位移脉冲数(移動距離命令)”与 “ 編碼器回饋訊號”的关系,看成一个倒计时过程;

4、倒计时,需要输入一个总时间,相当于指令位移脉冲数(移動距離命令),是一个不变的数;

5、“編碼器回饋訊號”,每输出一个脉冲,就等于每过一天,在总时间数中减去一天,在“指令位移脉冲数(移動距離命令)”减去一个指令脉冲数;

网友AA:
頻率的單位 次/秒 = Hz  可不是 次/分  告訴你 我好歹也是個大學畢業

网友AA:
6、不承认“指令位移脉冲数(移動距離命令)”与 “ 編碼器回饋訊號”的减计数关系,要么是撒谎,要么是无知!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頻率的單位 次/秒 = Hz  可不是 次/分  告訴你 我好歹也是個大學畢業

1、我希望你是个大学毕业,我就能少说几句,可是不行,怎么说你都不懂;

2、 次/秒 = Hz  可不是 次/分,你这个说对了,可是你没有用对!

网友AA:
3、倒计时牌,有自动的,有人填写的;

4、自动的有以“天”做单位的,还有以“小时”、“秒”、“毫秒”……为单位的;

5、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频率,就像填写倒计时牌的是人,还是机器?是人单位只能选“天”作单位,是机器可以以“秒”为单位,……

网友AA:
6、和倒计时一样,有个频率的问题,以“天”为单位,人就有能力填写倒计时牌,要是以“秒”为单位,人就不能填写倒计时牌了,因为人来不及计数,肯定会记错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頻率的單位 次/秒 = Hz  可不是 次/分  告訴你 我好歹也是個大學畢業

1、电机的速度可以是转/分,也可以是转/秒,在计算频率时,电机的速度用转/秒;

2、你要是个大学生,就不用说这个话!

3、你之所以骂人,就是你根本就看不懂我的公式推导过程!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 D.正確的說法 PLC輸出脈衝數=編碼器回饋的脈衝數 此脈衝數背後的物理意義 就是距離(脈衝數 X 脈衝當量) ……

1、伺服运动前,用户设置的位移指令脉冲数,是PLC计数器的基数,是个死数字,就是距離(脈衝數 X 脈衝當量)

2在伺服运动中,編碼器回饋的脈衝數是个实时增加的一个数,由零一增大到“PLC輸出脈衝數=編碼器回饋的脈衝數”,伺服停机!

3、“PLC輸出脈衝數”的说法改成“PLC计数器设定基数”或者“用户设定的位移指令脉冲数”!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1、PLC输出什么脉冲?(HTL 24V方波)

2、这里只有两脉冲数,一个是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HTL),一个是伺服运动中编码器的实时反馈脉冲(TTL 5V 方波);……

1、说了,PLC不发脉冲,只有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是个二进制数,就是距離(脈衝數 X 脈衝當量)
2、PLC输出什么脉冲?(HTL 24V方波),是撒谎,或者是无知!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4、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是在PLC计数器中设置的,这只是个数目(可否告訴大家 這是甚麼意思),没有真实的脉冲发生!

……

可否告訴大家 這是甚麼意思,”,这是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是个二进制数,就是距離(脈衝數 X 脈衝當量)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我只聽過額定轉速 我只聽過 最高頻率 額定頻率 又是你偉大的創造 就像你的劉氏不進伺服

1、“最高頻率 ”,不一定是額定頻率

2、额定频率可能小于最高频率,在这里这个概念还不影响讨论的问题;

网友AA:
总结一下:

1、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是个二进制数,它乘以脉冲当量就是距離(脈衝數 X 脈衝當量),就是PLC的计数器的基数

2、PLC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最高)频率,例如笨鳥慢飛说的“选200KHZPLC”中的200KHZ,如果在额定情况下计数,200KHZ=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单位转/秒)

3、编码器解析度,或者叫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

4、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

网友AA:
5、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周指令脉冲数

网友AA:
6、笨鳥慢飛 不承认有减计数这个过程;

7、如果没有减计数的过程,就没有加速、匀速、减速命令信号产生的依据;

8、就只剩下启动、停车命令,变成 “位移开关+PLC”控制模式了;

9、因为减计数的输出数的大小,是产生加速、匀速、减速命令的依据!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高解析度之伺服其追求運動過程的平順度 征兄弟 也給你答案 我跟他不認識 但說法完全相同 ……

1、“征兄弟”是看你的说法,你的这个平顺度,都是你教别人的;

2、高解析度如果能改变运动过程的平顺度,那一定能提高欲动控制的精确度;

3、高解析度编码器,不能提高私服的控制精度,也同样不能改变运动控制的平顺度,因为电机的电流脉冲不受编码器反馈脉冲它的控制;

网友AA:
4、如果是交流伺服,变频器输出的频率的最小单位,到不了0.01HZ;

网友AA:
5、所以高解析度是个浪费,多花钱不办事!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 專業是很現實 懂就是懂 不懂你再怎麼狡辯 很容易被拆穿 我到客戶那裏從不拿型錄 規格書 就可以幫人上課 介紹運動控制 介紹伺服 線纜 編碼器 這可不是你紙上推演 看看幾本書就可得到

1、说实话,我原本以为笨鳥慢飛很專業,现在不这么看了;
2、笨鳥慢飛的專業技术,就好像大家会开电视、会选台、会调声音大小……所具有的一样的伺服专业技术;
3、笨鳥慢飛对伺服的原理根本一窍不通,公式推导、物理概念一概没有,气急败坏的样子令人恶心!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 PLC只輸出賣衝(下達移動距離命令) 編碼器回饋訊號跟PLC完全沒交集 ……

1、指令位移脉冲数(移動距離命令)和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在图中红线圈+ -,就是个计数的过程;

2、“編碼器回饋訊號跟PLC完全沒交集”是睁着眼说瞎话!

------------------------------

A>你的圖內 告訴我計數器在哪裡 再問計數器做甚麼用的 是一個硬件 還是個軟件功能

B> 若依你1所講的圖中圈紅線 就是計數器 就算計數器(你說的) 能否告訴我他是放在PLC 還是放在驅動器

C> 若是在驅動器 那你2的結論 代表你在說謊

D>若是在PLC 那電子齒輪的功能 也是在PLC內 那你所有講的電子齒輪就全部是騙人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1、PLC输出什么脉冲?(HTL 24V方波)

2、这里只有两脉冲数,一个是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HTL),一个是伺服运动中编码器的实时反馈脉冲(TTL 5V 方波);…

1、说了,PLC不发脉冲,只有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是个二进制数,就是距離(脈衝數 X 脈衝當量)
2、PLC输出什么脉冲?(HTL 24V方波),是撒谎,或者是无知!

----------------------------------------------

A> 若PLC 發出是二進制碼 也就是走總線接口 那驅動器也要接在總線接口 那請問這通訊規格麼定 再問 那你第一行的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HTL),一个是伺服运动中编码器的实时反馈脉冲 脈衝跟編碼應該是兩件事 所以前者應該改成 移動命令 后者也應該改成反饋命令(指令)

B> 既然PLC 輸出是編碼 那你為何又問PLC輸出什麼脈衝 誰說謊????

C> 承A  那你說的這句話還有意義嗎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200KHZ=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 / 电子齿轮比 這裡寫的是脈衝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A>你的圖內 告訴我計數器在哪裡 再問計數器做甚麼用的 是一個硬件 還是個軟件功能……

我说是一个计数器,你如果认为不是,请你说说圖內是个什么东西,它是干什么的?

网友AA:
不再多寫 你的回帖 10個帖 9個錯 10個水

保持風度

A>不要亂栽贓  如 关于“笨鳥慢飛”说的脉冲当量的问题;本人在此沒有任何問題
B> 不要張冠李戴 模糊焦點 轉移話題 這次話題應該是脈衝當量 頻率 怎麼又冒出個計數器來攪局

C> 請勇敢面對問題 不要躲避 如劉至斌=雄性=豬公(開玩笑 你知道我指的事情) 卻變成編碼 呵呵

D> 不管輸贏 請保持風度 開玩笑可以 攻擊人不行

好了 跟你辨論真累 真沒營養 麻煩你想跟別人論劍 請你的立場 論點一致 不要變來變去 還有跟著規矩走 每個圈子都有其"專業術語" 不要再亂創造名詞 真的不懂 那就標上英文 如 驅動器(driver) 不要寫成"上位中心控制器" 感恩

网友AA:
我说是一个计数器,你如果认为不是,请你说说圖內是个什么东西,它是干什么的?

正確來說 他應該叫接口(介面) 你貼的圖看不清楚 像這通用的高解析度伺服 應該有兩個接口 一個是脈衝接口 這是輸出 給運動控制軸卡(驅動器會模擬編碼器的訊號 給軸卡 形成全閉控制)

圈內這應該是編碼器給驅動器的通信接口

再你圖的最左邊 那也是個接口 這格式我不清楚 我的本業在運動控制 PLC的細部規格 涉略不多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正確來說 他應該叫接口(介面) 你貼的圖看不清楚 像這通用的高解析度伺服 應該有兩個接口 一個是脈衝接口 這是輸出 給運動控制軸卡(驅動器會模擬編碼器的訊號 給軸卡 形成全閉控制)圈內這應該是編碼器給驅動器的通信接口再你圖的最左邊 那也是個接口 這格式我不清楚 我的本業在運動控制 PLC的細部規格 涉略不多

感谢你能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AA:
笨鳥慢飛,加、减计数器是干什么的?PLC内部的计数器是怎么设置的?你能简单说一下!

网友AA:
才建議你不要亂創名詞 怎麼又跑出 加減計數器 這是甚麼東西

我在前面已說過 我的本業在運動控制 PLC不是我的專長 呵呵 我還真的沒玩過PLC 步進也沒碰過

网友AA:
抱歉 歩進有做過 但做的是微步進(12000 步) 我的控制器響應太快 一般的步進受不了會跳舞(抖動)

网友AA:
1、编码器输出的是脉冲;

2、要从这些脉冲中获得电机的角位移、电机的实时速度;

3、电机的一段时间的角位移,就是编码器这段时间 “输出的脉冲数×360°/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

4、电机的角速度=单位时间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360°/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

网友AA:
5、可以看出编码器输出的反馈脉冲,只有通过计数器才可能从中得到电机的角位移、电机的角速度;

6、否认编码器输出脉冲计数装置的存在,是撒谎或者无知;

网友AA:
7、在伺服控制中,用户根据工艺要求,确定脉冲当量、 确定工件移动的速度→确定指令脉冲频率=工件移动的速度/脉冲当量→根据减速比确定电机的转速=工件移动的速度/螺距×减速比→周指令脉冲数=指令脉冲频率/电机的转速;

8、这个周指令脉冲数,是根据用户自主确定的脉冲当量、工件移动的速度确定的;

网友AA:
9、在伺服控制中,用户根据工艺要求,确定工件移动的速度→根据螺距、减速比确定电机的转速=工件移动的速度/螺距×减速比→周额定指令脉冲数=计数器额定计数频率/电机的转速→额定脉冲当量=螺距 / (减速比×周额定指令脉冲数)→用户设定指令脉冲数=工件的位移量/额定脉冲当量;

网友AA:
10、从9 的计算可以看出,用户根据工艺要求,自主确定的是工件移动的速度,以及工件的位移量;用户根据自己确定的工件移动速度,进一步要确定电机的速度,再根据电机的速度、计数器的额定频率,确定周额定指令脉冲数,再确定脉冲当量,最终求出用户要设定的指令脉冲数;

11、脉冲当量是确定工件完成移动所需要设定的指令脉冲数而需要计算的量;

12、由于伺服电机的运动不是脉冲式步进的,而是连续运转的,所以脉冲当量只是与指令脉冲相对应的位移,不是微步进的微步距!只是计算指令脉冲数需要的一个参数!

网友AA:
13、154楼笨鳥慢飛说,“ 歩進有做過 但做的是微步進(12000 步) ”,意思是说伺服是按“周指令脉冲”步进的,“微步距”是“脉冲当量”,在概念上是错误的,周指令脉冲、脉冲当量只是个度量单位,电机的运动是连续的没有步进、没有步距!

网友AA:
14、154楼笨鳥慢飛说,“我的控制器響應太快  ”,“控制器響應太快” 没有用,更重要的是执行开关电器、电机、负载要响应快;

15、154楼笨鳥慢飛说,“我的控制器響應太快 一般的步進受不了會跳舞(抖動) ”,这句话不符合逻辑,步进电机只能安装在步进脉冲驱动器上,如果安装在一般电源上,是连续运行的!安装在伺服驱动器上也是连续运行的!

网友AA:
伺服電機 servo motor

步進電機 stepping motor

我說的東西 請你不用替我解釋 懂得人知道我說什麼 不懂的人看你的解釋 更不懂 況且你真的不懂

网友AA:
16、电机速度、脉冲当量,一定要记住,是在计数器额定频率下的值,负载就很麻烦,例如7、8的计算就有问题,可能计数器过载,也可能计数器欠载;

17、那么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通过电子齿轮比校正,使之也要运行在计数器的额定频率上!

18、这样指令脉冲频率、反馈脉冲频率都必须工作在计数器额定频率上,电机速度就是用户要求的速度,工件运动的速度也是用户要求的速度,而且编码器处在解析度允许的最大值上;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D>若是在PLC 那電子齒輪的功能 也是在PLC內 那你所有講的電子齒輪就全部是騙人

1、计数器是一个,功能硬件设备,指令脉冲数与编码器反馈脉冲的减计数器,就是PLC中的计数器;

2、电子齿轮比,不是一个功能硬件设备,它仅仅是一个软件计算需要的参数;

3、电机齿轮比,要确定编码器的周输出脉冲数,例如用2500、5000还是用10000;

4、电子齿轮比,要给定速度环的速度,就是伺服电机的速度,用户要的速度;

5、电子齿轮比,要调整指令脉冲数;

6、图中电子齿轮的符号只表示软件信号变换的功能,没有实质性器件与之对应;

网友AA:
3、电机齿轮比,要确定编码器的周输出脉冲数,例如用2500、5000还是用10000; 這個是四倍頻的結果 不是電子齒輪 不要亂用 你老就不要瞎攪和 多寫多錯 不寫不錯 做人要懂得藏拙 你看這樣一寫 四倍頻 跟電子齒輪不就穿幫

1 .PLC 的組成 跟功能 麻煩你去問寶馬(跟你是同路人 他懂PLC) 問清楚 再來講PLC跟COUNTER之間的關係

2 既然你承認 電子齒輪是個參數 那能告訴我 什麼是參數 再問 脈衝當量是不是參數 是的原因? 不是的原因?

4、电子齿轮比,要给定速度环的速度,就是伺服电机的速度,用户要的速度;---- 錯

5、电子齿轮比,要调整指令脉冲数; 你這樣結論就是電子齒輪的功能內健在PLC 是嗎? 若同意 請問為何需接口 若不同意那就是寫錯 說謊

6、图中电子齿轮的符号只表示软件信号变换的功能,没有实质性器件与之对应; 這具話有兩個錯誤的地方 你還是去問寶馬 有沒有他的電話 沒有我給你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3、电机齿轮比,要确定编码器的周输出脉冲数,例如用2500、5000还是用10000; 這個是四倍頻的結果 不是電子齒輪 不要亂用 你老就不要瞎攪和 多寫多錯 不寫不錯 做人要懂得藏拙 你看這樣一寫 四倍頻 跟電子齒輪不就穿幫……

1、一般伺服的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不是一个,例如有2500、5000、10000;

2、如果用户要求伺服电机的速度较高时,电子齿轮就选用编码器的周2500个脉冲;

网友AA:
3、如果用户要求伺服电机的速度较低时,电子齿轮就选用编码器的周10000个脉冲;

4、就是说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有低有高,到底什么时候用低的,什么时候用高的,是电子齿轮选用的;

5、所以我说,“电机齿轮比,要确定编码器的周输出脉冲数,例如用2500、5000还是用10000”;

6、哈哈,这个笨鳥慢飛不懂汉语语法?主语是“电机齿轮比”,谓语是“确定”,宾语是“用2500、5000还是用10000“;

网友AA:
7、有的伺服,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有:1024、2048、4096、 8192、16384、32768、65536、131072;

8、为了满足用户对伺服速度的高、低不同要求,可以由电子齿轮选用,一般是用户要求电机速度很高时,选用周反馈脉冲少的,例如1024、2048 等;

网友AA:
9、为了满足用户对伺服速度的高、低不同要求,可以由电子齿轮选用,一般是用户要求电机速度很低时,选用周反馈脉冲多的,例如65536、131072等;

网友AA:
10、用户只要根据自己对电机速度的要求,计算出电子齿轮比,并设置电子齿轮比,就是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2 既然你承認 電子齒輪是個參數 那能告訴我 什麼是參數 再問 脈衝當量是不是參數 是的原因? 不是的原因?……

1、每一个参数,都有它的用途;

2、电子齿轮比,是用户为设定自己要求的电机速度,而需要设定的参数,用户不能自己越权在速度环上设置电机速度;

3、脉冲当量,是用户计算:指令脉冲数=工件的位移/脉冲当量;

4、在伺服控制中,脉冲当量绝不是“脉冲步距”,是指令脉冲数对工件位移分割度量的最小单位,就好像米尺上的厘米、毫米一样;

5、如果你用mm去度量位移时,mm能说成是工件的步距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4、电子齿轮比,要给定速度环的速度,就是伺服电机的速度,用户要的速度;---- 錯……

1、这应该是使用伺服的一个常识,是笨鳥慢飛的强项;

2、如果伺服系统用的是低解析度的伺服,不存在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在计数时过载,也就是没有电子齿轮比的设置时,伺服的速度由用户在速度环上设置给定!

网友AA:
3、只有采用高解析度编码器的伺服,才增加了,电子齿轮比的功能,电子齿轮比成为用户设置电机速度的唯一途径!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5、电子齿轮比,要调整指令脉冲数; 你這樣結論就是電子齒輪的功能內健在PLC 是嗎? 若同意 請問為何需接口 若不同意那就是寫錯 說謊……

1、使用高解析度编码器的所谓高档伺服,用电子齿轮比调整指令脉冲数,只需在计数器的参数设置上加一个运算器即可;

2、这种高解析度编码器的所谓高私服的结构组成,不再是独立的“PLC+变频器+编码器”的独立体的组合,而是把它们单片机在一个底板上;

3、说那是“接口”也不嫌寒碜!档次也不能这样低下去!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6、图中电子齿轮的符号只表示软件信号变换的功能,没有实质性器件与之对应; 這具話有兩個錯誤的地方 你還是去問寶馬 有沒有他的電話 沒有我給你

1、这句话是个理解的问题;

2、我说电子齿轮比的符号只表示信号变换的的功能,并没有一个电子齿轮比的器件;

3、但是电子齿轮比需要信号变换时,要有相应的运算等变化电路来实现;而这个电路不叫电子齿轮比!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3、电机齿轮比,要确定编码器的周输出脉冲数,例如用2500、5000还是用10000; 這個是四倍頻的結果 不是電子齒輪 不要亂用 你老就不要瞎攪和 多寫多錯 不寫不錯 做人要懂得藏拙 你看這樣一寫 四倍頻 跟電子齒輪不就穿幫……

1、一般伺服的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不是一个,例如有2500、5000、10000;

2、如果用户要求伺服电机的速度较高时,电子齿轮就选用编码器的周2500个脉冲;

----------------------------------------

1 這又是你偉大的發明 編碼器的分辨率(解析度)竟有3種 你真會逃避問題  另外在告訴你一個常識 4倍頻不列入頻寬的計算是

网友AA:
3、如果用户要求伺服电机的速度较低时,电子齿轮就选用编码器的周10000个脉冲;

4、就是说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有低有高,到底什么时候用低的,什么时候用高的,是电子齿轮选用的;

5、所以我说,“电机齿轮比,要确定编码器的周输出脉冲数,例如用2500、5000还是用10000”;

6、哈哈,这个笨鳥慢飛不懂汉语语法?主语是“电机齿轮比”,谓语是“确定”,宾语是“用2500、5000还是用10000“;

------------------------------------

老劉 經常看你寫的加減速 可否請問你加減速怎麼做

网友AA:
7、有的伺服,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有:1024、2048、4096、 8192、16384、32768、65536、131072;

8、为了满足用户对伺服速度的高、低不同要求,可以由电子齿轮选用,一般是用户要求电机速度很高时,选用周反馈脉冲少的,例如1024、2048 等;

-------------------------------------------

這個是高解析度的伺服 用的是電子齒輪 其目的改變脈衝當量 同意你一半的答案

网友AA:
有的伺服,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有:1024、2048、4096、 8192、16384、32768、65536、131072

---------------------------

差點又被你矇了 你寫的是編碼器的周反饋脈衝 編碼器的解析度(分辨率) 只有一個 下次在寫這個時 看看我怎寫的 "高解析度的伺服"

又賺了一個積分 真容易

网友AA:
9、为了满足用户对伺服速度的高、低不同要求,可以由电子齿轮选用,一般是用户要求电机速度很低时,选用周反馈脉冲多的,例如65536、131072等;

又是周反饋脈衝 這積分太好賺了

网友AA:
10、用户只要根据自己对电机速度的要求,计算出电子齿轮比,并设置电子齿轮比,就是了;

 哎 這個積分比較難賺

老劉電機的運動過程是否有產生 所謂的梯形加速曲線圖 那這過程的速度 都是靠電子齒輪來做的嗎 那我每次要改速度 是否就要改電子齒輪的參數 你去問一下 寶馬它是否同意這樣做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2 既然你承認 電子齒輪是個參數 那能告訴我 什麼是參數 再問 脈衝當量是不是參數 是的原因? 不是的原因?……

1、每一个参数,都有它的用途;(這具是廢話 不需解釋)

2、电子齿轮比,是用户为设定自己要求的电机速度,而需要设定的参数,用户不能自己越权在速度环上设置电机速度;(同上層的解釋)

3、脉冲当量,是用户计算:指令脉冲数=工件的位移/脉冲当量;這個積分難賺 寫在下一樓

4、在伺服控制中,脉冲当量绝不是“脉冲步距”,是指令脉冲数对工件位移分割度量的最小单位,就好像米尺上的厘米、毫米一样;----脉冲当量绝不是“脉冲步距 同意 那我在問你 脈衝步距 是甚麼 單位又是甚麼

5、如果你用mm去度量位移时,mm能说成是工件的步距吗?PLC我不清楚 但在運動控制 有個參數距離的單位 選0 mm 選1 脈衝 你是要選0 還是選1 或是 脈衝步距

网友AA:
3、脉冲当量,是用户计算:指令脉冲数=工件的位移/脉冲当量

-----------------------------------------------------------------

這可分兩部分來說 高解析度 脈衝當量是個運算式(宏指令) 分別由 絲桿的絲距 電子齒輪 高解析度之伺服 傳動比(多數列在程序)

低解析度 脈衝當量是個運算式(宏指令) 分別由 絲桿的絲距 四倍頻 編碼器分辨率 傳動比(多數列在程序)

指令脉冲数=工件的位移/脉冲当量 你又在矇人 請問指令脉冲数 他的背後含義就是脈衝數嗎? 若是 那再問控制器輸出這脈衝的作用? 若不是 呵呵 你又是故意再誤導 張冠李戴

喔這積分真難賺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4、电子齿轮比,要给定速度环的速度,就是伺服电机的速度,用户要的速度;---- 錯……

1、这应该是使用伺服的一个常识,是笨鳥慢飛的强项;

2、如果伺服系统用的是低解析度的伺服,不存在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在计数时过载,也就是没有电子齿轮比的设置时,伺服的速度由用户在速度环上设置给定!

---------------------------------
1.在運動控制上 有個參數 伺服的額定轉速(每個廠家在其彩頁 都會有註明)

2. 另外有加減速的參數 單位ms(千分之一秒) 小心 等你上當

3 . 另外在硬件上 還有個VR 旋轉器(應該是電位器) 他也可直接控制速度(0 ---110%)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5、电子齿轮比,要调整指令脉冲数; 你這樣結論就是電子齒輪的功能內健在PLC 是嗎? 若同意 請問為何需接口 若不同意那就是寫錯 說謊……

1、使用高解析度编码器的所谓高档伺服,用电子齿轮比调整指令脉冲数,只需在计数器的参数设置上加一个运算器即可;(那這計數器放在哪裡 又冒出個運算器(器 是指硬件) 老劉 你還算是個男人嗎 老是躲避)

2、这种高解析度编码器的所谓高私服的结构组成,不再是独立的“PLC+变频器+编码器”的独立体的组合,而是把它们单片机在一个底板上;(你在說什麼 怎麼又跑出來一個單片機 這又放在哪裡 你又再模糊焦點 轉移話題 ----)

3、说那是“接口”也不嫌寒碜!档次也不能这样低下去!(接口是講給你聽的 我的習慣是介面)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6、图中电子齿轮的符号只表示软件信号变换的功能,没有实质性器件与之对应; 這具話有兩個錯誤的地方 你還是去問寶馬 有沒有他的電話 沒有我給你

1、这句话是个理解的问题;

2、我说电子齿轮比的符号只表示信号变换的的功能,并没有一个电子齿轮比的器件;

3、但是电子齿轮比需要信号变换时,要有相应的运算等变化电路来实现;而这个电路不叫电子齿轮比!

---------------------

A 所謂訊號轉換 如旋波轉成方波 如HTL轉成TTL 高解析變成低解析這不叫轉換

B 他對應的元件叫DSP

网友AA:
老劉你真笨 想要賺積分 到其他帖 喊個 好 頂 就很容易賺得積分

何必來此丟臉

轉了九個帖 挨了10次批 犯了10個錯 而且各個是水帖

网友AA:
在解釋一下 笨鳥的笨 是固執 執著 你我不是同路人 你的笨 ---

网友AF:
好帖子,楼主能再详细介绍伺服的其他参数性能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AG:
变频器能代替伺服控制器?楼主把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还没弄清楚。

1、“電機的運動過程…所謂的梯形加速曲線圖”,就可以有变频器产生,用户只要在变频器上设置加、减速时间,设置运动的速度,就和已完成梯形加、减速曲线图;

2、PLC相当于控制器,变频器相当于驱动器,切合实际!

-----------------------------------

1、“電機的運動過程…所謂的梯形加速曲線圖”,就可以有变频器产生,用户只要在变频器上设置加、减速时间,设置运动的速度,就和已完成梯形加、减速曲线图;

-------------------------------------------------

老劉 你也太無恥 又再偷竊我的說法 並且轉移解釋 可惜你還是不懂 才會張冠李戴

你這事後諸葛亮 寫越多錯月多 你要圓的謊 將說不完

网友AA:
這可是偷竊的證據 老劉我可沒誣賴你

1、“電機的運動過程…所謂的梯形加速曲線圖”,就可以有变频器产生,用户只要在变频器上设置加、减速时间,设置运动的速度,就和已完成梯形加、减速曲线图;

----------------------------------

老劉電機的運動過程是否有產生 所謂的梯形加速曲線圖 那這過程的速度 都是靠電子齒輪來做的嗎 那我每次要改速度 是否就要改電子齒輪的參數 你去問一下 寶馬它是否同意這樣做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3、说那是“接口”也不嫌寒碜!档次也不能这样低下去!(接口是講給你聽的 我的習慣是介面)

1、笨鳥慢飛说下图中红线圈是“接口”、是“界面”;

2、我说那就是伺服的位置环,右面的是速度环、电流环(转矩环);

网友AA:
3、红线圈就是伺服中以计数器为“调节器”的位置环;

4、右面速度环、电流环是以“频率、电压调节器”的速度环、电流环;

网友AA:
5、伺服位置环决定“梯形加速曲線圖”的两个脚;

6、速度环确定的是“梯形加速曲線圖”的上底的速度;

7、电流环确定的是加减速的保护电流的上限;

网友AA:
8、电子齿轮决定的电机速度,就是这个“梯形加速曲線圖”的上底速度的给定值;

网友AA:
怎麼計數器又變調節器

這是個流程圖 上面的方塊圖 寫的都是軟件功能 不是硬件說明 哪來的計數器  現在又跑出個調解器

你在繼續的撒謊吧

別忘上面還有10多個問題等你圓謊

還有偷竊 ----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老劉 你也太無恥 又再偷竊我的說法 並且轉移解釋 可惜你還是不懂 才會張冠李戴……

1、“梯形加速曲線圖”,用语言表述就是“起动-加速-恒速-减速-停车”;

2、它说的是伺服运动控制的基本原理;

3、它也说明伺服的结构组成是“PLC+变频器+编码器+伺服交流同步电机”;

4、“梯形加速曲線圖”的两个脚,就是PLC的计数器输出为“指令脉冲”、“0脉冲”的两个时刻!

网友AA:
這又是你一貫的手法 躲避問題 轉移問題 還有偷竊再張冠李戴一番

還是一樣 此貼本人不參予

隨你亂栽贓

特此宣告

网友AA:
1、在伺服控制中,位置环输入的是目标位移指令脉冲,编码器检测反馈的是刻线脉冲;

2、位置环输出的是距离目标位置的指令脉冲数;

3、所以,位置环只能是一个减计数器装置!

网友AA:
樓主 你犯了幾個錯誤

1. 將四倍頻當成倍頻細分 2500這是高解析度嗎? 10000 是四倍頻的結果? 還是倍頻細分的結果?

2. 電子齒輪比是用在高解析度之伺服 非高解析度之編碼器 也就是我們稱之幾位(17位)之伺服 非幾線(PPR)之編碼器

3. 編碼器訊號是到驅動器 不是到PLC 才會有 劉至斌=雄姓 =公豬 的笑話 雄姓=脈衝當量

4. 增量介面 跟絕對介面 回去問你老師 差別在哪裡 不要張冠李戴

5. 承上 增量會有頻寬限制 但受限的是看編碼器回受到哪裡 在此是驅動器 非PLC  廠家不會笨到拿石頭砸自己腳

6 . 系統的四倍頻 是不列入頻寬計算

7. 2500PPR之編碼器 會因你設的電子齒輪比10 而變成250PPR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 2500PPR之編碼器 會因你設的電子齒輪比10 而變成250PPR

1、这句话是错误的,如果这样说:10000PPR之編碼器 會因你設的電子齒輪比10 而變成1000PPR,那就对了;

2、为什么?因为2500PPR之編碼器不会出现电子齿轮比等于10的问题:

1)举例说: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KHZ/10000

                                       =2.5转/秒

                                       =150转/分

2)将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10000缩小10倍,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是1000:;

3)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KHZ/1000

                                      =25转/秒

                                      =1500转/分

网友AA:
3、所以笨鳥慢飛应该告诉大家,你高价买一个10000PPR的编码器,伺服工作时,“10000PPR之編碼器 會因你設的電子齒輪比10 而變成1000PPR"!

网友AA:
4、所以笨鳥慢飛应该告诉大家,不要安装10000PPR的编码器,就安装1000PPR之編碼器,省得设电子齿轮比10,把它在缩小回1000PPR;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哎 編碼器的訊號的接口是驅動器 伺服速度提升 關鍵在驅動器的性能 真是一對寶 搞錯對象還玩得很快樂 還想跟大家分享

1、这是笨鳥慢飛 在本贴60楼的回帖;

2、现在的笨鳥慢飛 开始给大家说:“ 電子齒輪的目的 僅是改變伺服的解析度 ”;

网友AA: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8-28 11:10:51 13楼
最近学习唐任远的现代永磁电机设计。联想到编码器从2500线到17位,这个解析度的提高对位置定位贡献有限,要想更准确定位还需要提高电机设计。编码器到17位主要是解决了速度的平滑性,特别是低速段,这个结论从测速原理可以看出。至于PLC、电子齿轮比,是不同实际应用下根据加工精度要求确定脉冲当量,即一个PLC或数控系统的脉冲对应于加工位移的多少,而这个位移经过传动机构后对应于旋转电机的旋转角位移,角位移用编码器脉冲个数表示。PLC或数控系统的一个脉冲和对应旋转角位移的编码器脉冲个数之间关系用电子齿轮来表示。其正确过程如下:1) 机械设计人员根据加工精度、最高加工速度等要求设计合适机械平台,并根据加工速度和机械传动比等选择合适电机; 2) 上位系统设计人员根据实际应用选择PLC、数控系统、多轴同步控制器等上位设备; 如果选择脉冲控制形式,根据加工精度和最高加工速度、最大加工长度等选择上位系统一个脉冲对应加工位移,这个数值既要满足精度要求,又要在上位系统的硬件输出能力之内。3)驱动器中根据上位机的一个脉冲计算出经传动机构后对应于电机轴上的角位移,然后根据编码器线数计算出对应的脉冲数,这两个数值之间关系称为电子齿轮比,计算好后在驱动器中设置参数。换电机后重新计算。同时驱动器会输出到位信号,同时也可以输出实际位置脉冲信号,由上位系统决定是否应用。对简单的PLC控制,一个到位信号足以满足应用,PLC只用该信号检测是否到位,是否需要执行下一步,PLC只发送脉冲指令。

网友AA:
联想到编码器从2500线到17位,这个解析度的提高对位置定位贡献有限,要想更准确定位还需要提高电机设计

编码器到17位主要是解决了速度的平滑性,特别是低速段,这个结论从测速原理可以看出。

网友AH:
如何可以屏蔽一个人的发言?实在是浪费时间。影响阅读。

网友AI(2012-12-27):
好贴,必须顶,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AA:
点击查看原图

引用 网友AA:

…… 3. 編碼器訊號是到驅動器 不是到PLC ……

1、大家看到上边这个图了吧?、

2、大家仔细看看,Feedback encoder不仅要进驱动器,而且要进PLC;

3、Feedback Encoder的反馈脉冲信号,PLC位置环计数器要读取编码器反馈脉冲数,速度环、电流环都要读取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

4、笨鸟说,“編碼器訊號是到驅動器 不是到PLC ”,是瞎说吧!

5、笨鳥慢飛为什么要瞎说呢?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 劉至斌=雄姓 =公豬 的笑話 雄姓=脈衝當量……

1、“老劉的說法大多沒有錯(那都是他抄來的) ……”(笨鳥慢飛发表于:2012-11-27 10:38:14 26楼)。

2、笨鸟一会儿“骂人”,一会儿说“老劉的說法大多沒有錯(那都是他抄來的) ”,说明了什么???

网友AA:
2、笨鸟一会儿“骂人”,一会儿说“老劉的說法大多沒有錯(那都是他抄來的) ”,说明了什么???

---------------------------------

說明了你自己的認為大多有問題 沒有問題都是抄來的 如上211的電子凸輪功能圖 這是CT的(大多沒錯 但內容僅是一小部分) 但你那說明 確是問題多多

网友AA:
4、笨鸟说,“編碼器訊號是到驅動器 不是到PLC ”,是瞎说吧!

----------------------------------

你問你的好友 通訊網 他會告訴你誰在瞎說

圖的最左邊 及最右邊 那兩個小圓 都是編碼器(你先搞清楚什麼是電子凸輪 這是PLC能玩的嗎   通訊網放個屁 你就把它當成寶 還到處炫耀)

网友AJ:
电子齿轮比是让系统能判断出来机床的运动量,主要作用是位置控制,不是速度控制

网友AK:
各位师傅好,请教一个问题,减速比剩以5.208333求的是什么量?谢谢

网友AA:
点击查看原图

1、这是伺服位置环,请问笨鳥慢飛 ,这个位置环在控制器里还是在驱动器里?

2、这个伺服位置环,请问笨鳥慢飛 ,不是在PLC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