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昆仑通态触摸屏报警问题

楼主(2011-04-22):
我想在昆仑通态里显示报警信息,然后把报警信息存盘,可以随时看到报警信息,在实时i数据库里定义了报警存盘,但是不知道那里出错了,当触发报警条件时,有报警显示,断开触发条件,报警信息也就没了,就是说没有保存,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哪里出错了,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您好!你可以使用控件中的存盘数据浏览构件,进入构件属性,在数据来源里面选择Mcgs_ALARM,在显示属性里面设置要显示的内容。具体可以打昆仑通态客服,她们的服务态度很好哦!而且会解释的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