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PLC给变频器传输浮点数,比如怎么给定频率,用RS485通信

楼主(2011-04-22):
求助,怎么用PLC给变频器传输浮点数,比如怎么给定频率,用RS485通信

网友A:
通常,变频无需采用浮点输入,而是以小数的形式表示整数,如50.00HZ,其实输入到变频的数字,仍然是整数--5000,仅仅我们看到的是小数,不知你的变频器是否也一样。

网友B:
通过单位设定,避免传输浮点数!

网友A:
RS485通讯有2种模式,一种是RTU,另一种是ASCII码,2种模式给定频率有一点差异:

假定需要输入到变频的频率是50.00HZ,即输入到变频的数字是5000(10进制),换算成16进制是1388。

如果采用RTU模式,则需将1388(H)分割成两个寄存器,分别输入到变频器,假定两个寄存器为:D10、D11,即D10=13(H),D11=88(H)。

如果采用ASCII码模式,则将1388(H)分割成4个寄存器,并转换成ASCII码形式,分别输入到变频器。假定4个寄存器为D20、D21、D22、D23,即D20=31(源于10进制的1),D21=33(源于10进制的3),D22=38(源于10进制的8),D23=38(源于10进制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