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1-04-23):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线端子是PUL,DIR,ENA,+5V

控制器的接线端子是+5V,step+,step-,direction+,direction-

两者之间如何接线呢?谢谢高手了

网友A:
一般来说:+5V----+5V;step+----PUL;direction+----DIR;而step-与direction-悬空,ENA也悬空

楼主:
如果我要通过控制器给电机使能,该怎么接呢?谢谢刘工

网友A:
如果控制器上只有+5V,step+,step-,direction+,direction-这几个端子那就不能用来控制电机使能了。

网友B:
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你的驱动器配套的软件来使能。

楼主:
如果控制器有+5V,step+,step-,direction+,direction- ,Drive Enable+,Drive Enable-,

步进电机驱动器一种为PUL,DIR,ENA,+5V(雷赛MA335B),

另一种是PUL+,PUL-,DIR+,DIR-,ENA+,ENA-(雷赛DM423c),我想用控制器控制电机使能

请问这两种分别该怎么接线呢?谢谢高手们

网友C:
采用差动接法,采用高电平做为公共端;

网友A:
有没有控制器的接线说明?我设计的借口也是+5V,step+,step-,direction+,direction- ,Drive Enable+,Drive Enable-,但是使能+/-就不是差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