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变频器使主断路器跳闸的问题

楼主(2011-04-23):
求教一个问题,我在一个洗煤厂碰到一个问题,有两台37KW的变频器,各控制一台30KW的电机,负载是水泵,电机与水泵之间使用三角带连接。
现场配电室的情况如下:主断路器容量:420A。配电室里两台最大的设备是这两台37KW的变频器,两台变频器一用一备,其它都是些使用抽屉开关控制的小设备。这两台变频器的编号:607和608,所配的电机编号:607和608。
由于客户的生产需要,我们只能试其中的一台。我们使用607和608的变频器带608的空电机时,正常运转,两台变频器都能正常工作。判断两台变频器正常。
在变频器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是把607和608的电机线接在备用的抽屉开关下使用,水泵正常工作。可判断负载没有问题。
把正常工作的607电机线接到607变频器下。现场使用的是总线控制,当点击运行时,主断路器跳闸。我把控制方式改为面板控制,点击运行时也出现主断路器跳闸的情况。还有一个特殊的状况,我在改控制方式的时候,把面板控制改为总线控制时,也突然跳闸。有些时候不接电机线时,给变频器上电的时候也发生主断路器跳闸的情况出现。
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解决方式上有什么建议。真心求教。

网友A:
那估计还是变频器上的问题,看看变频器设置参数是否合适?

楼主:
变频器恢复出厂值,也不行,点击运行时还是出现跳闸的现象,变频器带空电机运行时没有问题啊!

网友B:
通常情况下,37kW变频器除了主回路故障外,不可能使420A的空开跳过流。

第一,看空开的额定电流是420A,还是框架电流是420A 。

第二,洗煤厂的电网是啥系统,中心点接地或不接地。两种系统变频器接地方式不同。

第三,机柜在运输中是否导致变频器损坏,但两台都损坏,并出相同故障是否不太可能。

第四,断开总线控制接线,断开变频器除电源外的所有连接,单独使用面板控制调试,排除干扰导致的可能。但干扰也不太可能导致420空开跳。

第五,现场潮湿吗?应该不会。

估计还是跟电网系统有关系,电网接地,变频器接地,电动机接地。空开不会是漏电空开吧!

网友C:
把主断路器换成保险试试!

应该是谐波引起的故障,建议变频器整流侧加滤波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主断路器具有一用一备的功能,都带有漏电保护功能,把用的那个的漏电保护给拆掉了,但是主断路器一用一备之间有一定的连锁,备用回路的不拆影响到另一回路的功能.整体的漏电拆除,解决问题.

楼主:
对:白白菜 关于

支持3F

内容的回复:
这主要是带空电机运行怎么着都没有关系,带上水泵后,才出现点击运行就跳闸的情况。他们用的是主断路器是那种一主一备的那种,带漏电保护的。当时把主的那个的漏电给拆了,备用的那一套就没有给拆,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D(2013-12-1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主断路器具有一用一备的功能,都带有漏电保...

 ,“但是主断路器一用一备之间有一定的连锁,备用回路的不拆影响到另一回路的功能”

请问为什么会影响另一路,是备用的一路漏电保护会影响主回路吗?拆除漏电保护也是应为会跳开吗?是否有现场图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