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控制二轴做插补和独立运动,运行速度有何区别?

楼主(2011-04-23):
现用FX系列PLC控制两个轴运行,客户要求两轴要能够走圆弧路径。不知道插补与两轴独立运行想比,前者是否使运行速度降低?

网友A:
速度都一样的,不过定位模块的脉冲频率好像比较高

网友:
这应该象二人三足与一个人跑步比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