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西门子 LOGO!编程软件中输入点如何重复使用???

楼主(2011-04-23):
西门子 LOGO!编程软件中输入点如何重复使用???

请看图,图中 I1 和 I2    怎么都改成 I2  呢?

网友A:
在I1后面连分叉线,就象画普通电路图一样,要重复使用几次就画几路分叉线,分叉线后面接着画相应的电路。

如果画多路分叉线有困难,就使M扩展。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在I1后面连分叉线,就象画普通电路图一样,要重复使用几次就画几路分叉线,分叉线后面接着画相应的电路。

如果画多路分叉线有困难,就使M扩展。

内容的回复:先谢谢了! 有没有其他方法呢?请看下图

网友B:
还有分身术呀

网友C:
西门子一级代理商

特价销售
6ES7 307-1EA00-0AA0
6ES7 321-1BL00-0AA0
6ES7 331-7KF02-0AB0
KTP178
西门子S7200-300-400PLC 特价销售
西门子触摸屏、变频器 优势产品
PLC周边产品(编程电缆,前连接器,导轨)
西门子变频调速器(优势产品)
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西门子控制系统(备件)(优势产品)
以上产品,有需要请联系~
QQ:1415472996
电话:13871032759
联系人:艾小姐

网友D(2011-10-29):
按F5选择“连接”键把要重复的输入端号如图(I1)与重复点连接后,在按F11剪切改线即可,重复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