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来解释!

楼主(2011-04-23):
我们厂有几台门机,们挤在全速【四档】起升且在重载情况下,旋转和变幅不能动作或无动作【即起升重载时,旋转或变幅不能与起升联动。
经检查,plc输入点有信号,但输出没有信号,变频器上面也有给定频率信号。但起升制动器没有信号,制动器也就没有打开。然后安川变频器上就报故障PGO 。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它在轻载的时候,plc输入输出都有信号 ,而且正常运行。而在重载的情况下,plc却只有输入没有输出呢。经检查plc变频器都没问题,

网友A:
在线监控下PLC 梯形图   看到底问题出在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
是不是设计的时候就是这个样的呀!

网友C:
有可能就是这样设计的,起重都会用到荷载传感器,当轻载时候,各机构不联锁,当达到某一荷载度时,就启动联锁程序,当超载时,就直接断开了,吊不起来了.

网友D:
能否用以下方式判断“荷载传感器”是否正常,当门机轻载,工作正常时,将PLC的输入状态拍照。然后在故障时再对PLC拍照并比对,看看失去的是哪一输入信号,由此判断荷载传感器被接在哪一输入接口。

网友C:
对:yjig 关于

能否用以下方式判断“荷载传感器”是否正常,当门机轻载,工作正常时,将PLC的输入状态拍照。然后在故障时再对PLC拍照并比对,看看失去的是哪一输入信号,由此判断荷载传感器被接在哪一输入接口。

内容的回复:

不一定可以,如果PLC采集的是开关量,在输入端会有指示,如果采集的是模拟量或是485或232这类通迅端口,那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就是这样设计的,起重都会用到荷载传感器……,当达到某一荷载度时,就启动联锁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在线监控下PLC 梯形图   看到底问题出在输入还是输出

在线监控不到           但是在轻载的的时候就可以监视到              而且问题不在于plc里

楼主:
对:明亮天空 关于

有可能就是这样设计的,起重都会用到荷载传感器,当轻载时候,各机构不联锁,当达到某一荷载度时,就启动联锁程序,当超载时,就直接断开了,吊不起来了.

内容的回复:设计时不是的,刚安装的时候 ,重载也可以的。而且在超载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联动的。

网友C:
重载和轻载的操作过程应该是一样的吧.这种情况有一个可能,就是荷载传感器出故障了,一般荷载是这样设定的,达到设计载荷的90%,起重机发出满载报警,到达110%,启动超载保护.门机起吊的重物已经被传感器认为超载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控制制动器的回路可能有问题,制动器其实一直没有打开,你轻载时候,由于起吊的重物不重,虽然制动器没有打开,但变频器依旧能够起动起升电机,使起重机能够吊起不太重的东西,但起吊重物的时候,由于重物加上制动器的制动力,吊不起来,使得电机堵转.变频器报故障.各机构互锁.

我就碰到过这样一个事情,一个水闸上的启闭机出问题了,根据操作人员描述,说有哐啷哐啷的响声,我去现场一看,制动器根本就没有接线,平时操作都是在制动情况下起吊,直到制动片磨掉,铆钉和制动轮干磨发出异响才发现.

网友F:
“plc输入点有信号,但输出没有信号”-------那样多半是按照内部的控制程序逻辑就应该如此,未必是有什么故障,建议楼主看看说明书的相关内容,事实上从安全角度看,这样的控制也是应该的,重载到了一定程度时,为安全考虑也还是尽量避免同时变幅和旋转。楼主如有他就按也可以看看plc内部程序运行状态或有梯形图的就分析下控制逻辑过程是否如我前面说的那样?尤其是安全限幅器和载荷限制器的信号进入plc‘逻辑后都参与了那些运算环节?

网友G:
楼主重点在线监控起升制动器,对比看看重载和轻载的时候,起升制动器的动作有什么区别。

楼主:
对:明亮天空 关于

重载和轻载的操作过程应该是一样的吧.这种情况有一个可能,就是荷载传感器出故障了,一般荷载是这样设定的,达到设计载荷的90%,起重机发出满载报警,到达110%,启动超载保护.门机起吊的重物已经被传感器认为超载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控制制动器的回路可能有问题,制动器其实一直没有打开,你轻载时候,由于起吊的重物不重,虽然制动器没有打开,但变频器依旧能够起动起升电机,使起重机能够吊起不太重的东西,但起吊重物的时候,由于重物加上制动器的制动力,吊不起来,使得电机堵转.变频器报故障.各机构互锁.

我就碰到过这样一个事情,一个水闸上的启闭机出问题了,根据操作人员描述,说有哐啷哐啷的响声,我去现场一看,制动器根本就没有接线,平时操作都是在制动情况下起吊,直到制动片磨掉,铆钉和制动轮干磨发出异响才发现.

内容的回复:

你好          感谢你的回复     我们都检查了      传感器没有问题      而且在轻载的时候      制动器每次都完全打开     我们查看了一个多礼拜       就是搞不明白

网友H:
邮件收到,这样问题你很难表达清楚,给我打电话,13964329929

网友C:
制动器回路是独立的,还是直接并接在起升电机上的?

网友I:
肯定是设计师设计师设计了的安全保护,超载就停工以免出现危险,造成事故。一个合格的设计师一定要是一个合格的工艺师和管理人员(最起码要了解管理者的思路)。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PLC?有PLC的监控软件吗?如果有,倒着查,顺藤摸瓜应该不难。如果没有PLC的监控软件,查起来就只能凭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你用的是什么PLC?有PLC的监控软件吗?如果有,倒着查,顺藤摸瓜应该不难。如果没有PLC的监控软件,查起来就只能凭经验了。

欧姆龙的                                  没有监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邮件收到,这样问题你很难表达清楚,给我打电话,13964329929

好的             我改天打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肯定是设计师设计师设计了的安全保护,超载就停工以免出现危险,造成事故。一个合格的设计师一定要是一个合格的工艺师和管理人员(最起码要了解管理者的思路)。

严重超载【也就是110%超载】时,起升什么的都不可以动的,而且要复位的或者停电再送电。跟那完全不是一回事。超载时力矩限制器会报警。谢谢你的回复,不过你说的不是这个原因,我们早就排除了

网友J:
对:iori880808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I:
关于肯定是设计师设计师设计了的安全保护,超载就停工以免出现危险,造成事故。一个合格的设计师一定要是一个合格的工艺师和管理人员(最起码要了解管理者的思路)。

严重超载【也就是110%超载】时,起升什么的都不可以动的,而且要复位的或者停电再送电。跟那完全不是一回事。超载时力矩限制器会报警。谢谢你的回复,不过你说的不是这个原因,我们早就排除了
内容的回复:

超载可能性很大,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轻载可以,重载不可以,没有超载就仔细查查超载限制器

网友K:
按照门座机的检规,额定载荷下,运行主起升的同时,可以与变幅或旋转联动,如果这样都不行,这个话题就没必要讨论了。

楼主的这台四连杆的门座机应该走PROFIBUS通讯,因为只有通讯时,PLC通过通讯给速度命令到变频器,变频器面板才可以显示频率指令。不然PLC的输出总得输出个正反转信号,变频器这边才有反映吧,所谓无风不起浪。但是可能是由于此时线路压降问题(因为所有机构中主起升电机功率往往是最大的,电缆卷筒上产生的压降大),变幅机构的变频器已经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力矩以打开制动器,因为一般这个制动器开闸信号一般取自安川变频器的M1,M2端子(MA,MC端子用于变频故障信号),PLC没有接收这个开闸信号,当然不会将制动器打开了。而就是因为制动器没有打开,导致变频器憋屈了,输出了频率,却反馈回来的速度为0,所以就报PGO(PGO含义是编码器开路,即反馈丢失,可能原因一:由于电气或机械原因抱闸没有张开,或电机机械性卡死。可能原因二:编码器电源线脱落或虚接。)

空载的时候电流小,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压降,当然可以进行联动了。

网友L:
问题很可能是连锁问题,输入的信号不全引起输出不正常

网友M:
根据楼主的描述,很有可能是荷载保护动作了,确认一下你所说的重载究竟有多少,是否已超载,还有像这类问题,可以直接联系门机厂家,即使过了质保期,还是可以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的。

楼主:
对:happy-1437 关于

按照门座机的检规,额定载荷下,运行主起升的同时,可以与变幅或旋转联动,如果这样都不行,这个话题就没必要讨论了。

楼主的这台四连杆的门座机应该走PROFIBUS通讯,因为只有通讯时,PLC通过通讯给速度命令到变频器,变频器面板才可以显示频率指令。不然PLC的输出总得输出个正反转信号,变频器这边才有反映吧,所谓无风不起浪。但是可能是由于此时线路压降问题(因为所有机构中主起升电机功率往往是最大的,电缆卷筒上产生的压降大),变幅机构的变频器已经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力矩以打开制动器,因为一般这个制动器开闸信号一般取自安川变频器的M1,M2端子(MA,MC端子用于变频故障信号),PLC没有接收这个开闸信号,当然不会将制动器打开了。而就是因为制动器没有打开,导致变频器憋屈了,输出了频率,却反馈回来的速度为0,所以就报PGO(PGO含义是编码器开路,即反馈丢失,可能原因一:由于电气或机械原因抱闸没有张开,或电机机械性卡死。可能原因二:编码器电源线脱落或虚接。)

空载的时候电流小,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压降,当然可以进行联动了。

内容的回复:

这位师傅   你说的很对     跟压降也有一定的关系      你说的可能原因一          我会去考证          但可能原因二我们早就排除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和建议

网友K:
如果真这样,个人建议可以尝试给变频器一个启动初始励磁0.5-1.5秒左右

网友N:
如果可以的话强制打开制动器,然后运行下看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O:
估计程序里做了保护哦

网友G:
门机没有接触过,但是楼主的苦恼我深有体会,以前我在合资企业时,设备出了故障,由于没有监控软件,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判断和查找问题,走许多的弯路,往往是看PLC输入和输出指示灯,猜测逻辑关系,更换怀疑的硬件,甚至是线路,简单的问题倒是好解决,复杂点的问题就苦不堪言了。

为长久计,楼主还是配监控软件为上策。

楼主:
对:帝国时代 关于

门机没有接触过,但是楼主的苦恼我深有体会,以前我在合资企业时,设备出了故障,由于没有监控软件,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判断和查找问题,走许多的弯路,往往是看PLC输入和输出指示灯,猜测逻辑关系,更换怀疑的硬件,甚至是线路,简单的问题倒是好解决,复杂点的问题就苦不堪言了。

为长久计,楼主还是配监控软件为上策。

内容的回复:

这位师傅,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每次都是这样查的,找不到原因就怀疑这怀疑那,把能换的期间都换了.我们也很想配监控软件,可使这个厂里没有,只有厂家有阿!唉!!

网友G:
买台笔记本,OMRON的监控软件CX-ONE,网上有下载的,再看你具体的PLC型号配相应的编程电缆就可以实现监控(或编程)了。

网友C:
一般都设置了密码的,厂家也不会随便给你

网友J(2011-07-12):
问题在哪里呀?有没有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问题在哪里呀?有没有查到?

现在具体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怀疑是电压波动较大照成的,我们装了个稳压器给plc电源稳压,效果比以前好多了,但但是有时还是会出现那个状况

网友P:
原因是这样的:该门机的程序不完整。重载的时候,当重量超过重量传感器,使得各机构联锁,因此各机构无动作,也就有了制动器为何没有打开的原因。但是因为程序不完整,电气公司只在程序中进行了机构联锁,并没有在与变频器通讯的联锁,以至于仍然有给定频率输出,因为制动器并没有打开,使得电机产生一定的滑差,与编码器的反馈不一致使得变频器报PGO。

网友Q:
程序下载下来,在线监控,看看哪些逻辑条件有没有满足,如果逻辑条件满足,在看看外围硬件方面,再不行的话,装个类似WINCC的软件.

还有一个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信号,这个没有关系的吧, 给定是给定,但是没有运行信号也是不行的. 除非你的变频器启动设定模式就是ON+频率

网友R(2011-11-16):
 楼主  最近有什么进展,跟大家分享分享,学习学习,我是没见过这  巨无霸

楼主(2012-04-08):
对:happy-1437关于按照门座机的检规,额定载荷下,运行主起升的同时,可以与变幅或旋转联动,如果这样都不行,这个话题就没必要讨论了。楼主的这台四连杆的门座机应该走PROFIBUS通讯,因为只有通讯时,PLC通过通讯给速度命令到变频器,变频器面板才可以显示频率指令。不然PLC的输出总得输出个正反转信号,变频器这边才有反映吧,所谓无风不起浪。但是可能是由于此时线路压降问题(因为所有机构中主起升电机功率往往是最大的,电缆卷筒上产生的压降大),变幅机构的变频器已经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力矩以打开制动器,因为一般这个制动器开闸信号一般取自安川变频器的M1,M2端子(MA,MC端子用于变频故障信号),PLC没有接收这个开闸信号,当然不会将制动器打开了。而就是因为制动器没有打开,导致变频器憋屈了,输出了频率,却反馈回来的速度为0,所以就报PGO(PGO含义是编码器开路,即反馈丢失,可能原因一:由于电气或机械原因抱闸没有张开,或电机机械性卡死。可能原因二:编码器电源线脱落或虚接。)空载的时候电流小,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压降,当然可以进行联动了。内容的回复:

你分析的差不多,是跟压降有关系,我们最近监控了一下,在他联动的时候plc没有输出,所以制动器就没打开,紧接着也就报故障,只要把电压提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按照门座机的检规,额定载荷下,运行主起升的同时,可以与变幅或旋转联动,如果这样都不行,这个话题就没必要讨论了。楼主的这台四连杆的门座机应该走PROFIBUS通讯,因为只有通讯时,PLC通过通讯给速度命令到变频器,变频器面板才可以显示频率指令。不然PLC的输出总得输出个正反转信号,变频器这边才有反映吧,所谓无风不起浪。但是可能是由于此时线路压降问题(因为所有机构中主起升电机功率往往是最大的,电缆卷筒上产生的压降大),变幅机构的变频器已经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力矩以打开制动器,因为一般这个制动器开闸信号一般取自安川变频器的M1,M2端子(MA,MC端子用于变频故障信号),PLC没有接收这个开闸信号,当然不会将制动器打开了。而就是因为制动器没有打开,导致变频器憋屈了,输出了频率,却反馈回来的速度为0,所以就报PGO(PGO含义是编码器开路,即反馈丢失,可能原因一:由于电气或机械原因抱闸没有张开,或电机机械性卡死。可能原因二:编码器电源线脱落或虚接。)空载的时候电流小,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压降,当然可以进行联动了。内容的回复:

你分析的差不多,是跟压降有关系,我们最近监控了一下,在他联动的时候plc没有输出,所以制动器就没打开,紧接着也就报故障,只要把电压提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按照门座机的检规,额定载荷下,运行主起升的同时,可以与变幅或旋转联动,如果这样都不行,这个话题就没必要讨论了。楼主的这台四连杆的门座机应该走PROFIBUS通讯,因为只有通讯时,PLC通过通讯给速度命令到变频器,变频器面板才可以显示频率指令。不然PLC的输出总得输出个正反转信号,变频器这边才有反映吧,所谓无风不起浪。但是可能是由于此时线路压降问题(因为所有机构中主起升电机功率往往是最大的,电缆卷筒上产生的压降大),变幅机构的变频器已经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力矩以打开制动器,因为一般这个制动器开闸信号一般取自安川变频器的M1,M2端子(MA,MC端子用于变频故障信号),PLC没有接收这个开闸信号,当然不会将制动器打开了。而就是因为制动器没有打开,导致变频器憋屈了,输出了频率,却反馈回来的速度为0,所以就报PGO(PGO含义是编码器开路,即反馈丢失,可能原因一:由于电气或机械原因抱闸没有张开,或电机机械性卡死。可能原因二:编码器电源线脱落或虚接。)空载的时候电流小,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压降,当然可以进行联动了。

你分析的差不多,是跟压降有关系,我们最近监控了一下,在他联动的时候plc没有输出,所以制动器就没打开,紧接着也就报故障,只要把电压提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