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c1063e死机问题

楼主(2011-04-23):
开机后,有“嘀”的蜂鸣声,主板指示灯亮,另一个指示灯在闪烁,背光灯亮,点击
触摸屏没有声音,但板上有一灯有反应,到logo换面死机,难道就的返厂维修吗?

有好几个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是闪存的问题吗?

不能u盘更新,因为就到不了那个进度条。

 昆仑通态让我支持你一下不可以吗???

楼主:
没有高手能解决吗?

网友A:
应该是液晶的问题,看看排线是否有问题了

楼主:
液晶没有问题的,因为到不了精度条,所以也不能用u盘更新。

网友A:
那多半是NK出问题了

楼主:
那该如何解决呢?老大!不要告诉老弟只有返厂啊!

网友A:
问经销商要一个NK,自个儿更新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我不是昆仑的人,我只是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应该这样可以解决,问问经销商,或者昆仑技术人员

楼主:
nk 是不行的哎,以为就到不了那个进度条,u盘是不能使用的,昆仑的什么技术人员,只会让你返厂的!

网友B:
1、更新NK 2、重新插拔液晶信号线。若正常是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C:
首先查看一下液晶排线,还不正常就是烧NK,返厂维修也是这步骤!

楼主:
老大,关键问题是我到不了那个进度条,如何可以刷nk啊?

楼主:
没有高手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C:
你是那个地方的?可以联系4006107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