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额定电压,一个60W一个40W,串联在一起,那个更亮一些?

楼主(2011-04-23):
两个灯泡,同样额定电压,一个60W一个40W,串联在一起,那个更亮一些?

网友A:
能串吗?没实际意义。

网友B:
40W的亮,功率P=电压的平方/电阻R   所以40W灯泡电阻R大,串联使用时电流I相等,功率P=电流I平方乘以电阻。所以.....

网友C:
偶感觉这个40W要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串吗?没实际意义。

如果是额定电压或者以下串连起来肯定不会烧坏灯泡,关键是都到不到额定功率,亮度降低。相对而言40w的灯泡更亮些。如果所串入的电压过高,有烧灯泡的可能,那就是瞬间一闪然后都灭掉

网友E:
分析下:

同样的额定电压,60W的电阻要小,

两个灯具串联起来60W灯泡分担的电压就小,所以就要暗一些

网友F:
         电工初级的内容。首先你用表测量两个灯看谁的电阻大????串联时电阻大的电阻电压大,因串联时电流相等。

所以40W的灯亮。

网友G:
   两个灯都暗!

  如两灯串联,电源电压为220V

   60W的灯炮电压为133V,40W灯炮为87V

网友G:
  相比之下40W的要亮些

网友H:
电流相等 电阻大的比较亮 40W

网友I:
两个灯都暗!

如两灯串联,电源电压为220V

60W的灯炮电压为133V,40W灯炮为87V

6楼的说反了吧

网友J:
呵呵!这是很简单的电路计算问题,初中物理电学都学过,电阻串联后的电压、电流知识。去吧欧姆定律拿出来看看,电阻串联、并联计算公式拿出来看看。

网友K:
两个灯泡,同样额定电压,一个60W一个40W,串联在一起,那个更亮一些?

1、同样额定电压,一个60W一个40W:

1)一个40W,电阻R1大;

2)一个60W,电阻R2小;

网友K:
2、串联在一起:

1)40W,电阻R1大,分压U1大;

2)60W,电阻R2小,分压U2小;

3)电阻R1、R2电流相等;

4)所以40W的灯亮。

网友L:
40W的亮度>60W,因串联又40W的电阻>60W所分电压就大一些。

网友M:
40W的要比60W的亮些

网友N:
60W,40W,220V的灯泡很好找,自己亲自做一下,会更深刻的。

网友C:
40W与60W发光强度一样么,在同样的电流不同样的电压下,两只灯泡发光强度与电流电压关系有无研究。

网友O:
理论上通过,实际没有意义

网友P:
如果现场没有单相电而只有三相电,就是说没有零线。可以使用两个相同功率的灯泡串联在两项之间解决照明问题。

楼主:
咱们工控网的真是人才济济啊!!!

网友Q:
40w的要亮一些,19楼的你说的非常对

网友R:
当然是40W的亮一些。电阻大,分担的电压也就大,电流一定,所以功率大。当然就更亮

网友S(2011-06-02):
引用 楼主:

咱们工控网的真是人才济济啊!!!

就这人才??这是初中物理里的题目啊

网友T:
我只看热闹,不发言。简单的问题回答的人多。

网友U:
40w的亮啊,必须的。

网友V:
这个题是初中的欧姆定律啊,怎么这样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B:
40W的亮,功率P=电压的平方/电阻R   所以40W灯泡电阻R大,串联使用时电流I相等,功率P=电流I平方乘以电阻。所以.....

网友W:
对:爱上电工 关于

   两个灯都暗!

  如两灯串联,电源电压为220V

   60W的灯炮电压为133V,40W灯炮为87V

内容的回复:

如果是两只同等功率的220V灯泡串联在380V的电路中就很好啊,我在现场施工中就用过

网友X:
初中物理知识哈,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Y:
亮度:单位尼特亮度在物理学上是一个较复杂的概念,它的定义是指(被照物体)单位面积上的发光强度,其度量单位是“尼特”。 就是说,光源照在物体上强弱用照度表示,物体反射光到眼里强弱用亮度表示。同灯同距照在白纸和黑纸上,照度相同,亮度不同。照度*反射率就叫亮度。

光照度E勒克斯/Lm/m2发光体照射在被照物体单位面积上的光通量 光亮度L尼特/cd/m2光源在特定方向的单位投影面在单位立体角中发射的光通量

网友Z:
这位朋友不耻下问,好样的

网友A(2011-08-20):
这样的问题拿出来讨论,感觉没有实际意义,理论分析一下还行

网友AA:
40W的要亮一些,理论知识就会知道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K:

2、串联在一起:

1)40W,电阻R1大,分压U1大;

2)60W,电阻R2小,分压U2小;

3)电阻R1、R2电流相等;

4)所以40W的灯亮。

正确           最简单的电路串并联知识

网友AC:
是呀,根据电阻计算是40W的电压高点,应该亮点

网友AD:
串联后电流均约为0.109A,40W的灯泡功率约=14.4W,60W的灯泡功率约9.6W。

网友AE:
这个简单的问题  也 问啊。。。你是哪行的,,,,,40W亮些撒,,,,但是电压达不到额定电压,,所以不会很亮

网友AF:
这么无聊的问题,大家还是不要讨论的好吧,浪费时间

网友AG:
肯定是40W的亮些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K:

2、串联在一起:

1)40W,电阻R1大,分压U1大;

2)60W,电阻R2小,分压U2小;

3)电阻R1、R2电流相等;

4)所以40W的灯亮。

网友AI:
原来经常使用  两个都暗点 可以防止冲击电压过高 烧坏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