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频率60赫兹电机放在频率50赫兹的电源上能用吗?

楼主(2011-04-23):
求解:电源电压相同,频率60赫兹电机放在频率50赫兹的电源上能用吗?接在50f的电路上转速升高还是降低?输出的力矩增大还是减小?

网友A:
50HZ放在60HZ上面只要功率够大一般能用..

60HZ放在50HZ上面一般不能用,记得以前汽车厂进口设备上的60HZ电机在国内用烧了很多....

网友B:
用在50HZ电源上,应该是输出力矩减小了,电机同步转速下降了,在相同负载下电动机转速也是下降了,这种情况下电动机负载扭矩不可超过额定扭矩的60%,否则容易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50HZ电源上,应该是输出力矩减小了,电机同步转速下降了,在相同负载下电动机转速也是下降了,这种情况下电动机负载扭矩不可超过额定扭矩的60%,否则容易过载

谢谢回答

网友C:
如果接变频器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D(2011-11-04):
降压使用或降功率使用

网友E(2012-04-11):
可以正常使用,因为多数电机不是满载留有余量。我在外资工作时它们都是60HZ的电机。在我国用基本没问题。少数不行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