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相同,频率60赫兹电机放在频率50赫兹的电源上能用吗?

楼主(2011-04-23):
求解:电源电压相同,频率60赫兹电机放在频率50赫兹的电源上能用吗?接在50f的电路上转速升高还是降低?输出的力矩增大还是减小?

网友A:
接在50f的电路上转速降低

网友B:
转速降低,电机的散热效果降低。

网友C:
转速降低,电机会热,原因就是频率低了,但电压没变,电机反电势低了,

网友D:
这个我想日本人的产品都设计了50HZ与60HZ共融的功能,因为日本的电力比较奇特,东西部的工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想日本人的产品都设计了50HZ与60HZ共融的功能,因为日本的电力比较奇特,东西部的工频不同。

兼容性好

网友E:
转速降低,但磁路过饱和,电机发热,对电机绝缘不利。

网友F:
没问题,只是速度慢了点,加强一下散热

网友G(2011-06-25):
由n=60*f/p,频率降低,速度变慢(对散热不利),转矩基本不变。

由U=E=4.44*F*K*磁通,频率降低,磁通增加,电机发热。

所以,降低频率使用,总体是不利的,但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