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2000 30KW上电报POFF

楼主(2011-04-23):
我有一台艾默生TD-2000 30KW的,上电报POFF(欠压),用F155参数查看直流母线电压为0,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为:5V 15V -15V 34V 28V,CVD测试点为2.7V.送到主板后分两路一路进LM393,一路进CPU .现在己经换过LM393,74HC14,软排线接触良好!现在还能查哪里呢,请大家帮个忙吧!

网友A:
预充电控制电源正常吗?前级整流模块是否正常?

网友B:
怎么会有34呢?建议先弄清楚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POFF实际就依据检测CVD电压报出来的,按照你说的CVD 2.7V是正常的,不应该报POFF,但是出现34V应该不正常。祝你早日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怎么会有34呢?建议先弄清楚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POFF实际就依据检测CVD电压报出来的,按照你说的CVD 2.7V是正常的,不应该报POFF,但是出现34V应该不正常。祝你早日找到原因

34V是由开关电源直接输出的,经过电阻降压后变成2.7V的,没有34V就没有2.7V.现在可以确定为主板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预充电控制电源正常吗?前级整流模块是否正常?

我是直接接的510V的直流电,己经将继电器检测给屏蔽了,可结果一样

网友C:
上电瞬间能听到接触器的声音吗?

网友B:
要是主板坏了就比较麻烦了,你可以查LM393附近有没有电阻等器件坏,再个U11提供一个基准给LM393比较再送到CPLD,你也要看下基准有问题没有,要是都没有的话那可能是DSP或者CPLD的问题了。如果实在修不好可以联系我,QQ:735264800,我修过几次这个板比较熟。

楼主:
对:变频电源维修 关于

要是主板坏了就比较麻烦了,你可以查LM393附近有没有电阻等器件坏,再个U11提供一个基准给LM393比较再送到CPLD,你也要看下基准有问题没有,要是都没有的话那可能是DSP或者CPLD的问题了。如果实在修不好可以联系我,QQ:735264800,我修过几次这个板比较熟。

内容的回复:呵呵,好的,谢谢哈!

楼主:
对:ye_w 关于上电瞬间能听到接触器的声音吗? 内容的回复:这个仁兄,没有听到接触器的声音!接下来要怎么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ye_w 关于上电瞬间能听到接触器的声音吗? 内容的回复:这个仁兄,没有听到接触器的声音!接下来要怎么查呢?

检查接触器是否坏了,更换新的看看;检查接触器触点和小泉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D:
“用F155参数查看直流母线电压为0,”

在往前查,直流保护,整流,交流电源保护……

网友E:
来北京凌坤 维修  ~~~~~免费 检测~~~~~13901070560 钟  ~~~~~~~~~~免费 检测~~~~~13901070560 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