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SC550用手自动宏实现手自动切换启动故障“24”

楼主(2011-04-23):
现场情况是这样的:

变频机柜上,安装了1个4.7千欧姆的电位器转换开关打到手动时,DI3断开,DI1接通通过电位器输出0-10V(接入变频器AI1),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转换开关切换到自动时,DI3接通,DI6接通由PLC的AO模块输出(PLC内部PID自动调节)4-20mA(接入变频器AI2);

DI4我一直保持接通;

现场共设置了下列这么多参数:

9902=5;

1101=3;

1103=1;

1106=2;

1301=20%;

1302=100%;

1304=20%;

1305=100%;

1001=1;

1002=6;

无论是切换到手动还是自动状态下,启动变频器报故障代码“24”,资料显示变频器“超速”

请问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2011-11-12):
首先,你检查一下电机参数设置,然后仔细做一下电机辨识,应该是给定的速度值,超出了变频器的上限。

网友B:
20组怎么没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