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楼主(2011-04-23):
各位工程师,兄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我公司有3台三菱A系列PLC,我今天想改一下输出点,有一台可以改,有2台没法和PC通讯,PLC3台是一模一样的型号,我记得2年前我都可以用,而且现在触摸屏也是用的这个端口,设置什么都是正确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PLC上 CPU相互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另外2台是不是接触不好,编程口上有没有灰尘什么的

网友:
编程口没有灰尘,我都拔插过好多次了,人机又是能正常工作的。换CPU还没有试过,关键是几台机不好停,我们二十四小时工作

网友C:
三菱A系列的,我还没遇到连不上的,检查你的线,软硬件端口设置,CPU的型号有没有选对

网友C:
改个端子,几分钟的事情。抽一会点检机台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