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22后与伺服驱动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1-04-24):
我原先是用232来控制copley驱动器的,现在要求长距离控制copley驱动器,所以,考虑用单片机上的422总线控制这个驱动器,买了好几个带5V供电232转422接口,除了宇泰的ut-201能连上,去他的都连不上,而ut-201老是出现误码。

还有,我用2个232转化为422转换器将驱动的232和电脑的232相连,发现直接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驱动器无回数,但把驱动器调试软件CME2打开一下,关掉软件,再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又有回数了,是不是打开这个调试软件初始化了什么东西?

那位大哥能帮分析下,愁死了。。。

网友A:
驱动器调试软件CME2使用的硬件与232转化为422转换器是一样的吗?

楼主:
找到机械工业自动化的有源的422转232实验了下,又好了

估计是我以前的那些摸快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B:
是不是波特率,奇偶位什么的没有设置?可能你打开软件就直接匹配了。匹配好之后你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2018-09-09):
您好,不知道还能否联系到您,能分享一下你这么用串口调试的吗?我现在是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