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分?

楼主(2011-04-24):
1仅从外形上看如何区分一个电机是伺服电机还是普通的电机呢?

2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能不能接编码器啊?如果能的话在实际运用中和伺服电机有无明显的区别?另外其控制器是用变频器呢还伺服驱动器?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能能接编码器。

网友B:
伺服电机的旋转位移量是可控的,而一般电机只能是速度的控制;

网友B:
位移量的控制,需要在电磁结构上有可靠的步距设计,与一般电机不仅在内部,也应该在外部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B: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接编码器,只是解决了位移的量度,而位移的定量控制没有解决;

网友B:
有些人把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接编码器后,通过起、停、制动、限位、等综合控制,实现所为的定位控制,实际上并未达到伺服控制的要求,不能称之为伺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