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威纶 MT6070IH

楼主(2011-04-24):
开机时候显示客户参数设置错误 总共3个参数 A1 A2 A3 不知道如何设置

触摸屏一直停在停止按扭上 点启动无效

网友A:
停止按扭一般用于给PLC的“用于停止的”位置1,属性使用复位型或置ON。如果是使用了置ON,则应由PLC程序将这个位置0。

如果你的停止按钮使用了置ON,PLC程序又没有将这个位置0,这个“停止”位总是1,或因PLC程序中“停止”与“启动”的闭锁关系,导致点启动无效。

网友B:
威伦触摸屏,销售,解MI(6000)8000系列

QQ:903163255

TEL:13915072206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大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