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检测方法有几种?

楼主(2011-04-24):
无功功率检测方法有几种?

求帮我解决一下 傅里叶无功功率检测法 和 瞬时无功功率检测法 和 小波无功功率环测法。谢谢!

网友A:
为了提高电网的使用效率减少无功损耗,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对电网进行无功补偿。那么补偿量要多大呢?这就要对电网的无功功率进行检测了,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种比较简单而实用的无功功率检测电路。
          从三相电源的B相接入电流互感器并从0.2欧电阻上获得B相电流信号,通过R1的调节,输入到BG1的基极。BG1的集电极参考电压则由A、C相电压经变压器B1降压和D1-D4所组成的桥式整流获得,其中D3、D4是齐纳二极管,它使整流输出的波形近似梯形波。放大器合适的工作点可通过调整R11获得,使H1、H2两点对地电位均为-20V即可。
  下面分五种情况进行电路分析:
  1、当输入电流为零时,在参考电压的正负半周,由于流过电阻R3、R5的电流大小相等,所以在一周期内,H1、H2之间的电压Uh1-h2为零,如果由于电路左右两边元件参数差异造成Uh1-h2不为零,可通过调整电位器R2使其为零。
  2、当B相为有功功率时,B相电流与电压同相(如图W-1中的向量图所示),从向量图中可看出,输入电流Ibr与集电极参考电压Uac有90度的相位差,此时的情况如图W-2中A,Uh1-h2 =0。
  3、当B相电流滞后B相电压时(感性电流),输入电流为Ibl,如图W-2中的B所示,此时Uh1-h2>0,微安表将有感性无功功率指示。
  4、当B相电流超前B相电压时(容性电流),输入电流为Ibc,如图W-2中的C所示,此时Uh1-h2<0,微安表将有容性无功功率指示。
  5、当电流信号既有有功电流由有无功电流时,可看成是2、3、4三种情况的叠加,由于有功电流分量不产生影响,故Uh1-h2只受无功电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