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

楼主(2011-04-24):
西门子MM440变频器
在直捻机上的应用回顾和总结
采用西门子MM440 变频器是从萧山帝凯工业纤维有限公司订购的15台K3501B型直捻机开始。帝凯厂方提出直捻机的自动化元件都要用西门子器件,因此开发了西门子器件的直捻机;包括采用西门子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MM440变频器是比MM430性能更加高一层次,比6SE70低一层次的工程型变频器。
自2003年8月开始陆续在帝凯安装调试。
2003年10月,在帝凯直捻机开始连续投入生产之前,我公司用相同的自动化器件配置在开平开发了直捻机改造系统,并且在10月底就开始连续运行。
在开平的直捻机改造系统调试时期,由于发现西门子MM440变频器,在开大约12个锭位,长时间连续运行时,有时会出现缺相报警,瞬间自动停止输出,造成中间有白丝,而实际上无电机缺相。由于无法解决此“缺相报警”问题,因此将西门子变频器换成了富士变频器。以后连续运行情况良好,受到用户的好评。
2003年11月全西门子自动化器件配置的直捻机开始在帝凯连续运行,马上发现,连续运行不出48小时,75KW变频器就会报警跳闸一次,造成成批的废丝。跳闸的报警多数是过压,少数是过流。当时曾经采取的方法有:
增加输出电抗器(200A/0.18MH)。西门子的有的技术人员说,在一台变频器带动多台电动机的情况下,要加输出电抗器,一级不行,要加2级,甚至3级。(须知,输出电抗器如果用西门子的产品的话,是1.5万一台,如果用国产的也要1万元一台。)
增加了过压电流释放电阻(25欧姆/20A)及其功能的设置。
排除PLC程序的因素。当时考虑,是否由于PLC程序有问题(有瞬间降低变频器频率的程序漏洞)而造成变频器的跳闸,因此做过试验。机器都挂满丝以后,把PLC的频率设定导线拔除,变频器的频率就不受PLC的控制了,频率也会改变。这样,变频器一样故障跳闸,说明变频器故障跳闸和PLC程序无关。
排除了锭子电机电源的布线问题。当时西门子MM440的华东销售代表乔为民认为,直捻机锭子电机的布线不好,可能会导致变频器跳闸。因此也做了试验。把原来的8个锭子一条3相线,改为一根3相线9处引出线。这样,锭子电机的导线的总长度就减少了很多。但是变频器仍然故障跳闸。
不断的多处改变变频器的参数的设置,摸索哪种设置可以避免“故障”跳闸。
排除了电气系统接地问题。要求帝凯厂方,重新打桩,安装了良好的保护地线,接入各直捻机。但是变频器仍然跳闸。
其他变频器用在此处无问题。值得提起的是,在西门子技术人员认为我们的控制系统有许多问题,因此才会导致变频器经常故障跳闸的情况下。我们在不改变当时的直捻机电气系统,任选一台直捻机,无输出电抗器和其他任何额外的措施。仅仅在柜子的地上,放置一台75KW的LENZE变频器,开起来运行后,却一直连续生产,从不故障跳闸。
从2003年11月开始,在帝凯一直用了3个月的时间做各种试验和采取各种措施(烧毁输出电抗器3台,报废12台),在2004年1月,阴历年三十的下午4点中,有几台直捻机已经连续运行了54小时没有出现故障跳闸。当时认为,所采取的措施,已经取得了效果,MM440变频器故障跳闸的问题此时才得到解决。在这以前,由于变频器故障跳闸而造成大量的欠长丝,厂方并没有过分计较。这是由于,帝凯厂当时的丝是自己生产的,质量一直不过关。到接近春节的时期,帝凯生产的丝,质量已经达到要求,因此越来越不允许变频器故障跳闸所带来的损失。当时我公司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全部换掉30台75KW 西门子MM440变频器。准备了数台日本日立变频器,春节前不行的话就换上。
帝凯直捻机的西门子变频器跳闸问题解决了以后,西门子的技术人员要求我公司,以后要按照帝凯的配置使用西门子变频器,包括:要安装输出电抗器,要安装直流电流释放电阻和过压释放功能, 按照帝凯的变频器的设置设置变频器的参数。
2004年6月,西门子M440变频器的直捻机在无锡太极,投入运行。左机跳闸一次,重新设置后,没有出现故障跳闸。主要的重新设置是,重新进行了一侧电机参数测试。电机电阻从0.18欧姆,降为0.14欧姆。
2004年8月,在扬州群发化工厂,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电抗器太热,因此拆除了此输出电抗器。引起变频器故障跳闸,后来重新设置以后,没有再出现故障跳闸。安装有输出电抗器时进行了电机数据测试,拆除了输出电抗器后,没有重新进行电机测试。因此造成跳闸。
2005年5月,在合肥佳元,直捻机改造项目,初期也用的是西门子变频器。在调试期间,出现过故障跳闸,考虑到西门子变频器的无故跳闸的问题无100%的把握解决,为避免再次跳闸给客户造成不良影响,当时就把西门子变频器换成了富士变频器。
2006年5月, 时风直捻机西门子变频器发生故障跳闸,发现是该厂电网不稳定所造成。和西门子的技术人员共同现场研究和试验后,改变了变频器的设置,得到解决。
2006年出口美国地毯机四台,三台短机,一台长机,未发现问题。
2007年1月至今, 嘉兴晓星直捻机,由于增加了失电控制功能,造成西门子变频器故障跳闸5次。现在正在继续解决。稳定后,才可以肯定此故障跳闸的问题得到较彻底的解决。
技术总结
只有西门子M440变频器才会在一台变频器拖动几十台电机的工况下,频繁产生各类故障跳闸。其他厂家的变频器没有此类问题。例如,LENZE变频器说明书上写有不可拖动多台电机,富士变频器说明书上现有电机电缆不可超过50米。直捻机的工况都和说明书要求的不符,实际应用却从没有出现过无故跳闸。
2 在一台变频器拖动几十台电机的特殊工况下,西门子变频器才会产生误控制和误检测。对于西门子M440变频器,至今为止,除了有一台变频器拖动4台电机和直捻机的带动70-80台电机的情况外,还没有听到其他地方有类似的应用。所以可以借鉴的控制范例极少。全靠自己摸索。
3 基本上可以判定,西门子M440变频器的故障跳闸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极少部分是电网质量的问题),造成变频器本身误检测出过压或者过流,又产生误跳闸。以遇到最多的过压跳闸来分析,其他厂家是在变频器的是直流侧到达680V或者720V要保护跳闸,实际运行却没有过压跳闸,就是说电网电压加控制方法没有使得直流侧电压升高的跳闸的阀值。而西门子变频器设置在900V跳闸,却频繁跳闸。以现场工况分析,直流侧到达900V,几乎没有可能性。 过流跳闸也是如此。满载标准直流侧电压应该是480V。
4 过压或者过流跳闸是由于变频器本身控制程序的设计不当造成的。现在直捻机的多数现场运行的直捻机西门子变频器,P1240都是设置成0。就是说不要变频器自己控制直流侧电压。如果P1240设置成1或者3, 就有可能过压跳闸。说明电网没有过压,变频器自己控制直流侧电压不当,加上变频器直流侧电压检测不当,造成误控制和误检测成过压而跳闸。无论是误控制和误检测,从编制控制程序的技术层面来说,都是自动控制专业的生手才会犯此类错误。只有修改了这部分的控制方法,M440变频器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严重缺陷。才能给用户一个合格的产品。
5 仅仅是遇到了萧山帝凯厂的,整个工厂的设备都是初装调试,都是经过3到4个月才到达质量要求,才给了直捻机比较充裕的调试时间。才使得西门子MM440变频器得以在直捻机上得到应用。而在多数用户厂家,是没有机会进行变频器的此类调试,不允许以给生产造成损失来进行试验的。
6 由于MM440变频器的缺陷,当在直捻机的锭子电机使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要增加功能,必须修改有些关键参数时,除了通过试验,检验新的增加的功能是否达到设计要求外,还要通过严格的试验来检验,原来的功能和连续工作的可靠性是否依然正常。严格的试验包括,锭子变频器的负载要和直捻机实际工况相同,负荷达到70%以上,连续运行一周以上,中间24小时停机再开机一次,期间无任何故障显示和跳闸。只有这样,才具备了出厂的基本条件,不给用户造成损失。锭子空载运行不能解决此类问题。
7 即便是解决了连续带负载工作的试验后,还要考虑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其他可能出现的程序问题。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程序还有其他意想不到的陷阱,这也是西门子MM440变频器不成熟的表现之一。例如,75KW 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是150A, 当长时间工作在约16A的工况下,变频器自己会检测到电机的缺相而跳闸或者瞬间输出频率为零,而实际上并无缺相。这对于直捻机也是个隐患。2003年开平直捻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更换成富士变频器的。遇到雷击,西门子MM440变频器也会是最早跳闸的设备之一。
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说明书有多达四千个参数设定。每个参数的解释也不详细,这就使得使用人员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理解来决定设置。许多参数的理解也相当矛盾,只有具备完善的试验条件,进行时间足够长的试验,才能确定正确的设置。其他厂家的变频器基本没有此类问题。西门子的技术服务也不是令人满意。例如,早期西门子的技术人员,竟称,要增加输出电抗器甚至3级才能解决此问题,就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3级输出电抗器的价格等于一台变频器的

网友A:
青岛金亨利电气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八年,是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自动化与驱动集团授权的合作伙伴。公司致力于工业自动化工程的设计制作、编程及调试,同时在工业电气成套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具备强大的实力,产品代理:一、西门子变频器;二、西门子电机;三、西门子低压控制产品;四、西门子配电产品。被西门子评为最突出表现奖,连续五年获得省级“重合同、守信用”荣誉称号。
网址:http://www.goldhenry.com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37号金都花园C座22-G
联系人:刘小姐
电话:0532-85726408-718
传真:0532-85725063

网友B(2011-06-12):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不错。

网友C:
写的非常好,多多传授检验

网友D:
好贴!凡是把经验分享给大家的帖子都应该置顶应该加分应该给予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