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6.53 使用MODBUS TCP协议 连接地址为域名 总是不成功

楼主(2011-04-24):
请问 组态王6.53 在进行设备配置过程中我使用MODBUS TCP协议 连接地址我按照说明书要求选用域名连接的方式 但是总提示设备地址格式错 请问是什么原因 如图:

网友A:
驱动的缘故,更新一下最新的驱动,需要新驱动请留邮箱

网友B(2011-08-16):
设备地址及通讯参数定义
地址格式范围:设备具体地址是指在以太网中,服务端的IP地址。

地址格式格式:IP[:端口号] 设备地址

端口号默认值为:502 设备地址范围:1-247

例如: 192.168.1.1:502 1 或者192.168.1.1 1

你的端口号后面没设定设备地址

网友C(2016-04-22):
王6.55和西门子smartPLC以太网(TCP信详解,保证通信成

网友D(2016-06-10):
从站写你的主站的IP地址  类似于楼上所说的:192.168.1.1:502 1 这种形式。具体意义你看下帮助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