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PLC运行一段时间后进入STOP

楼主(2011-04-24):
       请问:我现在用的S7300PLC运行一段时间后进入STOP状态,重启能正常运行。OB82 OB85 0B86 OB122等组织块均已下载,但仍不能阻止停机的发生。查诊断缓冲区有时报I/O错误导致,有时报I/O管理导致。请问各位该问题是如何造成的?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将诊断缓冲区的代码粘贴上来。

有没有使用一些特殊指令?或者有没有使用超过地址范围的地址?

楼主:
关于事件的详细资料(D):8/100           事件ID:16#494D

由I/O错误引起的STOP模式

无用户相关信息:(Z1):0000

无用户相关信息:(Z2):5752  (Z3):2101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内部)

外部错误:进入的事件

另外的我硬件配置为:

主机架:PS307 5A + CPU317-2DP + IM365 + CP342-5 +DI32 + DI32+DI32 +DI32 +DI32 + AI8

扩展机架:PS307 5A + IM365 + DO32 +DO32 + DO32

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B:
你需要考虑你的接线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C:
 编译的 时候有报错么?

网友D:
有没有使用一些特殊指令?或者有没有使用超过地址范围的地址?

2)查硬件存储器

楼主:
仔细查过地址范围确实没有超限,而且该PLC都是正常运行了多天以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然后越来越频繁。

程序逻辑很简单,没有用到什么特殊的指令。

硬件在线查看正常,停机之后在线查看也是正常。

CPU,存储卡,电源都换了,问题依旧。

很是费解!

网友E:
会不会是模块之间的连接器出了问题,以前我们也遇到同样问题,发现有些针脚有锈迹,因为有些模块是后来加上的,

网友A:
再次查看运行多天之后的外围条件是否有变化,能否跟踪一些可能的输入或输出?

网友F:
看看你的程序检查编辑能不能通过。

网友G:
检查硬件配置和通讯站点的连接,如果出现通讯的波动,在PLC运行中站点从系统中断开,系统只是报警,如果断开后又自动连上,则PLC进入停止状态。

楼主:
咨询西门子客服,他说可能是IM365出了问题,我换了一个,正常了一天多,就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看来跟IM365无关啊。

哎!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楼主:
网上看到了几个同样的问题,不过没有说解决方法,哪位高人遇到过能否给我指点一下。谢过了!

楼主:
对:990503 关于

检查硬件配置和通讯站点的连接,如果出现通讯的波动,在PLC运行中站点从系统中断开,系统只是报警,如果断开后又自动连上,则PLC进入停止状态。

内容的回复:这种波动用硬件在线可以观测到吗?

网友H:
可以把通讯接头的现重新接一遍,如果是PROFIBUS-DP.

楼主:
对:wgp80 关于

可以把通讯接头的现重新接一遍,如果是PROFIBUS-DP.

内容的回复:这种停机和从站有关吗?SIEMENS技术支持告诉我这种情况肯定是主机架的和从站无关

楼主:
对:wingwf2000 关于会不会是模块之间的连接器出了问题,以前我们也遇到同样问题,发现有些针脚有锈迹,因为有些模块是后来加上的, 内容的回复:应该不是,因为在我的设备停止时,PLC从来不停机,我考虑是不是干扰造成的,如果总线受到干扰会报I/O错误停机吗?

网友I:
如果此故障为无规则出现,那很可能使干扰造成的。

网友J:
plc供电用的电源有问题吗,用开关电源没有

网友K:
关注最终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plc供电用的电源有问题吗,用开关电源没有

PLC的供电电源换过了,应该没有问题.I/O模块是单独的一个开关电源供电的.

楼主:
对:jiayongzhuanyong 关于

如果此故障为无规则出现,那很可能使干扰造成的。

内容的回复:请问是CPU直接受到干扰了还是总线受到干扰了呢?如果总线受到干扰会出现这样的停机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咨询西门子客服,他说可能是IM365出了问题,我换了一个,正常了一天多,就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看来跟IM365无关啊。

哎!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我也认为可能是IM365的问题,硬件不正常,导致报I/O错误

网友J:
对:wph_0215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J:
关于plc供电用的电源有问题吗,用开关电源没有

PLC的供电电源换过了,应该没有问题.I/O模块是单独的一个开关电源供电的.
内容的回复:

我之前遇到一开关电源电压不稳,也是故障没规律可循,导致plc总是停机,可以看看电压稳不稳,一边操作一边测量

网友M:
本公司生产兼容西门子包括SM7-200/300系列数字量模块、模拟量模块、通讯模块,开关电源,PPI电缆,MPI适配器:工业平板电脑,无线路由器等。产品可靠稳定,品质优良、精度高,速度好,使用方便,即插即用。 价格实惠~!!QQ:120845399 tel:0755-26068785-605a

楼主:
对:wm7282581 关于回复内容:
对:wph_0215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J:
关于plc供电用的电源有问题吗,用开关电源没有

PLC的供电电源换过了,应该没有问题.I/O模块是单独的一个开关电源供电的.
内容的回复:

我之前遇到一开关电源电压不稳,也是故障没规律可循,导致plc总是停机,可以看看电压稳不稳,一边操作一边测量
内容的回复:我现在也在怀疑电源有问题,但是平时测量的时候电源电压没有什么波动,不知道是不是在出故障瞬间才出现波动的.请问您当时的故障现象和我的很类似吗?也是报I/O错误吗?

网友N:
期待高手指点,呵呵,高手

网友O:
把山寨的DP接头都换了吧!

网友J:
对:wph_0215 关于回复内容:
对:wm7282581 关于回复内容:
对:wph_0215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J:
关于plc供电用的电源有问题吗,用开关电源没有

PLC的供电电源换过了,应该没有问题.I/O模块是单独的一个开关电源供电的.
内容的回复:

我之前遇到一开关电源电压不稳,也是故障没规律可循,导致plc总是停机,可以看看电压稳不稳,一边操作一边测量
内容的回复:我现在也在怀疑电源有问题,但是平时测量的时候电源电压没有什么波动,不知道是不是在出故障瞬间才出现波动的.请问您当时的故障现象和我的很类似吗?也是报I/O错误吗?

内容的回复:
我用200PLC,当时CPU上的 sf 灯变红,然后就停止运行了

楼主:
对:NEWBRIDGE 关于

把山寨的DP接头都换了吧!

内容的回复:DP接头有问题的话会停机吗?是不是应该只是报警呢?

网友F:
电柜温度高不高?换一个CPU试一下,检查所有的主从站通讯屏蔽接地,与从站通讯线路是否过远,加一个通讯中继器试试。

楼主:
对:彩虹 关于

电柜温度高不高?换一个CPU试一下,检查所有的主从站通讯屏蔽接地,与从站通讯线路是否过远,加一个通讯中继器试试。

内容的回复:电控柜温度基本在二十几度,CPU,存储卡,供电电源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F:
检查所有的主从站通讯屏蔽接地,与从站通讯线路是否过远,加一个通讯中继器试试。

楼主:
对:彩虹 关于检查所有的主从站通讯屏蔽接地,与从站通讯线路是否过远,加一个通讯中继器试试。
内容的回复:请问我已经加了相应的OB块,如果出现从站的通讯故障也不能阻止停机吗?

网友F:
就要看你在硬件理组态的情况了,一般来说会死机的,已经加了相应的OB块也照样死机。

网友P: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我是s7 400的CPU。无规律随即发生停机现象。至今没解决。望共享。

网友Q:
检查所有的主从站通讯屏蔽接地 还有DP接头  看看通讯线有没有破的地方, 还电压稳定吗?

网友Q:
如果是你的DP通信线和DP是山寨 你怎么也查不出来 你加相应的OB块没有用的 硬件有问题 CPU马上到STOP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由输出模块前连接器上的24V电源虚接引起的。感谢楼上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