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擂台:频繁正反转采用变频器驱动好还是其它设备驱动好?

楼主:
在需要调速且需要频繁正反转的时候,到底选用普通(变频)电机+变频器还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或者其他设备驱动好呢?
1、列举出频繁正反转的大概范围下,那些范围适合变频驱动,那些范围适合步进及伺服电机驱动。并结合带负载能力进行说明。
2、 简单说明各种驱动方式的异同、并从实现难易程度和成本进行比较。
3、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5月8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1楼李工讲得很好,我觉得还有必要提醒大家需要理解到擂主的本意--------注意到需要“频繁正反转”的工艺前提,以及基于变频调速已经广泛使用的客观现实,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能够适用于“频繁正反转”的控制?我再补充些:
如果相对电机转子惯量而言负载惯量较大,又需要频繁反向,那采用变频器即使配置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也难以避免报警的情况发生。这时候如果速度控制精度要求又不高,没有位置控制的要求,那可以考虑在电动机轴上使用电磁致动的(或液压涡轮致动的)刹车器,抑或磁粉离合器、液力变矩器等装置,用上述这些机械辅助方式实现制动可以使得电气上的刹车负担减小的多了;如果不打算使用这些辅助机械制动手段(比如像粗轧轧钢机这样的重载、频繁正反转驱动且对调速精度和稳定性要求又较高的场合),那也可以考虑使用绕线转子电动机串级调速驱动,或用变频,变频则建议优先使用交--交变频方式驱动它比交--直--交变频驱动更适应频繁正反转的要求,但串级调速需要有速度反馈构成闭环系统,变频驱动最好也能够实现速度闭环,闭环系统要比开环系统在应对频繁正反转更有有力,这时候没有必要使用上伺服、步进电机,尤其是当驱动功率较大时,现在大惯量大功率的伺服和步进电机还是不常见的,况且目前伺服、步进驱动方式的首要目的还是位置控制的需要,主要不是为了克服变频或其他方式对“频繁正反转”不适应的情况。
而如果所需要的功率小、负载惯量也小,容易匹配,那使用伺服电机倒有可能实现频繁正反转(当然伺服肯定是带反馈的,不是开环驱动的),采用中、大惯量伺服电机更是如此,不过肯定不经济,而步进电机通常还是难以胜任,它的给定指令脉冲频率升、降不能太快,否则就会丢步甚至过热报警。
感觉还是采用变频器驱动供电好点吧,在变频器驱动下电动机可以在很低的频率和电压下以无冲击电流的方式启动,并可利用变频器所供的各种制动方式进行快速制动,为实现频繁启动和制动创造了条件。
当然我记得以前在公司貌似有人说也可以采用普通电动机加电磁换向离合器,靠离合器改变方向。不过感觉这种方式将存在发热量大、能耗高、故障率高等缺陷。而这些缺点也正是用变频器能取代的。
不过用变频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变频器驱动下,电动机的机械系统和电磁系统处于循环交变力的作用下,给机械结构和绝缘结构带来疲劳和加速老化问题;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因为变频器从正转——停止——反转,这几个过程中有一个升降速时间,即使你把它调整到零秒,它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延时。所以还要看你设备和设计的要求了。呵呵
因此,应该在全面衡量各方面的条件下选择。

网友A(2011-04-24):

      在需要调速且需要频繁正反转的时候,到底选用普通(变频)电机+变频器还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或者其他设备驱动好呢?
1、列举出频繁正反转的大概范围下,那些范围适合变频驱动,那些范围适合步进及伺服电机驱动。并结合带负载能力进行说明。

2、 简单说明各种驱动方式的异同、并从实现难易程度和成本进行比较。
3、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5月8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B:
采用哪种驱动,和负载的性质有很大关系,

变频器+能耗制动,可用于大惯量频繁正反转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固态继电器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是我的疏漏。题目的意思是需要调速,我没写上去,现在修正。

网友D:
具体要看是哪一类负载来确定。

网友E:
针式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等等的轻型设备,算不算频繁正反转呢?

只要惯量和驱动能力允许。这是唯一一条原则。选择各种各样的机械类电器类的驱动形式都是首先围绕这个原则展开选型。

网友F: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变频加普通电机就可以了,惯量大的还要加制动单元,精度要求高的,我认为还是用伺服驱动器加伺服电机比较好。

网友G:
不管用哪种电机,负载,惯性一定要考虑

网友H:
个人观点:采用变频器加变频电机比较好。

网友I:
用变频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免去了触点的维护。

网友J:
拙见认为:此问题应根据负载大小而定。

1)变频器调速控制电机正反转较常见,但一般。用负载较小的场合合适,如果负载大了,电机容易发热,变频器容易保护跳闸。

2)伺服电机控制正反转调速比变频器好,它是闭环的,能把电信号转换成电机上的位移输出,易用于高转速大力矩的场所。

网友K:
变频伺服维修936923495..1376637458

网友L:
精度高的,用伺服电机,一般的用变频器或接触器组合

网友M:
还是采用变频器好

网友N:
进来学习 下 欢迎各位电工高手工控高手加群151863345

网友O:
变频器可以适合大负载一些的场合,而伺服和步进马达对不考虑定位精度的情况下,成本较高。

学习了楼上的,收益匪浅。。。

网友P:
东莞市桦章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总部位于东莞市南城区,是一家融科、工、贸于一体,主营工业自动化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多年从事工业自动化工程项目的设计、安装、调试服务和代理销售各类进口名牌电气自动化产品,秉承“诚信为本,服务第一,不断创新,超越自我”的经营理念,已在冶金、化工、机械、供水、造纸行业、水泥行业、电子行业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是国内最具规模的ABB代理商和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商。目前,公司业务已遍布全国,均在广州、上海、深圳、惠州等省级城市设有办事处。以“质量、技术、信誉、服务”为核心,凭借优质的产品、完善的服务和健全的营销体系,成为广东省最具实力的工程技术服务型单位。
东莞市桦章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完善到位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好评。为了提供售后良好的4S服务,公司专门设置维修部门专业维修可编程控制器,各国变频器,模块,以提高客户服务质量,7*24小时在线回应客户信息,做到“倾心,倾听,倾力”的全程服务,永创一流的顾客满意度。
战略合作伙伴:东莞顺裕纸业有限公司(港资企业) 东莞智源彩印有限公司(港资企业) 华为集团(松山湖工厂) 东莞市上隆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银洲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泰昌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晖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洲纸业有限公司 华润水泥厂等大型知名企业 。

网友A: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玻璃的心 rzb123

二等奖(10MP)2名:

李纯绪 lcx_jia
Piston topkingjun

三等奖(30积分)6名:

jiaoanpeng jiaoanpeng

ye_w ye_w

刘志斌 binzhiliu

happy-1437 happy-1437

芳季 hdihht

jingtao 惊涛骇浪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