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与霍尔CT有什么本质区别?

楼主(2011-04-24):
电流互感器与霍尔CT有什么本质区别?有时候我不怎么搞的清楚...与采的电流有关系吗?

楼主:
麻烦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1、测量原理不一样!

2、电流互感器是大电流变成小电流,实际检测电流的大小,是直接测量;

3、霍尔CT是根据电流大小不等是,霍尔CT的电压大小不同,实际检测霍尔CT电压的大小,是间接测量;

网友B:
我想一个是电磁效应。另一个是霍尔效应。霍尔可以测量直流。

至于什么是霍尔效应。请百度一下。

楼主:
CT的电压是不是固定的呀?有电源和信号接线。电流互感器好像没有

网友C:
检测原理就不一样的,适用范围也不同。电流互感器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测量交流电流;霍尔电流传感器是利用等离子体霍尔效应检测直流电流或脉冲电流大小的,而且可以进行直流大电流的检测;两者的电路接入方式也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而且可以进行直流大电流的检测……

霍尔电流传感器,也可以测交流。

网友D(2019-05-24):
奥影检测,专业内部缺陷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