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文本显示器

楼主(2011-04-24):
各位好,我刚接触台达PLC和文本显示器,想用文本显示器做一个计数器,程序写好了.可文本怎么也不能写进PLC计数器值.我的程序是这样 LD X1 ,CNT C0 K6,现在要在文本显示 器TP04G-AL上修改K6,怎么也做不进去,请那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我的QQ371403446.

网友A:
你应该写CNT C0 D0  D0可以修改为任何数值

网友A:
需要停电记忆的话可以用D200以上的寄存器

网友B:
如楼上兄台所说,你的计数器常数值K改为数据寄存器D~~~,在文本显示器里制作一数字输入按钮,设置:写入存储器地址D~~~,及其它参数。

网友C(2011-09-11):
学习了3楼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