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求:消防水泵控制柜原理图

楼主(2011-04-25):
37KW主泵2台,一主一备,带自耦变压器减压起动;4KW辅泵1台,做平时管道补压。哪位朋友帮忙给我发来,感激不尽。

网友A:
只有自己入手才能提高,所需材料给你说下,两台空开两台热继电器六台交流接触器两台时间继电器这是主泵上用的。一台空开.一台交流接触器和一台热继电器,补压泵用。以上是主回路。控制回路一台空开.一台变压器.两只保险.三个继电器.两个电接点压力表.一个全桥这是为了安全因为电接点压力表安装在管道上采用24VDC供电。面板上两块电流表一个报警器.三个故障指示灯.三个运行指示灯.一个电源指示灯,六个启.停按钮。一个手.自动转换开关。这是我自己的思路供你参考。

网友B:
消防水泵控制柜,操作要简洁,控制要可靠,保护不停电!

网友C:
新版的电路图集里有标准图可参考。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给你一份控制图

楼主:
对:明亮天空 关于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给你一份控制图

内容的回复:是的,如果你有的话,就给我发一份控制原理图来。谢了。

楼主:
对:etdssdabb 关于

只有自己入手才能提高,所需材料给你说下,两台空开两台热继电器六台交流接触器两台时间继电器这是主泵上用的。一台空开.一台交流接触器和一台热继电器,补压泵用。以上是主回路。控制回路一台空开.一台变压器.两只保险.三个继电器.两个电接点压力表.一个全桥这是为了安全因为电接点压力表安装在管道上采用24VDC供电。面板上两块电流表一个报警器.三个故障指示灯.三个运行指示灯.一个电源指示灯,六个启.停按钮。一个手.自动转换开关。这是我自己的思路供你参考。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幸苦了 。你说的很对,自己动手做最锻炼人了。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消防水泵控制柜,操作要简洁,控制要可靠,保护不停电! 内容的回复:哈哈 就像你回答我的这几句,精炼有抓住主题,谢了。

网友D:
现成的图纸没有的,如果要的话说一下控制要求,帮你画个.

楼主:
对:明亮天空 关于

现成的图纸没有的,如果要的话说一下控制要求,帮你画个.

        主泵:

        当转换开关在1主2备时,按启动按钮,1#主泵带交流接触器1TA和2TA吸合,自耦变压器减压起动,同时由时间继电器延时由交流接触器4TA吸合切换为全压运行,起红色指示灯亮起;当1#主泵有故障时,再由时间继电器延时自动切换2#主泵投入运行。按下停止按钮,主泵停止运行,同时绿色信号灯亮起。

        当转换开关在2主1备时,按启动按钮,2#主泵带交流接触器1TA和3TA吸合,自耦变压器减压起动,同时由时间继电器延时由交流接触器5TA吸合切换为全压运行,起红色指示灯亮起;当1#主泵有故障时,再由时间继电器延时自动切换1#主泵投入运行。按下停止按钮,主泵停止运行,同时绿色信号灯亮起。它们公用一对起停按钮。转换开关中间位置是停止位置,启动按钮不起作用。转换开关在其它两位置(1主2备或2主1备)时,主泵受湿式报警器的压力开关控制和消防中心的直接启动按钮控制。

         辅泵:转换开关分手动,停,自动3个位置。手动时:按启动按钮,辅泵由6TA交流接触器吸合运行,同时红色信号灯亮起。按停止按钮,辅泵停止,同时绿色信号灯亮起;自动时:辅泵的启,停受气压罐上的压力表控制,其相应的指示信号灯亮起。

不知我说的清楚不清楚,有什么地方不对的,请予以纠正。最后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当主泵在受到湿式报警器的压力开关启动后,管网的压力达到规定值时,主泵怎么停止?是湿式报警器的压力开关会自动复位还是人工手动去按停止按钮呀,还是有什么别的途径来实现,我对这方面不大了解,让你见笑了。辛苦你了。

内容的回复:谢谢:37KW两台主泵与4KW一台辅泵是两套独立的控制回路,均采用LW6D-2型万能转换开关,带热继电器保护。

楼主:
对:明亮天空 关于

现成的图纸没有的,如果要的话说一下控制要求,帮你画个.

内容的回复:谢谢:37KW两台主泵与4KW一台辅泵是两套独立的控制回路,均采用LW6D-2型万能转换开关,带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E:
“当主泵在受到湿式报警器的压力开关启动后,管网的压力达到规定值时,主泵怎么停止?”

当压力达到规定值,即使超过压力,在电路上也不作任何处理,决不会自动停泵。

但这并不意味着水压可以无限制的升高,因为真正的消防水系统,设置了安全泄压回路(水路),届时将自动打开安全泄压阀门,将多余的水排放到水池中。

网友D:
对:yjig 关于

“当主泵在受到湿式报警器的压力开关启动后,管网的压力达到规定值时,主泵怎么停止?”

当压力达到规定值,即使超过压力,在电路上也不作任何处理,决不会自动停泵。

但这并不意味着水压可以无限制的升高,因为真正的消防水系统,设置了安全泄压回路(水路),届时将自动打开安全泄压阀门,将多余的水排放到水池中。

内容的回复:是不是超压报警,手动停泵.

楼主:
对:明亮天空 关于回复内容:
对:yjig 关于

“当主泵在受到湿式报警器的压力开关启动后,管网的压力达到规定值时,主泵怎么停止?”

当压力达到规定值,即使超过压力,在电路上也不作任何处理,决不会自动停泵。

但这并不意味着水压可以无限制的升高,因为真正的消防水系统,设置了安全泄压回路(水路),届时将自动打开安全泄压阀门,将多余的水排放到水池中。

另外,我想要一份控制柜的原理图(主回路和二次控制回路)不知你能否帮忙给我搞一份。补充一点:昨天,在我所说的控制原理中,主泵不论是在减压起动时还是全压运行,其交流接触器的吸合都是靠中间继电器来保持的,(也就是说1至5继电器吸合时的自保是靠中间继电器的常开点来完成的,不是靠自身的常开点来自锁实现的)。让你费心了。

内容的回复:是不是超压报警,手动停泵.
内容的回复:你说的对,是超压报警,手动停泵.

楼主:
对:明亮天空 关于

现成的图纸没有的,如果要的话说一下控制要求,帮你画个.

内容的回复:再请教一个问题,湿式报警器的压力开关动作后,当压力达到设定值,它会自动复位还是要人工去手动复位呀?谢谢

网友D:
对:xiwj 关于回复内容:
对:明亮天空 关于

现成的图纸没有的,如果要的话说一下控制要求,帮你画个.

内容的回复:再请教一个问题,湿式报警器的压力开关动作后,当压力达到设定值,它会自动复位还是要人工去手动复位呀?谢谢

内容的回复 :一般是自动复位的,如果不要自动停泵,可加一个继电器触点来实现.你想用继电器控制,还是采用PLC.

楼主:
对:明亮天空 关于回复内容:
对:xiwj 关于回复内容:
对:明亮天空 关于

现成的图纸没有的,如果要的话说一下控制要求,帮你画个.

内容的回复:再请教一个问题,湿式报警器的压力开关动作后,当压力达到设定值,它会自动复位还是要人工去手动复位呀?谢谢

内容的回复 :一般是自动复位的,如果不要自动停泵,可加一个继电器触点来实现.你想用继电器控制,还是采用PLC.

内容的回复:我要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D:
图好了,.......怎么给你

楼主:
对:明亮天空 关于

图好了,.......怎么给你

内容的回复:谢谢  发到我QQ邮箱里好了号码: 715662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