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又这样一个工程,怎么用组态王实现

楼主(2011-04-25):
现在有个工程,检测三组模拟信号。在屏幕上用曲线的形式显示出来。现在要求是我按一下启动按钮曲线开始生成,然后我按停止按钮曲线停止,并将这段曲线按输入的文件名保存方便以后打印和查看。X轴最好可以自定义变量。高手帮帮忙

网友A:
这要依靠组态和plc编程实现了

网友B:
你的控制设备和显示终端又是什么的呢?说得太笼统了。

网友C:
组态王+plc+触摸屏=搞定!

网友D:
看你什么仪表  怎么传输

正常用PLC加组态软件 就可以了

组态王我没有用过  力控里有可以截图的

可以打印 可以供以后查看

网友E:
这个实现起来也不太难,就是利用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控件结合起来实现。

网友F:
请把工程详细信息列表,把工艺路线图了解详细一些。我们帮你全盘搞定,免费设计方案实施。OK

法国彩虹组态软件,PcVue+西门子PLC+台达触摸屏

网友F:
关键一般组态是2d,咱是3D曲线。清晰美观哦

楼主:
谢谢这么多位的回答,不过大家好像没理解我的意思。我只是想要知道这个在组态王里面这么实现,外围你们可以不管。主要是组态王这么生成这个功能,组态王里面的控件都很难实现按启动信号和停止型号来剪切一个曲线画面,X轴也好像不能实现自定义。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F:
应该可以的吧。请联系组态专家:18611689878,把你的问题和他说,让他帮你处理,这是我的技术开发主管

网友G:
我建议使用ACCESS数据库保存数据,然后利用历史曲线控件生成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