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与电脑连接成功,程序下载成功,监控时连接断开!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25):
如题,PLC处于STOP方式 程序下载成功,此时点击‘程序状态监控’一键,

电脑显示:是否转换到RUN模式?

点击确认

电脑显示:PLC位于错误的模式或运行/停止开关不在终端位置。

点击确认,提示消失,

一将PLC拨到RUN模式,

电脑就显示: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

我认为既然程序可以下载说明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电缆都没有问题啊,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助

网友A:
你的程序运行后端口就被占用了,无法再通过PPI通讯。

如果程序是你自己编的,就应该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如果使用了自由口通讯,或者MODBUS,在RUN模式下无法进行程序状态监控。

网友C:
正解 程序运行后端口就被占用了

网友D:
增加一个EM277再通讯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E:
象是自由口通讯占了端口。

网友F:
        这是因为你在操作PLC运行时而实时PLC的小开关是不是没有拨到RUN呀?

其实你可直接在CPU 下载完程序后先将PLC中的开关拨到RUN后再确认电脑就行,或是直接在在PG上将PLC控制到STOP位置吧. 出现这种情况你只需要将电脑重启后再连接PLC在线监控就OK啦!

网友G:
PLC 在RUN情况下能下载吗?如果不能,那就说明该端口已被占用

网友H:
说明程序

该端口已被占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PLC 在RUN情况下能下载吗?如果不能,那就说明该端口已被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