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YK-3系列液位显示控制仪的工作原理及安装方法,求补充

楼主(2011-04-25):
工作原理
1、 DXYK-3系列液位显示控制仪的传感器垂直安装于被测液体中,在液体浮力的作用下,内部带有磁钢的浮球,随液位变化而产生位移。磁钢的磁场作用于传感器检测管内的湿(干)簧管,使其触点吸合或断开,形成传感器输出阻值的变化。通过显示表将阻值的变化转换成相对应的LED发光二极管亮熄,从而模拟出被测液位的高低变化,当液位在两湿(干)簧管之间时不吸合,显示表保持上一位置,直到下一湿(干)簧管动作,保证其不出现暗区。
2、 液位报警点是预先设定的,当液位达到预定的设定点时,显示表内继电器动作,通过继电器触点的通断,给出相应上、下限报警信号及输出控制信号,以实现液位显示和控制的自动化。
调试与维护
仪表在安装前,先应将传感器和显控仪表进行测试,具体操作如下:
1、测量传感器引出线端子之间的通断情况。
①DXYK-3 -2~4型,当浮球自下而上移动,经过各个测控点时,用万用表测量公共端与端子1、2、3、4、5之间,分别由断到短时接通。(DXYK-3 -2~3型,其空脚端无变化)。
③ DXYK-3 -10/50、DXYK-3 - L型,当浮球自下而上慢慢移动时,端子2与3之间用万用表(最好用数字式),可测出电阻的读数大约在15Ω~360Ω之间,呈阶梯式变化属正常。若浮球向上移动,读数停留在某一数字上,则说明某点(段)上的干簧管坏了,要么是干簧管玻璃外壳碎了,要么是干簧管管身有裂纹,造成内部触点短接。此时,拧开传感器接线盒,旋松固定螺钉,小心抽去内部芯体,换掉破损干簧管。
安装好的传感器长期不用,或浮球停留在某个水位的时间过长,浮球磁钢的磁场长时间作用于与其同高度的干簧管使其弱磁化,当浮球再次经过该处时吸合后不释放,显示表指示在某一位置上,此时,应将此干簧管换掉。检查时必须仔细,因为弱磁化的干簧管受振后容易恢复、很难确认。
2、如果传感器正常,则开始检查二次显示表,接通220V交流电源后,前面板绿色指示
灯亮,表示电源工作正常。
(1)对于DXYK-3 -2~4型液位显示控制仪,只需将仪表后面接线端子6(S),用导线分别与1、2、3、4、5点短接,即可使在前面板正常液位显示窗内的相应二极管发光。若已预先设定好报警点,则在低于下限报警点(或高于上限报警点)时,发出声光报警,其对应继电器动作。
(2)对DXYK-3 -10/50、DXYK-3 –L型液位显示控制仪,仪表后接线端子1与3之间,应该有12V左右的直流电压,将端子1与2暂时短接,面板上的光柱显示,应该由全部熄(有时下面几个亮,由感应电引起属正常)变成全部亮,而上下2只报警的二极管由下亮上熄,变成下熄上亮属正常。如果连续10个发光二极管无变化或与上面情况相反,则很有可能是集成块损坏,须立即更换。
若报警的发光二极管无变化,则可能是该二极管损坏或者是用于控制的三极管损坏,同时,仔细检查仪表内部连线是否断裂,元件是否有脱焊、虚焊、焊点错误搭接等。
液位测控系统出现异常时,应该首先判断故障是发生在传感器上,还是在显示控制仪(二次显示表)之中,检查时,必须在断开二次仪表与一次传感器之间连线的情况下进行。
3、 仪表与传感器皆正常且各处接线正确的前提下,接通电源,推动浮球,显示点会发生连续变化,当浮球自下而上移动时,显示点从下向上连续发光,而浮球从上向下移动时,显示点应从上向下依次熄灭。整个过程不产生闪动和暗区。若移动过程中,出现相邻两光点“连动”, 同亮或同灭,应抽出仪表机芯,调整内部电位器,至分离即可。
一般控制仪在出厂前,已调试好,用户只需根据实际情况,完成外部接线与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