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变频器驱动200W的电机?

楼主(2011-04-25):
我用400W的变频器(没有200W的三菱变频器)驱动200W的电机,间歇式运动。合理吗?为什么?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啊,只要把过载电流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完全可以,楼上说的对,把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改一下

网友C:
大马拉小车,没问题

网友D:
200W没必要用变频器了,成本太高!

我可以将成本降低至280元。

多段速 正反转和调速 或多段速与调速一起用都没问题。

有需要联系aichifeitian@126.com

网友E:
我还用400W的变频带90W的电机了

网友F:
首先,你的功率也太小了,才几百瓦,我接触的都是几百千瓦的驱动系统,

变频器功率是电机功率七八倍都可以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G:
小功率电机装个进口可控硅调压的就行,电机专用型。不到一百元。我用很好,国产的不行

网友H:
我也用过400瓦的带40瓦的电机。

我建议可否用单相电机然后用可控硅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