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问题

楼主(2011-04-25):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intouch往服务器中写数据,为什么有时候数据就没有写进去。为什么?比如:2月份的前18天是存进去了,后面截止到今天都没有数据,说明是intouch没有将数据写到数据库中,什么情况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网络是好的,绝对可以ping通的。

网友A:
历史数据截断空间不足了吧

网友B:
网络设置如果没设置好,两边的电脑无论那一边重启一下计算机,就连不上了。

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需要通过网上邻居先访问一下连接的那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