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5-16-工控擂台-什么是零线什么是火线!

楼主(2011-04-25):
什么是零线什么是火线!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说的不清楚,希望能看到各位专家给个完整的回答!!

网友A:
照明电路里的两根电线,一根叫火线,英文简写L(LIVE WIRE),一般为红色或黄色或绿色;另一根则叫零线,英文简写N(NOUGHT WIRE),一般为蓝色或黄色;此外还有地线E(EARTH WIRE),一般为黄绿色或黑色。

火线和零线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地的电压不同:火线的对地电压等于220V;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它本身跟大地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当人的一部分碰上了火线,另一部分站在地上,人的这两个部分这间的电压等于220V,就有触电的危险了。反之人即使用手去抓零线,如果人是站在地上的话,由于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所以人的身体各部分之间的电压等于零,人就没有触电的危险。   如果火线和零线一旦碰起来,由于两者之间的电压等于220伏,而两接触点间的电阻几乎等于零,这时的电流非常大,在火线和零线的接触点处将产生巨大的热量,从而发出电火花,火花处的温度高到足以把金属导线烧得熔化。   正规接线方式是:左零右火中接地。(家用电路插座上应按此接线方式接线)   因为零线本身是接地的,并且电工在接地线时感觉重复接线,为了省去冗余接线的麻烦,家用电路里很少见到接入了地线。

网友B:
AC220V电电源里的两根线零线和火线。两者之间的电压AC220V。零线对地电压一般为零,普通的家用照明电路中,火线跟大地之间存在220V的电压,零线跟大地之间没有电压(或说电压为0),因此火线跟零线之间也就存在220V的电压。
用测电笔可以辨别火线和零线。能使氖管发光的是火线,否则是零线。
1:家中墙上的插座的两个插孔,一个插孔接的是火线,另一个插孔接的是零线,你可以用测电笔辨别一下哪个插孔接的是火线。

2:接入灯泡(或家中其它用电器)的两根电线,一根是火线,一根是零线,你也可以用测电笔辨别一下连在灯头的两个接线柱上的电线,不过要注意安全。
3:进入开关的两个线头实际上是在一根火线上断开的,分别接在了开关的两个接线柱上,开关闭合后(台灯发光时),用测电笔的笔尖接触开关的两个接线柱时,氖管都发光。千万不能把一根零线和一根火线分别接在开关的两个接线柱上,以免发生短路甚至火灾事故。

网友C:
1.零线是中性线,符号N,由变压器中性点引出

2.火线是相线,是带电的,符号是ABC或UVW

3.零线,用电设备和火线,构成用电回路

网友D:
零线:在家庭用电中,零线通常是指从变压器接地体引出来的线,它的接电阻有严格的规定,必须小于等于0.5欧姆,这样才能保证用电设备正常使用;
火线:是相对于零线来说的,通常家庭用电只是用三相电的其中一相,它的线电压为220伏,它是通过零线构成回路使家用电器工作的
火线和零线区别 :火线和零线都是带电的线,。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零线和火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 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网友E:
偶的理解这个交流电中的火线和零线相当于直流电中的正极和负极。

直流电中正极提供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势,负极提供一个稳定是零的电势,从而保证设备两端的电势稳定。同时正极、设备、负极、电源形成一个电流回路,从而能使设备工作。

交流电中火线提供一个交变的电势,零线提供一个稳定是零的电势,从而保证火线与零线之间始终保持着一个恒定的交变电压。同时火线、设备、零线、电源形成一个电流回路,从而使设备能够工作。

直流电中的负极和交流电中的零线都是需要保持零电位,那么就需要对其进行可靠的接地,如果接地不良或者接地断开那么这个负极和零线对地电压就可能不为零,这回造成用电设备两端的电压变小,同时也存在危险,如果接地不良的零线用测电笔进行检测就有可能造成氖管发亮,这就是零线带电。

网友F:
零线、火线的说法其实也是通俗的称谓,通常是指的低压线路中的电源系统的导线,高压线路中不采用火线和零线的说法,而是称为相线(L1、L2、L3或A、B、C等符号)和中性线(N符号)。交流供电线路中的三根相线一般是构成三相电源回路,但是它们都可以单独拿出来与中性线一起对外构成AC220v、127v / 110v等不同规格的单相交流电源。当任何一根相线在与中性线构成单相电源时,就可以按照俗称将其中的相线称为“火线”,因为火线对地存在电压,接触后会有触电事故发生如火一般危险。而中性线叫做“零线”,因为非故障状态和三相平衡的情况下,理论上中性线的对地电压应该是零伏特的。相线是从配电变压器输出侧(在线路首端是输出额定电压0.24kv / 0.4kv / 0.69kv)引线引出的(此时仍然可以用符号L1、L2、L3、A、B、C等),这是仍旧称为三相线,经过电压配电盘的母线和隔离开关、低压断路器等电器输出,才开始被称为火线;配电变压器的中性线引线,引出来后一般要就地进行接地处理,这叫做重复接地,重复接地后的中性线就可以称为零线了(符号可以用O、N表示),此时零线是进入低压柜去往零线母排上。

火线与零线间的电压是单相电压,在非故障状态,用试电笔测量线路,火线应该是明亮的,零线不亮或由于零线与火线并行敷设距离较长而有感应让试电笔也会有较暗的亮光。但这不影响对线路性质的判断。

网友G:
在三线四线制的供电电路中。变压器的三相绕组的首端引出三相;它们的尾端连接在一起,成为中性点。从之一点引出一路这一端电压为零。这一相为零线。由于其他三端相对于中性点有电压存在,故称其为火线。

网友H:
同意以上说法,零线、火线都是通俗说法。零线N与变压器中性点相连,对地电压为零,不带电称为零线,火线L从变压器抽头中取出,是带电的,对地电压不为零,带有一定电压,称之为火线,火线电压不一定为220V,我们接触的大部分火线都是220V,所以大部分人认为火线就是220V。

网友I:
零线是变压器的中性点,它接地了。所以人们用电笔试火线氖泡才会亮,

网友J:
       零线:在家庭用电中,零线通常是指从变压器接地体引出来的线,它的接电阻有严格的规定,必须小于等于0.5欧姆,这样才能保证用电设备正常使用;
     火线:是相对于零线来说的,通常家庭用电只是用三相电的其中一相,它的线电压为220伏,它是通过零线构成回路使家用电器工作的。
       火线和零线区别 :火线和零线都是带电的线。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零线和火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电源插座大多是单相三线插座或单相二线插座。单相三线插座中,中间为接地线,也作定位用,另外两端分别接火线和零线,顺序是左零右火,(插头背面对着自己本人时)。

网友K:
照明电路里的两根电线,一根叫火线,另一根则叫零线。火线和零线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地的电压不同:火线对地电压为220V;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它本身跟大地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当人的一部分碰上了火线,另一部分站在地上,人的这两个部分之间的电压等于220V,就有触电的危险了。反之人即使用手去抓零线,如果人是站在地上的话,由于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所以人的身体各部分之间的电压等于零,人就没有触电的危险。   如果火线和零线一旦碰起来,由于两者之间的电压等于220伏,而两接触点间的电阻几乎等于零,这时的电流非常大,在火线和零线的接触点处将产生巨大的热量,从而发出电火花,火花处的温度高到足以把金属导线烧得熔化。   接地是电器设备安全技术中最重要的工作,应该认真对待。那种不加考虑随意接地的做法常常会给计算机设备造成不良的后果,严重时会烧毁整个设备应用系统,甚至造成人身伤害。正确接地可提高整个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要正确使用计算机的电源线。目前,我们使用的电源插座大多是单相三线插座或单相二线插座。单相三线插座中,中间为接地线,也作定位用,另外两端分别接火线和零线,接线顺序是左零右火,即左边为零线,右边为火线.凡外壳是金属的家用电器都采用的是单相三线制电源插头。三个插头呈正三解形排列,其中上面最长最粗的铜制插头就是地线。地线下面两个分别是火线(标志字母为"L"Live Wire)、零线(标志字母为"N"Neutral wire),顺序是左零右火,(插头背面对着自己本人时)。   使用中千万不要将零线端和定位用的地线端连在一起,因为有的设备采用二线插头,如果设备的电源火线、零线接反或使用中插错位置,必将造成火线、零线短路,烧坏设备,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即使家里或单位的三线插座中没有接地,也最好使用三线电源插头和三线插座。
区分
  1.用颜色区分:在动力电缆中黄色绿色红色分别代表A相B相C相(三相火线)蓝色代表零线,黄绿双色代表接地线。   2.用电笔区分:火线用电笔测试时会发光,而零线则不会。   3.用电压表区分:不同相线(即火线)之间的电压为线电压380V,相线(火线)与零线(或良好的接地体)之间的电压为相电压220V,零线与良好的接地体的电压为0V。
注意事项
  (接电中):   一.要防止触电及短路、   二.要注意开关控制火线、   三.零线上最好不要接保险、   四.灯座的中心部接火线、   五.接地线与零线不要混用。   六.用电器断火线,这样摸用电器不会触电,如果断零线人摸用电器会触电

网友L:
      所谓零线与火线是相对大地而言的,我们知道,三相交流电是由三相交流发电机产生的,由于3相绕组的机械结构是均匀布置在整个定子的圆周,使产生的3相交流电幅值相等(即相电压),但相位各差120电角度。按一般输电原则应用6根导线,为节省铜线,将3组绕组的一个同名端接在一起,且接于大地,就构成三相四线制。接地的这根线对地电位=0V,就叫零线,而3相绕组的另一根线对地电位=3个绕组的相电压值,就叫火线。火线与火线之间的电压=绕组的相电压值的根号3倍,叫线电压。相电压与线电压的幅值及相位关系正符合正三角形的中点到各顶点距离与边长之间的边长与夹角的关系。对于对称的三相电,如将相同的3个负载结成星形,再接在三线电源上,其零线的电流=0(从数学推导也=0),故对三相负载对称的情况下,又可省去零线,即三相三线制方式。但实际用电不仅是三相负载,单相用电也很多,如民用电就是分别取三相电中的一相电源,即出现了零线与火线之说。

网友M:
家庭用电的电源线是由两根线组成的,其中一根称为火线(又叫相线),另一根称为零线。火线带电,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为220伏;零线一般都和大地直接连接,与大地之间的电压为零,即与大地等电位

网友N:
一般情况下红色是火线,蓝色是零线,黑色是地线.、
火线和零线区别
火线和零线都是带电的线,如果二相电源接了用电器的话,那么就有电流从电线中流过
一般的感觉火线带了电,是因为如果人接触(包括一些间接接触)了火线,一部分的电流就从人的身体中经过了,就好比本来一个水管子,从中间有分了一个水龙头了。 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所以就有零线不带电的感觉。零线和火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 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零线和地线区别
1.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2.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使用的电器的最近点接地。
3.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的最近接地点是在变电所或者供电的变压器处。
4.零线有时候会电人,在什么时候呢?当你的电炉子不发热了,千万不要以为没电了,不会电人,错啦!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离你的电器很沅的地方N线断开了,用电压表一量会发现,电器的LN线都是市电的电压!
5.地线不会电人,除非很糟的情况,设计者不懂,或者胡乱搞的产品!

网友O:
为了使交流电有很方便的动力转换功能, 通常工业用电,三根正弦交流电。电流相位(反映电流的方向 大小)相互相差120度。通常我们将每一根这样的导线称为相线(火线),通常电力传输是以三相四线的方式,三相电的三根头称为相线,三相电的三根尾连接在一起称中性线也叫"零线"。叫零线的原因是三相平衡时刻中性线中没有电流通过了,再就是它直接或间接的接到大地,跟大地电压也接近零。地线是把设备或用电器的外壳可靠的连接大地的线路,是防止触电事故的良好方案.火线又称相线,它与零线共同组成供电回路。在低压电网中用三相四线制输送电力,其中有三根相线一根零线。为了保证用电安全,在用户使用区改为用三相五线制供电,这第五根线就是地线,它的一端是在用户区附近用金属导体深埋于地下,另一端与各用户的地线接点相连,起接地保护的作用。 火线、零线、地线的颜色 按我国现行标准,从线色上分,一般应该是火线-红色,零线-绿色或黄色(也有的是黑色),地线是黄绿相间。如果是三相插座,左边是零线,中间(上面)是地线,右边是火线 用电分为动力用电和家用电. 动力用电就是常说的380伏电,多用于工厂.这种电多是三相四线.四线中三根火线,一根零线.火线是指三相四线电网A B C中的任意一相,零线是指三相四线对地无电压有电流的那一根电线, 三根火线经过负载如电动机等用电设备后都经过零线形成回路,设备才能正常工作.零线在发电厂是接地的. 一般情况下,三相电路中火线使用红、黄、蓝三种颜色表示三根火线,零线使用黑色。 家用电是指我们常说的220伏电也叫单相电,有两根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火线经过负载如灯泡等用电器后经零线形成回路,用电器才能正常工作.这里的零线在发电厂也是接地的.单相照明电路中,一般黄色表示火线、蓝色是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也有些地方使用红色表示火线、黑色表示零线、黄绿相间的是地线。一般情况下红色是火线,蓝色是零线,黑色是地线. 动力电和家用电的零线虽然在发电厂都是接地的,但我们平时说的地线和零线不是一个概念.你看我们家里的三孔电源插座,如果是正规施工,其中一个孔是火线,一个孔是零线,一个孔是地线.这里的地线整座楼汇集后接地.这才是常说的地线.多数家用电器都要求要接地线,就是要和这根地线接在一起. 火线是带电的,地线和零线是不带的,家用两插孔的插座里有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用电笔能测出带电来的是火线,不带电的是零线,三插孔的插座里才有地线,地线要连接在用电器的外壳上,以防止电器漏电使人触电伤亡。 另外,家用插座里各孔的接线位置是有规定的,如果拆开插座可以看到,标有L标记的点是接火线的,N标记的是接零线的,地线有个专门的接地符号。不懂的人千万还要乱接(特别是地线的位置),否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地线是作为电路电位基准点的等电位体。这个定义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地线上的电位并不是恒定的。如果用仪表测量一下地线上各点之间的电位,会发现地线上各点的电位可能相差很大。正是这些电位差才造成了电路工作的异常。电路是一个等电位体的定义仅是人们对地线电位的期望。HENRY 给地线了一个更加符合实际的定义,他将地线定义为:信号流回源的低阻抗路径。这个定义中突出了地线中电流的流动。按照这个定义,很容易理解地线中电位差的产生原因。因为地线的阻抗总不会是零,当一个电流通过有限阻抗时,就会产生电压降。因此,我们应该将地线上的电位想象成象大海中的波浪一样,此起彼伏。 目前,我们使用的电源插座大多是单相三线插座或单相二线插座。单相三线插座中,中间为接地线,也作定位用,另外两端分别接火线和零线,接线顺序是左零右火,即左边为零线,右边为火线.凡外壳是金属的家用电器都采用的是单相三线制电源插头。三个插头呈正三解形排列,其中上面最长最粗的铜制插头就是地线。地线下面两个分别是火线(标志字母为"L"Live Wire)线(标志字母为"N"Naught wire),顺序是左零右火,(插头背面对着自己本人时)。 地线通过深埋的电极与大地短路连接。市电的传输是以三相的方式,并有一根中性线,三相平衡时中性线的电流为零,俗称"零线",零线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地线在系统总配电输入短接,电压差接近为零。三相电的三根相线与零线有220电压,会对人产生电击,俗称"火线"。 为什么会触电? 有的人误以为零线就是地线,把家用电器的接地和零线接一起,那么火线在和零线形成回路的同时也和家用电器的外壳形成回路,使外壳带电,尤其是在零线因故障已断开而电源插座接地又不好的情况下更容易触电. 1、零线:在家庭用电中,零线通常是指从变压器接地体引出来的线,它的接电阻有严格的规定,必须小于等于0.5欧姆,这样才能保证用电设备正常使用; 2、火线:是相对于零线来说的,通常家庭用电只是用三相电的其中一相,它的线电压为220伏,它是通过零线构成回路使家用电器工作的; 3、地线:我们给家用电器接的电线,通常是为了安全和消除静电而接的地线,它对接地电阻没有严格的要求,通常是比较大的,对地电压没有电流通过时为零,把它做为用电器的零线是无法让设备正常工作的; 4、中线: 就是将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与电源(发电机和变压器)的接地线做金属连接起来的那条线,它要求供电给用电设备的线路中的熔断器或空气开关,在用电设备一相碰壳时,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断开电路,从而保护设备和人生安全; 5、家中的插座不是三相插座而是三线插座,它的中间是接地线的,两边是用来接零线和火线的,虽然电工手册上也有左零右火的规定,但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要求并不那么严格。 照明电路里的两根电线,一根叫火线,另一根则叫零线。火线和零线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地的电压不同:火线对地电压为220V,零线对地电压为0. 家里的一般是三孔插座不是三相插座,中间是接地线,两边是火线和零线,右边为火线(L),左边为零线(N). 火线和零线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地的电压不同:火线对地电压为220V,零线对地电压为0 中线是从发电机或电力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线,如果它不接地就称为中线,如果将它良好接了地(大地为零电位),此时的中线就又称为零线了。民用电的零线和地线虽然都从同一点引出,但它们各自的功能是分开的,不能混用。比如零线和火线是用电的回路线,它们和电器的外壳是缘的,线里流动的电流是同样大小的,故线径是同样的粗细。而地线是和电器的外壳相联的,当电器有故障时当中才有电流流通,一般没有电流,故其线径要细得多。零线和火线是用电的回路,故绝不能将零线接到外壳上,那会使人触电的。 火线和零线区别 火线和零线都是带电的线,。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零线和火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 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零线和地线区别 1.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2.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使用的电器的最近点接地。 3.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的最近接地点是在变电所或者供电的变压器处。 4.零线有时候会电人,在什么时候呢?当你的电炉子不发热了,千万不要以为没电了,不会电人,错啦!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离你的电器很沅的地方N线断开了,用电压表一量会发现,电器的LN线都是市电的电压! 5.地线不会电人,除非很糟的情况,设计者不懂,或者胡乱搞的产品!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网友P:
20MP获得者:
Piston topkingjun

10MP获得者:
AQD008 AQD008
zlw94313 zlw94313
wyb2866255 wyb2866255
zxjjynl zxjjynl

20积分获得者:
勇者 zyw3166
jiaoanpeng jiaoanpeng
一品黄山 张立旺
jingtao 惊涛骇浪
hjcan hjcan
6SE70 hsjbest
welfare87 welfare87
a332329107 a332329107
涛声依旧 sundat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