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5-17-工控擂台-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是否应该装设接地开关?

楼主(2011-04-25):
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安装接地刀开关,一种说法是便于检修,另一种说法是接地刀开关容易造成电网的短路,
请问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到底应不应该安装接地开关?大家是什么看法,有关规范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吗

网友A:
断路钱两侧分别加装接地开关,电源进线侧是检修时为防止上一级变电站突然送电使用,另一侧是为防止下级线路突然送电使用。接地刀开关容易造成电网的短路实际上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网友B:
在大型系统中,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都会安装隔离开关。

网友C:
“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安装接地刀开关”

1、保证电工安全的技术措施,停电、验电、装设接地线、悬挂标志牌;

2、停电后,停电线路、设备装设接地线;

3、是否在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安装接地刀开关,没有规定和要求;

网友D:
目前在配电网中用户配电室进线电源单元装设接地开关,仅仅是因为用户配电室设备改造时能有可靠的接地点。由于还有相当一部分用户配电室的进线电源单元采用了环网开关,在打开环网柜的后盖前,必须要合上进线电源的接地开关。

但厂家设计生产的这种带接地开关的环网柜通常却没有相应的防止误操作的闭锁装置,只要进线电源单元的断路器(或负荷开关)断开后,无论电源线路带电与否,接地开关都可以合上。在电网中,操作进线电源单元的接地开关时,需将对侧断路器停电,因而仅仅是进线电源单元的断路器(或负荷开关)与接地开关的闭锁不能保证接地开关操作的正确性------这大概就是“接地刀开关易造成电网短路”说法的缘由

网友E:
我认为应该要装,地刀开关主要用于设备的检修,为了防止检修过程中突然来电,因此必须将检修设备的两端都接地
高压配电柜的接地开关,一般为输出负荷侧接地,当我们检修高压配电柜负荷侧时(如:紧固螺栓、拆装电缆等),就要分断开关,同时合上配电柜的接地开关,这样可以防止突然来电引起触电事故,另外可以放尽剩余电荷,有利于检修安全 。我们工作中安全是高于一切的,至于短路的话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尽量减小到最低

网友F:
同意以上说法,接地开关是起安全保护作用的。

网友G:
进线断路器是安装在其进线侧(即电源侧),进线侧电缆头是否有电不受进线断路器本身控制,出线断路器安装在出线侧,出线侧电缆头是否有电受出线断路器本身控制。
为了防止带电合接地开关,有些生产厂家在变电所的进线断路器进线侧安装电磁锁,当进线电缆头有电时,通过电磁锁的闭锁作用,防止带电合接地开关,但是却不能解决电源侧带用户侧进线地刀送电这类恶性事故的发生。

接地开关主要用于设备的检修,为了防止检修过程中突然来电,因此必须将检修设备的两端都接地
高压配电柜的接地开关,一般为输出负荷侧接地,当我们检修高压配电柜负荷侧时(如:紧固螺栓、拆装电缆等),就要分断开关,同时合上配电柜的接地开关,这样可以防止突然来电引起触电事故,另外可以放尽剩余电荷,有利于检修安全。

目前电力接地开关安装规范中并没有要求进线柜断路器电源进线侧加装接地开关的规范要求,而且大多数高压开关柜厂家也没有在进线开关柜断路器电源侧安装接地开关的。因进线开关柜断路器电源进线侧安装的接地开关不受上级变电站开关控制,当本地进线侧接地开关没有断开时上级变电站送电很容易引发恶性事故的发生,并且在上级供电站开关出线侧已经有接地开关装置,如非必要的情况下还是建议不要安装的好。

网友H:
接地开关主要用于设备的检修,为了防止检修过程中突然来电,工作票制度要求在检修高压断路器时两侧挂接地线,现厂家高压柜断路器出线侧都加装了接地开关(却有机械互锁),希望高压开关柜厂家能设计更合理高压柜------使我们工作更安全。

网友I:
在高压供电系统中电源进线侧一般采用断路器加装隔离开关(闸刀开关)的方式。

1   起到保护的作用。

2   便于维修。

3   是否安装  没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网友J:
在高压供电系统中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应该安装接地开关。断路器的电源进线侧安装接地刀开关,主要出于检修时的安全保护考虑,而且它们之间有机械、电路双联锁。即检修完毕接地开关不拉断,另端断路器则合不上。接地刀开关容易造成电网的短路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网友K:
进线柜还是不装接地刀闸安全,如果要装,需要由带电显示和上级开关联锁,否则容易造成“带接地刀闸合断路器”和“带电合接地刀闸”事故。

网友L:
画蛇添足没什么危害,多背点腿怕啥!你这可不同了,比画蛇添足严重,有后果。

网友M:
只要在断路器前面加以隔离刀闸

楼主:
20MP获得者:
10MP获得者:
jingtao 惊涛骇浪
Piston topkingjun
a332329107 a332329107
QHLIU68 QHLIU68
大头宝宝-1 大头宝宝-1
jy7898818 jy7898818

20积分获得者:
一品黄山 张立旺
刘志斌 binzhiliu
AQD008 AQD008
djgyy djgxy
李纯绪 lcx_jia
lzy_1214 lzy_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