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多路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系统怎么做?

楼主(2011-04-25):
现在我要控制6台伺服电机,有六个控制器,但是不知道,怎么选模块,因为我要六路脉冲输出啊,请哪位高人知道下,谢谢了

网友A:
三菱的吗 Q系列的?

网友B:
型号:QD75M2;产品名称:定位模块 ;2轴 定位数据数:600个数据/轴 40针连接器;品牌:MITSUBISHI/三菱;产地:日本 询价
L2191017 型号:QD75MH4;产品名称:定位模块 ;4轴 定位数据数:600个数据/轴 40针连接器;品牌:MITSUBISHI/三菱;产地:日本
型号:QD75M2;产品名称:定位模块 ;2轴 定位数据数:600个数据/轴 40针连接器;品牌:MITSUBISHI/三菱;产地:日本 询价
L2191017 型号:QD75MH4;产品名称:定位模块 ;4轴 定位数据数:600个数据/轴 40针连接器;品牌:MITSUBISHI/三菱;产地:日本

网友B:
还有六个控制器型号否可用D/A 控制. 看说明书.我以前是做单片机的.近几年做工控.有可能说的,你参考

楼主:
用FX3U系列PLC,电机和驱动器均用到了广州数控的

网友C:
六轴是不是要独立控制的哦,3U的用自身的脉冲点位可以控制3轴,另3个得加模块了,如果用脉冲板的话可以控制4轴,另两个加模块

楼主:
我控制几个独立的六轴,模块加上去有点贵,不加行不行啊

网友D:
独立控制也建议你用6个模块,编程简单多了。

楼主:
6个的话,这几个模块就要12000多了,如果用1GP的话。现在我想一台PLC,一个触摸屏,控制6轴

楼主:
请高人、老师多多赐教

网友E:
 1台omron cp1h  plc 主模块能控制4轴

网友C:
具体看一下你的控制复杂不复杂,方法还是有的,你把你自己的控制目的说得详细一点好一些,我有用一个FX1N的控制四轴的经历,用继电器的常开点走一轴脉冲,常闭点走一轴脉冲,这样就有四轴了。

网友F:
3个1N的做N N不就便宜了吗!

网友G(2011-07-22):
两个台达PLC1:1链接,可带8轴,3000块搞定!

网友H:
用TRio的运动控制器就搞定了,别说你六轴,就六十轴也轻松搞定,不过他是需要用他的专用语言编程的,类似于VB语言,目前来说是最高端的产品,有兴趣的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