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不能并联运行,,

楼主(2011-04-25):
变频器能不能并联运行,并联运行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A:
理论上说是可以并联运行的。但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1、运行频率必须完全一致

2、相位必须完全相同

3、波形必须滤成正弦波

4、变频器的输出侧必须加二极管隔离

变频器的并联使用本身意义并不大,实质是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组件并联扩容。

网友B:
这个不怎么懂,能不能再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