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求助

楼主(2011-04-25):
plc(CPU224CN) 在下载程序调试的时候突然没反应了,通讯无效,跟电脑无法连接,指示灯SF和RUN始终亮着,去掉外部所有连线,断电重启也不行,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看看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吗?如果真的是PLC系统内部出了故障,自己能解决吗?因为现在通讯失败,尝试了初始化,但进展一会就自动退出了DOS运行环境,估计还是没成功,现在还是不能用啊

网友A:
你下载程序时应把PLC调在STOP档才能烧程序

网友B:
尝试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使用 WIPEOUT.EXE程序,可以在200的安装程序包中找到。

网友C:
1,建议将PLC恢复到出厂设置,如还是不行就返厂维修

2,检查其外疗通讯设备有无故障

网友D:
采用的甚么通讯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关于尝试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使用 WIPEOUT.EXE程序,可以在200的安装程序包中找到。

或者重新启动一下电脑试试。

楼主:
对:xiaogang0000 关于

采用的甚么通讯方式?

内容的回复:

PC/PPI通讯

楼主:
因为现在通讯失败,尝试了初始化,但进展一会就自动退出了DOS运行环境,估计还是没成功,现在还是不能用啊

网友F:
你先把PLC  设到STOP 再试试看

网友G:
有没有异味呀?

楼主:
对:mayits 关于

是主板坏了我修过好多。13830812651(马工)

内容的回复:

x修理一下得多少钱啊?

网友H:
专业工控设备维修-卓-15962652789
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 www.palute.com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等能力,本公司 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 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速、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等业务, 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