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的零件尺寸不稳定

楼主(2011-04-25):
我单位的一台DAEWOO的数控车床,1996年投入使用的,配备的是FANUC O-T的系统;最近在加工轴类零件时出现直径尺寸(特别是靠近卡盘处)不稳定的现象:

       我们进行如下的检查:

1)X轴的反向间隙,X轴滚珠丝杆的轴承座的间隙,螺母座与刀塔座的间隙;

2)X轴导轨的间隙:2丝的塞尺可进15-20mm;

3)中拖板的螺栓紧固状态,用扭力扳手安扭矩要求紧固;

4)中拖板与Z轴导轨的间隙,2丝的塞尺可进15-20mm;

5)Z轴滚珠丝杆的轴承座的间隙,螺母座与中拖板的间隙;

6)刀盘的夹紧状况,用锤子敲击,检查刀座中心是否偏离;

7)前后顶尖顶紧工件后,反复夹紧放松卡盘 时,检查前顶尖是否出现偏差;检修时发现半径方向有0--0.01mm偏差;

       最后在检修过程中逐一地检查,目前零件尺寸趋于稳定。

网友A:
值得收藏的维修机床的好经验!

网友B:
以前见过加工棒料尺寸越车越大的,最后查出来是机床撞过刀,四方刀架出问题导致。

塔喀雅玛-高山自动化、安川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需要做简单的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