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维修过的仪表(二十)——差压式流量计的维修

楼主(2011-04-25):
液化气外送流量差压式流量计的维修

工艺介绍:
偶厂有一套气分及MTBE联合生产装置,本来是处理催化裂化装置产生的液化气,丛中提取丙烯及利用其中的异丁烯生产MTBE的设备,此装置是根据政府的退税改造上的环保型节能项目。

装置在设计上很多过程流量监测使用了孔板加差压变送器的结构,由于液化气中带水,因此这个差压式的流量计使用中经常由于引压管内介质变质(析出水,引压管内介质腐蚀引压管生锈,引压管内介质变质)造成流量监测不准需要定期排放,加上冬季气温较低,需要设计蒸汽伴热,造成仪表蒸汽耗能过大。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的重视和企业自身能耗计量要求的严格,仪表人员对这个孔板性质的差压式流量计进行过改造,就是减小引压管的长度,取消保温箱,把差压变送器直接安装在取压阀出口,采用管线内介质本身的热源来进行伴热。由于这个介质本身的温度就较低,加上装置内孔板式的流量表太多,为了慎重,对其中几个进行了改造,也是作为实验性质的,为了找到数据,在装置中分别对应介质含水的多少对5台流量计进行了节能改造。改造造成的最大障碍就是变送器安装位置在工艺管线附近,维修维护很不方便,有的慎重需要搬梯子才能进行维护,因此下边负责此装置的师傅彼有微词,很是不满。

楼主:
装置现状:

随着近几年市场形势的变化和总公司战略目标的转移,偶厂向差异化方向发展,对于成品油市场比较弱化,加上原油性质造成催化装置基本上停产,因此这个作为后续处理装置的气分及MTBE装置也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所以这个差压流量计伴热节能改造也没有经过长时间检验,其也没有全面推广,基本上就维持了5台表的现状。

装置长期停车不但设备不能发挥作用创造价值也对设备的保养提供了难度,设备停运后腐蚀格外厉害。于是公司领导争取了一个指标就是利用这套装置的一部分来加工上游公司的凝析油,使其初步分离成石脑油和液化气。由于这个凝析油的指标有限因此装置也是时开时停的半闲置状态,但总比全部闲置要好。

楼主:
故障时间:

2010年10月16日晚上9:00,星期六,偶值夜班,白天不是偶值班。此时偶厂刚有一批凝析油运到需要处理,已经开车3天时间了。

偶接到调度电话说气分装置一个流量显示不准,偶想这个差压流量计引压管内的介质肯定脏污了,这个简单放放水排排污即可。

楼主:
工具准备:

基于这个认识,偶带了小扳手、大钳子(对变送器排污孔进行排污所用)、大扳手(开启引压管下方的排污阀)、为了防止拆接线又带了吧一字螺丝刀。

虽然以上工具应该使用防爆的铜质工具,但是由于公用值班的防爆工具在交接班中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公家的东西很好丢失),所以这套装置需要防爆工具但是由于公用的防爆工具都锁在柜子里(这个还是有很多套防爆工具的,只是值班的没了),偶没有钥匙,所以只能违章操作了。

这个是经常忽略的严重安全问题,就是平时白天维护也很少有员工主动要求使用防爆工具,只有在现场确定危险性介质泄露的时候采用,偶刚进场那几年还比较重视,现在基本上忽视了。

楼主:
操作室了解:

偶来到操作室,看到师傅很熟悉,这套装置建成后偶负责了一年多的现场仪表,何其工艺人员都混熟了。何其侃了会天,了解到这个白天偶一位师傅来维修过,故障也是显示不准,其修后有一段时间正常了,可是一个小时后有变得误差较大。

偶查看历史趋势这个装置是DCS系统历史趋势查找还是较方便的,看到在4:10左右有一个维修的历史趋势(显示流量突然变成零和最大,变化几次,看来是维修了),维修后显示流量比先前明显增大,且较稳定,只是一个小时后,趋势显示逐渐变小,到了最后其基本上有稳定住了但是比先前的流量要低28%左右。

偶问这个工艺人员是否是流量变小,因为这个流量是一个控制回路,工艺人员说这个调节阀在手控上,阀位开度一直没变,偶让其把调节阀上下活动了几次,看到流量也有变化,只是人家说量显示不准。

楼主:
现场查看:

偶想光扯皮也没啥作用,再说天气也不冷,早处理完了早回去,于是偶看了其编号,找了一个防爆手电(虽然现场有照明的防爆灯,但是有时也有死角)去现场修表。为了方便仪表维修维护,保温箱上都喷了仪表编号,可是偶对现场地面上的保温箱找了个边就是没有这台仪表,偶又掀起保温箱盖一个表一个表的对还是没有找到。

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找到调节阀,沿着工艺管线顺着找,终于在管廊上方看到了,其安装在离地面有5米高的管廊上,上部是安装了塑钢板的棚子,其离棚子边得横梁槽钢的距离有1米左右。偶用手电照着这个变送器看到其上边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本来偶还犹豫是不是要修这个变送器的,因为其就是5台节能改造流量表的一台,其安装位置很难维修,又是晚上,除了在变送器上方有一根管线离着很近,基本上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仪表了,很难处理。这种情况,维修仪表,基本上修好了是应该的,但是若在维修中出现人身事故那么就是违章的。因为安全措施不具备,盲目维修出了事故就是自己担责任。

看到这个变送器上边结了厚厚的冰,偶不敢马虎了,结冰是因为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析后结冰,平常变送器虽然引压管内充满液化气但是由于其是一个静止的液体,其与外界的能量交换是平衡的,因此不会结冰,但是现在结冰了就说明有液化气挥发吸热造成的,也就是变送器有泄漏的地方,液化气泄漏可不是小事,因此偶只能维修,那么现场是否符合维修条件就不重要了。也就是仪表人员的人身安全在这个泄漏面前可以忽略。

楼主:
爬钢梁:

决定维修后,偶就要考虑怎样上去,查看四周没有可以上去的梯子,找又来不及(主要是嫌麻烦)那么只能沿着棚子边上的槽钢上去了,槽钢边上有两根固定防爆灯穿线管的角铁,上边的钢梁分为两层,两者之间有一米多的高度,踩着角铁勉强能够上到底层,站在底层能够爬到横梁的上部。然后骑坐到上面横梁上能够抹到变送器附近,在沿着变送器的管线能够够着变送器。

研究好上去的路线,偶就犯愁这个工具了,怎么拿两个手要用来攀登的,手电筒只好放弃了,可是工具是不能丢的,那么只能放在口袋了,钳子、小扳手、螺丝刀还行,只是这个扳手太沉,在爬最上部横梁时一抬腿从裤子口袋里掉到地板上,偶这个郁闷啊,下去拿吧,刚刚爬上来,不下去拿吧,又怕用到。最后索性先到变送器边上看看。

楼主:
现场维修:

偶小心的移到变送器旁边,说实在的手有点哆嗦,加上安全帽不合适(头发湿了向下流,这个偶出汗了),偶先把变送器前面的两个取压阀关闭,这个阀门虽然较难关闭,但是为了不下去拿扳手,偶还是用两个手使劲的拧到关不动位置,然后偶看到变送器正压室测排污口出结了很厚的一个大冰凌,已经办变送器的三阀组全部糊死了,于是偶用小扳手和钳子轻轻的敲击,由于骑坐在管线上,加上上部管线碍事不敢过分用劲,耗费很长时间才把冰全部除完。

关闭三阀组正反压室测,打开平衡阀查看零点没错,开启正压侧闸板取压阀,开启三阀组正压侧阀门,有一股冷气从变送正压侧排污口喷出,不大但是吹到手上很冷,应该是排污丝堵没有拧紧。

偶稍微开打一点排污的丝堵,看到液化气喷出,没有杂质,偶于是关闭排污丝堵可是关不上,始终有液化气喷出,(液化气吸热,使丝堵冻住),排出的液化气正冲着偶的脸很呛人,偶连忙关闭取压阀,总算没有液化气了。偶有用扳手关闭排污丝堵,因为扳手的手柄长碍事,用钳子使不上劲,最后偶只好一手搂着上面的管线,低头悬空着用扳手上总算上紧了。可是偶用头发湿了,安全帽滑,掉到地面上。

偶确定丝堵再也关不动了,就抬头想开启取压阀看是否还泄露,可是忘记上部还有管线,结结实实的碰了上去,疼得偶龇牙咧嘴好一阵,心情变得很急躁了,于是把三阀组投上,负压室也没有排污,当开启负压侧取压阀时却怎么也打不开,用小扳手也不行,又不敢敲击,急的出了一身汗,最后实在没法只好下去拿大扳手。

费了很大的劲又爬了上来,开启负压侧闸板阀,下去前有看了看变送器是否还有泄露,用手来回的摸了几遍后,才把扳手扔了下来,等偶下到地面时身上的工作服因出汗和钢梁管线上的灰尘相互作用已经全部脏了。

楼主:
控制室查看:

到了控制室偶的狼狈模样把工艺人员吓了一跳,偶可是没有心情何其说笑了,看了看显示,工艺人员说基本正常,偶就走了,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过程量,由于原先检测的是丙烯流量,现在炼制凝析油出液化气,其差压变送器内部量程都没有修改,所以这个流量的大小只是个参考值,最主要的是把变送器上的泄漏点消除了,液化气泄漏可是个隐患,说不定会出什么事。

楼主:
后记:

到了星期一,偶问星期六白天值班的师傅是否维修过这个差压变送器,其说流量显示不准,上去拍了排污就正常了。偶说其变送器排污丝堵没有拧紧,其还和我犟,说其拧得很紧。偶只能笑笑,咱要尊重师傅,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个变送器丝堵的问题,最容易马虎,这个可不是小事,有时着急没有拧紧,往往出现事故。偶记得有年催化裂化装置开车,其反应进料又有设计了三种流量计,进催化装置是质量流量计,进反应区是孔板流量计、反应区各个段进料又是涡街流量计,造成三种流量计显示的流量不一,工艺人员要求校准,把孔板流量计的差压变送器拆下送到校准室校准完后安装,其已经下班,偶的师傅为了不耽误吃饭,也没有详细的检查这个变送器,装上后开启取压阀,一股滚烫的蜡油喷到衣服上,多亏是冬天师傅穿得厚,反应及时拔了下来,不然就要烫伤。最后寻找原因,就是在校准变送器的时候,把负压室的排污丝堵直接拧了下来,校完表忘了拧上,装表的师傅也没看。

网友A:
检修仪表的精神可嘉,下次遇到同类仪表故障,可要有人监护啊。

 有机会也可交流一下仪表检修的心得。

网友B:
以后这种心得请各位师傅们多多传教,因为偶是新手,没有实际动手过。谢谢啦!!!

网友C:
我在合成氨企业做仪表维修十五年了,我只能说你说的比干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在合成氨企业做仪表维修十五年了,我只能说你说的比干的好。

多谢指教,偶真的动手能力很差,语言能力也很不好。

网友D:
这都是焦工的经验啊,看看很有用的说。

网友E:
讲的不错,干维护工作是很辛苦的

网友F(2011-09-22):
哎,还是好好解决问题,有时候不是技术原因,看维修人员负责不负责了。好多人看着不好修就推脱一下,等着别人来修。您应该是你们厂维修的大拿了,呵呵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