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定位模块FM354,与安川伺服电机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04-26):
                                   西门子伺服定位模块FM354,与安川伺服电机的连接问题!

老板现在给我一个项目,用安川伺服电机实现位置控制,plc选用西门子300的定位模块fm354,但是有一个问题,一般的像位置控制都是接受的脉冲量,但fm354发出的是+—10v电压信号,我问过西门子的客服,它们说是可以达到位置控制的目的。电机那边有反馈,反馈给模块。

 没有用过这一块,现在担心它们不好连接在一起,有没有哪位高手以前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看看是怎么连线的?

     西门子高手     安川高手      帮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显然这是一个用于闭环控制的定位模块.伺服应该工作在速度模式下.

网友B:
呵呵  没错  不是脉冲加方向模式   是速度或者力矩模式

网友C:
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下,FM354输出模拟电压信号,接受伺服驱动的编码器信号,位置环在FM354中。楼主熟悉300PLC吗?要是不熟的话这活有点累啊!

楼主:
300的plc不熟悉,这活我现在还没有头绪,今天要定FM354l了,定了之后再试一下

楼主:
谁那边有300的程序,可以拷给我看你一下!

网友D(2011-09-23):
这样可以,接线时接成速度模式,程序里就是给出位置和速度就行了

网友E(2012-10-25):
对:zlzxw关于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下,FM354输出模拟电压信号,接受伺服驱动的编码器信号,位置环在FM354中。楼主熟悉300PLC吗?要是不熟的话这活有点累啊!内容的回复:

您好,问一下,速度模式指的什么啊,我想用FM354控制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回的脉冲信号怎么就转化成位移信号了啊,有没有编程的例子啊

网友F(2017-01-08):
你这通讯怎么样了,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一下,我Q812035290,谢谢

网友G:
FM354的使用入门(中文文档)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a0031

FM354手册,(只有英文的) 编码器的接线图在 40页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2110628

网友H(2017-04-11):
可以参考安川SVA模块手册,就是这种用法。

位置环处于上位的控制器,反馈脉冲直接接到西门子控制器。

伺服本身是处于速度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