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滞后问题

楼主(2011-04-26):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用PT100测水温和空气温度,要求控制在37度,偏差正负0.5度,用开关量控制加热丝能达到要求吗?

试了一下水温,滞后很严重,如果从10几度加热,上升到37度停止加热,测量温度会一直缓慢上升至50度,我知道温度有滞后性,没想到这么严重,是因为PT100反应慢吗?

网友A:
PID都控制不住,你用开关量咋能控制住呢?

多测试几次,别等到37度动作,摸索几次看到多少度动作合适。

很难实现。。。。。。。。。。。。

网友B:
参照一下模具温度控制机的动作过程

网友C:
1、加热丝加热时,本身温度可能有数百℃?,,,总之断电后,它还在发热鸟

2、PT100,反应也是老快滴,,,芯片若是灌封滴话,再慢怕也不会,慢过1秒

3、恒温水浴,做到温度波动小于(设定值±0.05℃)滴,蛮多滴

      不过那是循环搅拌和多级加热的杰作,和PID关系不大

      人家滴思想方法,可以借鉴鸟

4、慢慢弄吧

.

网友D:
温度控制哪里有那么容易

网友E:
如果是图省事,用带时间比例的表试下,看看时间比例控制能不能满足你。

网友F:
加热丝选大了,开关量控制不可靠,至少选用pid控制,最好用上电能调整装置之类的,如果还不够精确的话改plc控制吧

网友G:
用开关量控制加热丝能达到要求吗?
开关量是一个粗性控制,要想实现0.5的偏差只能用PID控制,且在加热时还要进行搅拌,使水的热量均衡。

开关量控制由于不能控制加热丝热量的大小,且即使断电其加热丝本身还有热源还在进行热量交换。

要想实现0.5的准确控制就不能用电来加热,最好使用热水作为热源,比如80、90度的恒温热水来进行热量交换,这样控制的曲线才会平稳。

网友H:
采用K系列的热电偶吧,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区别就是反应比较快,但对导线的要求比较高——就是在买的时候,它本身配的是多长的导线,就是多长的,不能更换或者用别的导线来替换

网友I:
测水温,可以用保护套薄的PT100或PT100裸测

网友I:
加一句,控制表换高速测量的仪表

网友J:
用开关量控制加热丝达到±0.5很难,即使用PID控制要做到这个精度也很难,我个人觉得一是采用PID控制,适当的增加微分调节的设定值,微分调节对于温度调节的滞后有一定的效果,在就是加热方式,用电加热不行,引用二王的话“加热丝加热时,本身温度可能有数百℃?,,,总之断电后,它还在发热鸟”,所以我觉得条件合适的话能不能使用蒸汽来加热,做个换热器就是了!

网友E:
造成楼主所说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热电阻的时间常数影响的,加热器和谁本身也有热惰性。按楼主的要求控制温度,需要用PID或时间比例的表控制,如果用位式控制器,是达不到楼主要求的。建议楼主选择Φ2至4直径的铠装热电阻,时间常数比较小。

网友K:
1.加热方式有问题,要尽量选用功率小,断电后余热少的发热管。

2.容器要选的大一些并加搅拌。

3.铂电阻测温没问题。

4.开关控制虽不能满足0.5度的要求也不会像楼主说的那大的误差。

网友L:
用固态继电器加温控器使用PID控制方式应该能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M:
蒸汽电加热丝 都不行,你控制在0.5度范围太难了。蒸汽也滞后的

网友N:
对于专业做温湿度测量控制的,这样的要求很容易达到,高低温试验箱一般可以做到正负0.2度,恒温水槽正负0.02度,有搅拌装置。WWW.GZCBA.COM

网友O:
事实上我们平时用的PID控制只用了PI而已,对于大滞后系统一定要将D用上。D是根据误差的变化速率输出的,可以提前抵消滞后问题。

网友P:
我们厂里的油箱温度一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加热的,想得到你所说的0.5度范围很难实现,只能参照经验将偏值增大,控制加热器早断,如果温度超过设定最高范围时加板式冷却器打开水阀降温,一般回温应该差不多可以达到你说的范围。

网友Q:
如需要PID温控仪表可随时联系我,厦门宇电,帮您解决问题。

联系电话 010-82621035   82622726     18210423678  张先生。

网友R(2011-06-06):
可以实现的,温控表最好使用晶体管输出的控制固态继电器,这样可以快速给加热丝通断电,最后把PID调好,一般微分为0,主要调比例和积分,一般温控表都有自动整定功能可以利用。

网友S:
“如果从10几度加热,上升到37度停止加热,测量温度会一直缓慢上升至50度,我知道温度有滞后性,没想到这么严重,”

1、水体温度不均;

2、加热电路停止,但加热未停止,还有高温余热;

3、加热热传导有一个过程;

4、“37度,偏差正负0.5度”的控制效果,有点理想化!

网友T:
要看在哪里加热,在水体的高处加热需要搅拌器,这样才能均匀,使用仪表PID功能和固态继电器可以实现。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