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DVP-EH plc高速计数器怎么接线(编码器)?

楼主(2011-04-26):
看了样本没说接哪个端子啊,第一次接触,请高手指教,有什么资料可以查看?

网友A:
看手册!C235对应X0的(单相输入)

网友A:
若只是简单的脉冲捕捉,只要把编码器(开集电极输出型)先接上工作电源,再直接取一A相接PLC X0端即可。当然PLC S/S端要接与编码同工作电源的+24端。

楼主:
如果是AB相输入怎么接呢? 可以接多少呢?

网友B:
你参考一下DVP-PLC应用技术手册(程序篇)的2-20页的说明

网友B:
EH型可接4个编码器

网友C:
2相输入可以这样接:X0:A相 。 X1:B相 ,X2清除计数,X3启动计数